请教各位大神,有IOT方案比较好上手?需要APP控制50个设备

楼主(2020-12-01):
需要用APP控制50个设备。

有什么好解决方案。

网友:
走公网?还是局域网??

网友:
无线路由器连50个设备,手机连到路由器

网友:
量少,推荐用有人云的模块,配他们免费的透传设备平台

网友:
走mqtt协议,其实很方便,如果简单试试,用网上免费的broker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