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JBC CD-2BHE焊台(T245)说说感受

楼主(2020-12-01):
对电工来说,一把好用的烙铁相当重要,入手JBC很大程度受网上各种神吹影响,更是手机维修行业唯一指定焊台。
我就随便乱说一些感受:
1、比较贵(仍然是JBC最入门级的焊台),犹豫了一周,查阅各种资料,研究各种焊台,奥科、高频、T12(我一直用T12,原装白光951),包括DIY的,DIY的肯定不考虑,焊台除了温度准,加热快,其他附件同样重要,烙铁架、手柄等等。
2、奥科的焊台属于高频焊台,不可调温,烙铁温度靠烙铁头的磁性材料的距离点来调节,不可灵活调温这点很不好,可能是因为用习惯可调温的。
3、JBC的焊台从10年前国内就有仿的,N中品牌,目前仿JBC 245最便宜也要1200。
4、光买5个烙铁头花了1000块,而且买烙铁头的过程十分揪心,买到假货的概率超过50%,为了鉴别真假,特意咸鱼买了个几十块二手的跟淘宝一个国产全新的,以做对比用。
5、拿到手上第一时间测量JBC加热波形,看看JBC的温控到底有多神奇,结果其实很简单,50Hz半周期为单位,最少导通时间是半个周期,温控分为两种情况,非满功率与满功率的情况,满功率时正弦波对称,可以边加热边测温,非满功率下是断续加热的,在非加热时间段测温。
6、对比951的感受:功率比951大,焊大焊点比951要好,951无法持续输出,总是需要有测温空挡时间,这限制了功率输出;焊台看起来比较有B格;烙铁架反倒没有951来的爽快,951的烙铁架随便插,JBC要插的准才行。其他就没什了,没那么神。
7、研究了一圈焊台,大牌子的没有一个用开关电源供电的,除了奥科高频本身是隔离的,开关电源本身容易产生非对称电位,有Y电容,容易打坏芯片,因此不建议用开关电源的焊台。
8、买焊台建议:建议买专业厂家的,便宜的贵的,专业厂家的一般不会错。
乱说一通,不喜留情勿喷

网友:
虽说干活的工具要选好的,个人觉得测量类的设备选择准确度较高的可以理解,如果是烙铁,我选择的价位不会超过三百,烙铁头是易耗品,5块一个的烙铁头焊一般的板子也够用了。
不过怎么说呢,每个人消费水平不一样,钱多就选大品牌,这个准没错。

网友A: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舍不得入JBC,但有一台MX5200和三台MX550,以及一大捆奥科烙铁头,估计用到孙子辈都够了。奥科的烙铁头贵,但非常耐用,以前买MX550时卖家赠送的一个二手的小弯尖烙铁头用了一年头还是吃锡良好,若是936的尖头就早报废了。

网友:
器材控,顶起来

网友:
我工作一直用快克205H,临时用网友T12,觉得足够用了。

网友B:
不搞iphone补点这些,现在那种OLED屏+自带发热丝的烙铁头已经够我用.....我还是先耍好热风枪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舍不得入JBC,但有一台MX5200和三台MX550,以及一大捆奥科烙铁头,估计用到孙子辈都够了 ...

奥科行货要4千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搞iphone补点这些,现在那种OLED屏+自带发热丝的烙铁头已经够我用.....我还是先耍好热风枪实际~~ ...

让我剁手的是无铅焊直插电解电容,四层板,用951得开到420度,大马蹄头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让我剁手的是无铅焊直插电解电容,四层板,用951得开到420度,大马蹄头才行 ...

换了这个烙铁解决了吗? 我都是上预热台的,一边吹,一般用烙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这个烙铁解决了吗? 我都是上预热台的,一边吹,一般用烙铁焊

JBC的马蹄头还没到,不过试了其他头子,确实比951要好,大焊点或者散热快的都比951要好,感觉明显

网友D:
我觉的 威乐 也很好用 ,我的 WSD81 用着还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 威乐 也很好用 ,我的 WSD81 用着还不错。

同感,同感,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焊台搞不定的情况。

网友:
我以后会一直用快克205H,头子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感,同感,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焊台搞不定的情况。

我最喜欢 的就是威乐的手柄和焊头细,狭小的空间也能操作,握着也舒服。

网友:
我用T12 KU头,焊0402还凑合,0201就比较难了,焊小封装的JBC210可能更合适些,和T12功率一样,手柄和烙铁头都比较小,适合小空间操作。

网友:
锅内开源仿JCB的UniSolder方案效果如何?有人用过吗?

网友F:
最近搞了一个锂电版本的JBC 焊台,回来装完看看效果。理论上锂电功率输出要比交流版本的来的更迅速

网友G(2021-10-11):
引用 网友F:
最近搞了一个锂电版本的JBC 焊台,回来装完看看效果。理论上锂电功率输出要比交流版本的来的更迅速 ...

你的锂电版本的JBC 焊台测试得如何? 有时需要外出操作,想搞一台充电版的来用用

网友H:
100W以内的开关电源做无Y电容还过EMI没啥问题,真是隔行如隔山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00W以内的开关电源做无Y电容还过EMI没啥问题,真是隔行如隔山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Y电容的目的是旁路变压器的一二次侧级间分布电容的骚扰满泄漏,无Y设计的思路是减小一二次侧间的分布电容、并增加反相泄漏平衡瞬时位移电流矢量和,达到抑制耦合的目的

网友J:
我就不明白了十几年前电烙铁坚持使用的线性电源为什么都要换成开关电源,这点功率能便宜多少呢。我这边碰到的开关电源没有几个是不漏电的,厂里搞机械的朋友问我,你们这些搞电子的做点产品必须要漏电以表明这种东西叫电器吗。搞得我完全无言以对。电烙铁单位买过好多,没一个是不漏电的,只是在买来1年还可以然后就完蛋,不得不在每把电烙铁上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所以我其实不管电烙铁是什么牌子的,别漏电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不明白了十几年前电烙铁坚持使用的线性电源为什么都要换成开关电源,这点功率能便宜多少呢。我这边碰到 ...

你漏电是直接测试外壳和大地的电压吗?是多少算漏电呢?还是其他方法判断?

网友:
有点发烧音响发烧友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不明白了十几年前电烙铁坚持使用的线性电源为什么都要换成开关电源,这点功率能便宜多少呢。我这边碰到 ...

小米的电磁炉开着的时候,我摸锅,竟然有漏电现象(电磁炉关了就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最近搞了一个锂电版本的JBC 焊台,回来装完看看效果。理论上锂电功率输出要比交流版本的来的更迅速 ...

为啥要用交流加热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的锂电版本的JBC 焊台测试得如何? 有时需要外出操作,想搞一台充电版的来用用 ...

挺好用的,基本上4 5S就可以使用了。6节 21700的电池能用半个多小时。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为啥要用交流加热呢?

原版的直接220V经过变压器出来,加上过零检测通过可控硅调整开关时间。
电路简单,连转直流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版的直接220V经过变压器出来,加上过零检测通过可控硅调整开关时间。
电路简单,连转直流都不用。

应该不是电路简单的原因,可控硅调,只有50HZ,是不是一正一反抵消感应电量,感觉也不对,要靠电容延时等下个半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挺好用的,基本上4 5S就可以使用了。6节 21700的电池能用半个多小时。

能推荐一下你用的这台的购买渠道吗?想入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推荐一下你用的这台的购买渠道吗?想入一台

自己做的哈

网友:
能否分享一下怎么做的?

网友(2021-12-06):
光说加热方法不顶事,拿个大铁块来焊一下就知道谁牛逼,反正我见过1W的JBC,和奥科MX500 PK,JBC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