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处理好小黄灯烧灯珠的问题

楼主(2020-12-01):
小黄灯原配的灯珠烧掉后(没那么亮了),淘宝了两片,换上一片用了段时间,又烧了,就丢一旁没管了。
最近把它翻出来把另一块灯珠换上,点上十分钟摸中间的铝块,发现有点烫手,黄色的底座一点都不热。
仔细观察,底坐的6个水口位,有一个铝块压着一半,而这个水口位很多毛刺。
重新折下铝块,把毛刺铲平,铝块底部全部涂上硅脂,这次再开,铝块只是感觉有温度,再不烫手了。

左边那块就是最早的,右边是第二次烧的。

网友:
高亮开一会摸到外壳热估计就没问题了,我第一次坏就处理好了

楼主:
说反了,右边那块就是最早的,左边是第二次烧的。

网友:
原配的也烧过,后来买了灯珠,然后涂了导热硅脂,并用易拉罐的拉环剪成两半做夹具把灯珠跟散热锁紧。

网友:
这灯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装配工艺不合格。

网友:
灯珠哪里买?

网友:
我的成了垃圾了

网友:
我当时买了2个 都还在用 换过1个灯珠 换过一个开关 并自己涂了硅脂 开关及充电口等用胶加固 否则充电口很容易松掉 主要是喜欢这灯的外壳 感觉外壳不坏这个灯就能一直用 毕竟其它问题都好处理

网友:
我也换了2个灯珠

网友:
我买的2个,其中一个使用的次数多,已经很暗了。拆开看了下,主要的问题是灯珠直接通过MOS管与并联的3节锂电池相连,没有做恒流驱动。这样就导致电池要是电池电压高的时候流过LED的电流会很大。最后更换了LED,并加了1个AMC7135之类的LED线性恒流芯片。这样电池电压不管是4.2V还是3.6V时流过LED电流都一样。
默认的板子就算驱动PMOS的占空比不是100%,但是因为没有电感,PMOS导通的时候LED电流也可能超过恒流值。

改动板子:把2个0R电阻焊掉,然后加7135恒流驱动(350mA左右,刚好1W的驱动功率。要更大的驱动功率,可以多片7135并联)

网友:
我买了两个,每天白天充电晚上常开,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小黄灯的灯珠是什么型号?怎么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小黄灯的灯珠是什么型号?怎么购买?

楼上图片有型号,XML-U2,可以再确认下,淘宝就有卖吧

楼主:
1.0₴uU01cMKLC2b€回寳或點缶链节 https://m.tb.cn/h.44oz0rq?sm=e81831 至浏览er【XML2-T6U2U3白光黄光中性光20 16 25mm灯芯10W强光手电L2灯泡灯珠】
之前购买的链接还在

网友:
我的二个灯,一个烧了一次灯珠换了,另一个没烧,但两个灯的开关都不那么灵了,当然使用得不多

网友:
求小黄灯购买链接,现在哪里才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