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家用可以焊贴片的工具

楼主(2020-12-02):
求推荐一款可以家用,自己焊芯片引脚在背面芯片的工具,最好体积小一些。在某宝上看到有一个恒温加热台,销售都是0没有评价所以不知道好不好用。大家自己DIY的时候都用什么工具焊呢?

网友:
数量少的自己搞不定的找人手焊,数量多的直接SMT,没时间给自己挖坑。

网友:
热风枪+锡膏

楼主:
如果芯片背面引脚比较密的话,锡膏涂多了不会焊连吗?

网友:
先用烙铁给焊盘上锡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尽量圆滑平整 然后涂免洗助焊剂  放心片 对齐 助焊剂还能起到粘住芯片的作用 然后热风枪吹 常见的有散热焊盘的TSSOP SOP QFN的都可以搞定  QFN的吹完了再用烙铁使焊盘侧面上锡

网友A:
一把电烙铁基本上就可以入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芯片背面引脚比较密的话,锡膏涂多了不会焊连吗?

用锡膏先植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电烙铁基本上就可以入门了.

我要焊类似那种BGA封装的,电烙铁焊不了啊

楼主:
植锡怎么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焊类似那种BGA封装的,电烙铁焊不了啊

桌面回流焊炉可能适合你,但是估计也要练一段时间费一些BGA芯片才能掌握得好,为了练习可以去折腾,
但既然玩BGA芯片,我觉得发给样板厂贴最省事,板子贴回来就可以用或者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面回流焊炉可能适合你,但是估计也要练一段时间费一些BGA芯片才能掌握得好,为了练习可以去折腾,
但既 ...

的确,但是只焊一块的话给板厂有点不值呀,就是自己玩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但是只焊一块的话给板厂有点不值呀,就是自己玩而已

只焊一块板,可以找楼下的修手机的,我之前BGA都找他们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焊一块板,可以找楼下的修手机的,我之前BGA都找他们焊

好主意~

网友D:
你都不说什么封装,别人怎么推荐。别人推荐BGA焊台,结果你只焊接个QF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不说什么封装,别人怎么推荐。别人推荐BGA焊台,结果你只焊接个QFN。。。 ...

BGA,QFN,只要是引脚在背面的都可能会焊啊

网友:
BGA也有大小之分,修手机的一把风枪就搞定了,修电脑的就要BGA焊台了。

网友:
自己整,一把热风枪搞定,多练习几次,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E:
相信我,你需要的是小燕子

网友F:
PTC加热板   220输入 恒温270度。相当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PTC加热板   220输入 恒温270度。相当好用

OK,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TC加热板   220输入 恒温270度。相当好用

270度,隔着板子,锡膏能化吗?是不是温度有点低呀

网友:
DIY贴片机斥候

网友G:
我用瘋枪,吹坏了好几片bga,价值1000多。一狠心,买了台bga返修台。现在bga焊接再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瘋枪,吹坏了好几片bga,价值1000多。一狠心,买了台bga返修台。现在bga焊接再无问题。 ...

发个链接吧,我看看

网友:
恒温加热台可以焊贴片零件,电容电阻芯片一起焊,很方便,焊过很多,但(芯片引脚在背面的)BGA芯片没焊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相信我,你需要的是小燕子

请问什么是小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什么是小燕子?

一般,公司专名承接手工焊接业务的的女性:妹子,嬢嬢,阿姨,我们尊称为小燕子!我这边本地小SMT厂,一般都配一两个做检验和焊接的燕子姐,专名做出厂视验,修修补补和插件交给她

网友:
风枪加低温锡浆。

网友:
焊BGA可以找我:)

网友I:
风枪吹烟能呛死自己,试了一下加热台,板子全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风枪吹烟能呛死自己,试了一下加热台,板子全黄了

为什么会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