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功率复用器的选型,用于备用电源的切换

楼主(2020-12-02):
应用场景是这样的:

主控机是12V供电的(个别时候也会要求24V,48V供电),户外工作,有时候因为某些意外可能导致主控机的主电源掉电,于是机箱里安排了一个12V的电池作为应急电源,现在需要一个功率复用器,在主电掉电的时候,无缝切换到应急电源,主控机电流最大约2A,搜索到了TI有一款tps2121基本满足要求,但是电压最高只到22V,电压最好能够支持到48V以上,如果实在没有,只好把降压DCDC放到前面去,统一降到12V再进复用器
另外请教这种芯片是否可以并联,以期获得更大的电流余量

求各位高手推荐靠谱可用的芯片,成本暂时不做限制

附一个TPS2121的简单说明

网友:
要求低的情况下直接用二极管好了,要求高的用MOS自己搭

网友:
Linear理想二极管,TI的也行。
24V以内,LTC4412或LTC4412HV,更高电压LTC4359,最高到80V。

网友:
才2A的电流 ,建议直接上263封装的二极管,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