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电量显示不准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0-12-02):
关机情况下充电,界面显示有60%电量,
但是开机到一半自动关机。

接充电线启动,进入系统,显示电量是0(可是关机状态下充电,显示充电已到60%,这电量显示是不是误差也太大了,为什么会这样?)。

充电到50%很快就完成了,这个是不是假的50%呢,50%电量,连手机系统都启动不了,醉了

网友:
多年的经验告诉你电池坏了

网友A:
电池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电池不行就换手机试试。

网友:
电池老化了吧  换个电池

网友:
不想换电池就直接换手机

网友:
不是显示不准,是你该换手机(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换一个试试

上一个电池怀孕了,这个电池换上去不到2个月

网友B:
如果没有库仑计的,那就是电压检测,电池坏了,一冲就满,一放就没电,靠检测电压,换电池吧。现在兼容电池很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库仑计的,那就是电压检测,电池坏了,一冲就满,一放就没电,靠检测电压,换电池吧。现在兼容电池 ...

有库仑计也没用,老化电池可以小c充电但是放电一大就尿了。。我曾经把note4原装电池用到拔电5分钟就熄火。。然后到现在已经换了3块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库仑计也没用,老化电池可以小c充电但是放电一大就尿了。。我曾经把note4原装电池用到拔电5分钟就熄火 ...

哦,
以前锂电池还很贵的时候,鼓包了,就放冰箱冻几天,后来发现也没改善。

库仑计能检测到充入多少电量,放出多少电量,比较真实吧。

淘宝好多卖USB电量表的,我买了几种,发现竟然是通过电量+时间换算的,我以为带库仑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