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C3 发布了

楼主(2020-12-02):
    ESP32-C3 是一款安全、低功耗、低成本的 RISC-V MCU,支持 Wi-Fi 和 Bluetooth LE 5.0。

  ****此处广告被站长阿莫删除,发帖者警告一次 ****

网友:
支持蓝牙 5 . 0这点不错!

网友A:
芯片不错,但是配套工具真的要下点功夫
1、使用arduino官方没提供任何加密防御、批量加密烧录的措施,我已经向原厂技术咨询过得到答复是你换IDF吧
2、IDF3.3.3最新稳定版安装完后根本不能用,11月24日更新的版本,使用esp-idf-tools-setup-2.3.exe安装,对比另外一台电脑同样WIN10,在10月安装过一次可以用,但是升级IDF后又一样提示错误,明显就是IDF升级后导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不错,但是配套工具真的要下点功夫
1、使用arduino官方没提供任何加密防御、批量加密烧录的措施,我已 ...

IDF所有的函数都在Arduino调用吧, 为什么就不能加密
实在不想, 外加一个加密芯片也可以的

网友:
RISC-V越来越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DF所有的函数都在Arduino调用吧, 为什么就不能加密
实在不想, 外加一个加密芯片也可以的 ...

我说的意思是,ANDROIO开发完后,那个明文BIN怎么做加密操作,乐鑫没提供指引,这个东西在官网也说过但没什么确切回复,这个论坛应该也讨论过
外接加密芯片真没试过,安全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意思是,ANDROIO开发完后,那个明文BIN怎么做加密操作,乐鑫没提供指引,这个东西在官网也说过但没 ...

esp32最重要不是根据ID去加密吗, 不同的芯片ID用同样的bin是可以不工作的

网友:
三个串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p32最重要不是根据ID去加密吗, 不同的芯片ID用同样的bin是可以不工作的 ...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对于IDF我没什么认识。假如现在用ARDUINO做,你说这个“ID加密码”怎么操作?

网友:
IDF可以理解成类似STM32的Hal库

而Arduino是基于各家的Hal库封装的,理论上基于STM32或ESP32的Arduino用法是一样的。

Arduino更通用,更易用,但是加密等差异性特性可能不完全支持

网友:
esp32cam  搞过没?

网友:
估计再过两年才能上淘宝

网友:
ESP32是颗好芯片,就是开发工具和环境真要人命

网友C:
****楼主位含的广告被站长阿莫删除,发帖者警告一次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含的广告被站长阿莫删除,发帖者警告一次 ****

站长把帖子删了吧!我只是昨天查资料时看到有用转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