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自动定时浇水器项目收多少钱为好?

楼主(2020-12-02):
刚接到一个朋友委托,要我开发一个项目,项目要求如下:
名称:自动定时浇水器
主控MCU:M430F4152
主要功能:根据设定的时间定时浇水,在浇水之前用传感器检测土壤的湿度,若湿度太高则不浇水。
主要接口:40脚段码LCD,5个按钮输入,1个电磁阀输出,1个土壤湿度检测输入。
开发时间:2个月。
电路板:现成的。

我很少接外单,不知道行情,问一下大家,这个项目应该收多少钱?

网友A:
所需时间*工资的1.3~1.5倍,话说这个功能要2个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需时间*工资的1.3~1.5倍,话说这个功能要2个月吗?

兄弟,这个产品是出口的,开发完肯定是要花时间测试的,主要是自己测试和工厂验证的时间。

网友:
一个月一万。

网友B:
不用考虑硬件电路板,只是写这个简单功能的代码,考虑下量产问题,工作量也不多
后面你给他交付烧录固件还是源代码还是会有提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考虑硬件电路板,只是写这个简单功能的代码,考虑下量产问题,工作量也不多
后面你给他交付烧录固件还 ...

嗯,交付的是烧录固件,源代码不用交付,纯单片机软件开发,工作量应该不算大,
预计总体会花两个星期的晚上时间来做这件事情,不过最近公司和家里有点忙,抽不出太多时间做,都有点不想搞这个项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考虑硬件电路板,只是写这个简单功能的代码,考虑下量产问题,工作量也不多
后面你给他交付烧录固件还 ...

2个月,2万块钱。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月,2万块钱。不贵。

兄弟都帮我在网上搜方案了。
我也想收两万块,但是估计跟楼上兄弟说得一样,这工作量不大,估计收这么多不太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都帮我在网上搜方案了。
我也想收两万块,但是估计跟楼上兄弟说得一样,这工作量不大,估计收这么多 ...

做产品级的东西,不会那么简单吧,而且这价格还得包括后期维护吧?

产品需求这么粗,到时候再加工程量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产品级的东西,不会那么简单吧,而且这价格还得包括后期维护吧?

产品需求这么粗,到时候再加工程量怎 ...

这个工厂是金华义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东西你懂的,
虽然做的是出口产品,但其实是低端货,
CE ROHS那些认证能过,功能达到要求即可,保修期内不出问题足矣。

网友E:
TI 430成本太高了,图片上这个控制器我有个看起来差不多的,牛屎堆芯片,大概率是台湾,国产OTP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 430成本太高了,图片上这个控制器我有个看起来差不多的,牛屎堆芯片,大概率是台湾,国产OTP单片机 ...

PCB板不能改,因为之前是做过认证的,要不然我早就把它改成其它MCU的方案了。

网友E:
阀门用电机来推动,太坑人了,电池耗尽时,阀门可能正处于打开状态,没有发现的话一直流水。放水半个月,我被坑死了。

网友F:
没有附加条件  1.5-2W可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阀门用电机来推动,太坑人了,电池耗尽时,阀门可能正处于打开状态,没有发现的话一直流水。放水半个月,我 ...

哈哈,低成本方案,用不起电磁阀。
最后自己改装了吧,兄弟。

网友G:
强烈建议少收一点,但是相应的义务也少一点,特别是交付以后的售后问题,不是说不管,而是管不了那么多.管的太多会严重影响挣钱的效率.
可以约定好,这么多钱交多少东西,相应的售后服务期是多少比如说三个月内给你集中修复几次bug,改几次板(不改就不报价),过了这个时间点再来找,那就价钱另算.

建议LZ给老板出个报价单,把自己的劳动价值一五十一的写清楚,也不要不好意思,觉得程序简单什么的那就少写一点,大头放在服务费上,毕竟你应该也知道这种项目麻烦的就是后期的各种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附加条件  1.5-2W可接!

没啥附加条件,唯一要求就是能用稳定。

网友:
1.5W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烈建议少收一点,但是相应的义务也少一点,特别是交付以后的售后问题,不是说不管,而是管不了那么多.管的太 ...

多谢大家的建议和意见,
但是我要说,这位兄弟说的最合我意,
因为你收得钱越多,客户的要求也会越多;
现在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先讨论清楚功能需求,固定项目的输入,
按目前的要求功能先做好交付,钱可以适当少收点,以后要改再说。

楼主:
最新消息,2个月时间已经没有,变成越快越好了,
估计是1个月内,预算在1万块钱之内。
啊,我不想弄了,

网友:
搭车同问:给朋友做了两个带通讯的消防疏散灯和应急照明灯,该收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