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通过c语言获取下面图像的边界

楼主(2020-12-02):
已知了图像区域点,如何只把边界勾勒出来?

楼主:
我想到的是从中心点向四周以一定的增长角度(30度)发出射线,遇到的第一个点就记录为边界点。然后把这些边界点连接就是边界了。
请问这种该怎么利用三角函数来编程呢?

已知中心点坐标,已知橙色区域数据点坐标。橙色标记为1,其他都是0,

楼主:
做ios上编程,就当是c语言裸机吧,不带图像处理api。

网友A:
我觉得就是应用平面几何的基本知识。  先横向扫描,遇到 1-0 和 0-1 变化的像素就是边界,然后竖向扫描,同样由变化找到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就是应用平面几何的基本知识。  先横向扫描,遇到 1-0 和 0-1 变化的像素就是边界,然后竖向扫描,同 ...

这样找到的点很多都是散乱的对不规则图像更是要判断好几次,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橙色区域是你拿到的处理好的图?那你直接比色差不得了。超声图是灰度的。对色差求边沿,然后滤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边界线必定是连续的,先找到任意一个边界点,然后此边界点的8个相临点必定有0和1,以0为基点顺时针查找到1就是下一个边界点,依次循环到第一个点就找完了,如果某区域宽度只有一个像素要特别处理。

网友:
图像识别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界线必定是连续的,先找到任意一个边界点,然后此边界点的8个相临点必定有0和1,以0为基点顺时针查找到1 ...

这个方法非常好。我现在就去试试,回头贴上代码和图片验证。感谢大神!

网友:
看你的描述,图像已经二值化好了。想快的话,找opencv的blob二值化后的源码,拷贝出来,直接能用了。想自己写个简单的话,既然已经是二值化点了,那有梯度的地方就是轮廓,求x,y方向的梯度,判断(dx+dy)>0,就是边缘点。

网友:
应该不难。都这么好的参数了,直接写个边缘检测的算法就是了。

楼主:
经过8楼大神“thxcai2”的指点,图像边界已经出来了,效果非常好,也感谢其他坛友的帮忙。
效果图如下:

代码也奉献给有需要的人
var points3 = [CGPoint]()
        var start_x = image_middle//初始点坐标x
        var start_y = start//初始点坐标y
        points3.append(CGPoint(x: start_x, y: start_y))//第一个初始点
        // 7 8 1
        // 6 0 2
        // 5 4 3
        repeat{
            start_y -= 1//1
            start_x += 1//1
            if(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 0 && 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points3.append(CGPoint(x: start_x, y: start_y))
            }
            else{
                start_y += 1//2
                if(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1) + start_x] == 0 && 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points3.append(CGPoint(x: start_x, y: start_y))
                }
                else{
                    start_y += 1//3
                    if(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1) + start_x] == 0 && 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points3.append(CGPoint(x: start_x, y: start_y))
                    }
                    else{
                        start_x -= 1//4
                        if(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 0 && 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points3.append(CGPoint(x: start_x, y: start_y))
                        }
                        else{
                            start_x -= 1//5
                            if(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 0 && 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points3.append(CGPoint(x: start_x, y: start_y))
                            }
                            else{
                                start_x -= 1//5
                                if(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 0 && 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points3.append(CGPoint(x: start_x, y: start_y))
                                }
                                else{
                                    start_y -= 1//6
                                    if(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1) + start_x] == 0 && 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points3.append(CGPoint(x: start_x, y: start_y))
                                    }
                                    else{
                                        start_y -= 1//7
                                        if(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1) + start_x] == 0 && 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points3.append(CGPoint(x: start_x, y: start_y))
                                        }
                                        else{
                                            start_x += 1//8
                                            if(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 0 && bladder[image_wide*start_y + start_x] == 1){
                                                points3.append(CGPoint(x: start_x, y: start_y))
                                            }
                                            else{
                                                print("error!")
                                            }
                                        }
                                    }
                                }
                            }
                        }
                    }
                }
            }
        }while(start_x != image_middle || start_y != start)

网友C:
十层右括号,好吓人啊
这就看岀linux核心规定缩进必须是8个字符的好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层右括号,好吓人啊
这就看岀linux核心规定缩进必须是8个字符的好处了。。。 ...

能帮我优化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过8楼大神“thxcai2”的指点,图像边界已经出来了,效果非常好,也感谢其他坛友的帮忙。
效果图如下:

你这个也不是c语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也不是c语言呀

这个是golang吧

网友:
好吧,我草率了

网友:
tips:百度下腐蚀和膨胀的原理,腐蚀图和膨胀图相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边界线必定是连续的,先找到任意一个边界点,然后此边界点的8个相临点必定有0和1,以0为基点顺时针查找到1 ...

思维敏捷啊,好方法

网友:
弄个子函数,符合就返回,不然继续,这样就不用这么嵌套了。

网友:
算法很重要

网友:
图像边界捕捉,标记

网友:
求C的实现啊。最近一个需求是用opencv实现的

楼主:
我那个稍微改下就是c了,思路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