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易测量设备的无线电发送频率?10M~~~1000M范围的

楼主(2020-12-02):
如何简易测量设备的无线电发送频率?10M~~~1000M范围的,看某宝有几十元的检测设备,不知道是啥方案 或者啥芯片搭建的,  就是;类似下图的设备。。哪位朋友买过?

楼主:
有射频大神知道吗?

网友:
CC1101可以实现,频率范围扫一次。曾经用这种方式实现过多频率的遥控信号信号软解。

楼主:
CC1101 不是数传模块用的芯片吗?  还有扫描无线频率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1101 不是数传模块用的芯片吗?  还有扫描无线频率的功能?

CC1101 在异步模式下,可以将配置为ASK/OOK模式, 在用于异步串行模式时,cc1101集成的几种mcu机制会失效。
不支持数据包处理硬件,不支持fifo缓冲,不支持使用数据白化器、交错器和fec,不支持曼彻斯特编码,也不支持msk模式。
可以把收到的数据通过2个IO同步输出/输入。就类似于315/433模块解码后的数据码流。发送接收都是通过这种模式。
此时可以通过改变频率,在需要的频段上逐个读取判断有没有有效的数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1101 在异步模式下,可以将配置为ASK/OOK模式, 在用于异步串行模式时,cc1101集成的几种mcu机制会失效 ...

哦哦  我只是想用CC1101来扫描未知 无线模块发送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我只是想用CC1101来扫描未知 无线模块发送频率。。

那不更简单了。。。。

网友B:
楼上,都不知道发送端是啥情况的条件下还去分析数据?因为调制模式,发送持续时间等等都是未知,楼主是需要一台频谱仪或者频率计,而且是瞬时测频,也想学学可以怎么简单得到呢?

网友:
软件无线电可以吗?某宝几十块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不知道发送端是啥情况的条件下还去分析数据?因为调制模式,发送持续时间等等都是未知,楼主是需要 ...

不需要分析数据。。只要知道 模块的发射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只需要知道载波频率,用频率计就行了。

网友:
采用分频器件比如mb506,再用单片机测频就可以了

网友:
x宝几十块的检测器,估计测量到的只是大概值, 频率没那么准确吧?!

网友:
买个nanoVNA,自己做个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分析数据。。只要知道 模块的发射频率就可以了。

你没有看懂我说的?还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就是说连发射的射频情况都不知道,更别说还去分析数据了,又不是检测自己设计的东西,是盲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不知道发送端是啥情况的条件下还去分析数据?因为调制模式,发送持续时间等等都是未知,楼主是需要 ...

瞬时测频率有方案,频率计有一种淬发模式, 当检测到输入功率到某个阀值,打开闸门测频率,一般都是毫秒或者是微秒级别闸门,测出来的频率也比较粗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不知道发送端是啥情况的条件下还去分析数据?因为调制模式,发送持续时间等等都是未知,楼主是需要 ...

哈哈,我理解的是测遥控器的频率。和图片一样的那种。

网友:
50rmb 的电视棒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瞬时测频率有方案,频率计有一种淬发模式, 当检测到输入功率到某个阀值,打开闸门测频率,一般都是毫秒 ...

都是频率计了,肯定这点基本功能就是正常的了,否则那些脉冲雷达怎么测量啊

只是说楼主的这个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频率计,不贵的,算是射频设备中最便宜的了

网友:
SDR+PC软件。例如SDRplay RSP1+SDRUno。成品应该几百吧,自己做也行,论坛有人做过,我自己也做了1个。

网友:
hackrf one
其实前面大家说的电视棒也行。
区别是hackrf one是半双工,可以双向测试,
电视棒是单向接收

楼主:
想自己搭电路来测试无线模块或者遥控器的发射频率,就只需要知道发射频率就可以了。无其它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理解的是测遥控器的频率。和图片一样的那种。

对  就是測遥控器。

网友:
这大宽的范围,得用频谱仪吧?

网友:
弄个sdr就可以了最便宜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自己搭电路来测试无线模块或者遥控器的发射频率,就只需要知道发射频率就可以了。无其它要求 ...

今天下午我搭了个简单的电路,可以判断无线信号是否发出,但示波器看到的波形是“没有规则的”。不知道是否有些用?

网友:
淘宝买个tinysa, 几百块钱吧, 可以到960M。

网友:
买个成品频率计,200元左右,然后信号输入接口那里接一根全频带天线,或者是干脆接一段裸铜线,然后直接测就行,频率很准的。我干过这事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23439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