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沁恒电子的USB管理芯片CH378吗,手册写了支持480Mbs,接口时序却只能到3.3MB/S?

楼主(2020-12-02):
想在产品设计U盘读写功能,看了CH378芯片,支持高速USB 480Mbs,但手册里的接口时序却要求数据访问间隔大于0.3us,也就是最大数据带宽只能到3.3MB/S,连USB带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有没有坛友用过这个芯片?是否是手册写错啦?

网友A:
悄悄跟你说哦,HID协议支持低速1.5Mbps、全速12Mbps、高速480Mbps,但是实际速度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悄悄跟你说哦,HID协议支持低速1.5Mbps、全速12Mbps、高速480Mbps,但是实际速度你懂的 ...

但是访问U盘走的也不是HID协议呀,你的意思是芯片虽然说支持480Mbs,但实际速度是达不到的?

网友B:
没毛病啊,这是 SPI 总线这一侧的数据包间隔,打包到底层 USB 内容量就不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访问U盘走的也不是HID协议呀,你的意思是芯片虽然说支持480Mbs,但实际速度是达不到的? ...

他写的这个速度是USB接口的速度,USB接口只有那么几种速度,别的速度也不行呀。3.3MB/s = 26.4Mb/s,已经是全速的2倍多了,必须是高速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写的这个速度是USB接口的速度,USB接口只有那么几种速度,别的速度也不行呀。3.3MB/s = 26.4Mb/s,已经 ...

打电话问了他们的技术支持,他们也说手册没写错,性能只能到这个程度
在我观念中,USB高速是可以达到30MB/S左右的带宽的,没想到这个芯片带宽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毛病啊,这是 SPI 总线这一侧的数据包间隔,打包到底层 USB 内容量就不一样了 ...

一个数据包8位,打包到USB就是8X3=24Mbps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电话问了他们的技术支持,他们也说手册没写错,性能只能到这个程度
在我观念中,USB高速是可以达到30MB ...

假如USB可以到30MB/s,你的SPI时钟速度要240MHz
这样的单片机似乎不存在

要用满USB HS的速度,就不能用SPI作为外部通信接口,必须用内置USB HS外设的MCU或MPU
CH378这种芯片是解决有无问题的,不是解决性能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数据包8位,打包到USB就是8X3=24Mbps左右

这个芯片不是透传,并不能保证打包成啥样子(也许还有全速的重发)。
就算是以太网,也是差不多 10bit/Byte 的打包效率。

我看了手册,即使并行总线也要求 0.3us 的数据间隙,看样子单片机端就是个慢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USB可以到30MB/s,你的SPI时钟速度要240MHz
这样的单片机似乎不存在

8bit并口总线也是要0.3us的间隔,带宽严重受限

网友:
性能还是弱太多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8bit并口总线也是要0.3us的间隔,带宽严重受限

那就没错了,3.3mb/s。解决1和0的问题,而不是性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不是透传,并不能保证打包成啥样子(也许还有全速的重发)。
就算是以太网,也是差不多 10bit/By ...

这个芯片内部就是用单片机模拟的,不是纯硬件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8bit并口总线也是要0.3us的间隔,带宽严重受限

想充分利用USB带宽可以尝试沁恒的片内集成高速USB外设的MCU,如CH563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充分利用USB带宽可以尝试沁恒的片内集成高速USB外设的MCU,如CH563这些

看了一下CH563,看手册功能是挺强大的
请教一下,你是否用过这颗芯片呢,实际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CH563,看手册功能是挺强大的
请教一下,你是否用过这颗芯片呢,实际速度能到多少? ...

没用过这个芯片,几年前问过卖CH563开发板的,性能还算稳定,性价比在当时算高的,现在有其它选项了

USB HS的极限速度在50MB/s左右,这是USB规范定义的,所有USB HS外设都应能达到。CH563是32位MCU,USB支持DMA,内部总线的时钟频率至少几十MHz,应该是能用足带宽的

但这个芯片强在外设,弱在资源,可用的RAM和ROM空间很小,所以即使USB外设能充分利用,也做不了太复杂的事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新唐的M484有集成2.0HS PHY

网友:
那 480Mbps 是指理论上的速度,不是实际上的!

网友:
另外他们没有告诉你,他们有很多驱动都不是在win下测试,是在纯dos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