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会VC的网友给我的程序添加个四选一组件

楼主(2020-12-02):
原程序是网友发在坛子里的,是一个485升级AVR单片机的上位机程序,原程序是升级MEGA168的,我改了个一下可以升级MEGA16或者MEGA64,但是每次只能对一种单片机编程,我想添加一组选择按钮可以对多种单片机编程,我不会VC,麻烦哪位会VC的网友给添加一个四选一组件,选择组件其中一个按钮生成一个变量(变量范围0-3),剩下的工作我慢慢摸索来。谢谢了

网友:
您还真不客气,哈哈。

网友:
帮顶
电脑没安装低版本的VS,VS2017导入之后有错误
自己改下也很简单,资源视图下面,从工具箱里面拖进去一个combo控件就行了

网友A:
拿去吧,我用 VS2005 打开的,看样子是 VS98 的工程。添加了个选择框,修改内容包括:

PbjCom.rc:编辑了对话框资源,新增一个选择框,ID 为 IDC_CMB_DEVTYPE
resource.h:配合上述对话框资源,多定义了 IDC_CMB_DEVTYPE 这个常量
PbjComDlg.cpp:添加了选择框初始化(填入型号)、选择框检测(OnButton1)

你在 VC98 下需要更新这几个文件,我最新的压缩包估计是回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吧,我用 VS2005 打开的,看样子是 VS98 的工程。添加了个选择框,修改内容包括:

PbjCom.rc:编辑了 ...

谢谢啦,非常感谢

楼主(2021-01-05):
引用 网友A:
拿去吧,我用 VS2005 打开的,看样子是 VS98 的工程。添加了个选择框,修改内容包括:

PbjCom.rc:编辑了 ...

兄弟,再帮个忙,将上次的软件修改一下,包括以下内容
1:删除上位机显示界面右边确定按钮,将界面右边调整一下,你觉得漂亮就行了,原始文件我的简装VC6可以调整,你给我整理后我的软件打不开界面了。
2:我想自己设置串口波特率开机显示,麻烦你找一下那句话是干这个的,在程序上标上“//8888”,我就明白了。

有个问题问一下,我系统是Win7,简易版VC6,怎么编译出的exe文件在有的电脑上打不开?点击没反应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再帮个忙,将上次的软件修改一下,包括以下内容
1:删除上位机显示界面右边确定按钮,将界面右边调 ...

已按要求进行修改:

关于初始化波特率的位置,已定位如下:

关于某些电脑上不能正确运行编译出来的 EXE 的问题,应该是 mscomm32 控件没有注册所致。
这个程序里用到了 mscomm32 串口控件,需要在运行的电脑上至少注册一次的。

至于注册方法,你的压缩包里已经打包了“控件注册”这个文件夹,搜索下怎么注册 ocx 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按要求进行修改:

关于初始化波特率的位置,已定位如下:

谢谢啦,明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