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ed连接方式怎样实现单独点亮,求助

楼主(2020-12-02):
单个三色灯正极相连,21个灯的三个负极分别相连,现在想单独点亮每一种颜色,比如说点亮9个红色,或者同时点亮10个绿色。

网友A:
类似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网友B:
选好要点的灯和颜色,正极接电源,负极接地,然后断开换下一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好要点的灯和颜色,正极接电源,负极接地,然后断开换下一组颜色。

想做成流水灯

网友C:
就是动态扫描,跟数码管扫描原理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动态扫描,跟数码管扫描原理一样的。

颜色不一样,电阻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颜色不一样,电阻也不一样吧

网友:
和8字数码管显示原理一样,动态扫描。
不考虑亮度不均,每个负极串一个限流电阻,考虑亮度可以用恒流驱动,或调点亮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颜色不一样,电阻也不一样吧

RGB的管压降不一样,限流电阻要稍微调整一下。

网友:
键盘和鼠标垫吗? 记得有专门的驱动IC

网友:
动态扫描。

基本流程为:仅R-使能 => 加载要亮的R+ => 仅G-使能 => 加载要亮的G+  => 仅B-使能 => 加载要亮的B+

要加灰度的话,有几种方式:
1. R-/G-/B- 线使用三路 PWM,所有的灯依次进行扫描
2. 使用上述基本流程进行过扫描(频率>>50Hz)

网友:
亮度不一样你可以软件处理呗,点亮的占空比调整下不就对了,当然是要在太亮的不烧坏情况下

网友D:
换串行控制的led灯珠,一根线搞定

楼主:
使用天微的 TM1680,已经完成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串行控制的led灯珠,一根线搞定

这个已经是量产的产品,没办法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