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自己接了一个项目编写(汇编Z80单板机传呼机高频(发射机)POCSAG 编码系统)

楼主(2020-12-02):
当时接这个项目是Z80CPU系统的单板机编写汇编语言构建一个小型传呼机BB机(微型或小型)系统收费为5千元港币,但当其时自己对POCSAG传呼机编码系统完全不熟悉,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要立即去查找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一切资料,初步认识了,为了减轻(软件)编写汇编难度,应用了两片逻辑芯片(一片74HC4060本身再直接连接上1只32.768KHz晶振(除频电路有Q4~Q14级输出)选择了(Q4÷16/Q5÷32 )二级(÷16/÷32)除频输出,(2选一)之后要(兵分两路)一路连接到PIO其中1条输入端(这样Z80CPU微处理器)就清楚知道每一个的脉沖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来临,另一路送入到(一片D型触发器74HC74)脉冲输入端(CLK)÷2 在Q的输出端(如果不是上升沿,是要选择(下降沿)可改连接/Q就可以,不用变更任何汇编编程)连接到FSK移频键控发射机串行数据输入端(得到精准512波特率,绝对没有误差),74HC74(D)输入端连接到PIO其中1条串行数据输出端,解决了传呼机系统(512bp波特率)的累计(长时间累积叠加误差)这一大难题,Z80单板机系统(CPU、PIO(8255)、EPROM、RAM、有六只七划管LED显示、4x5键盘输入(〈0~9A~F〉16个数字键盘输入,4个功能键盘输入)),再加上一个移频键控FSK发射机(Bit1 发射150MHz / Bit0 发射145MHz)就可构成一个传呼机(BB机发射系统),POCSAG一个系统可容纳200萬部传呼机,传呼机相等同是一部收音机,只和收音机不同的是收到信息之后有两部份,一部分就是本身机的号码(地址码)〈例如(1234567)〉,另一部分就是信息(例如(简易编码345) 代表立刻回家食饭),这200萬部传呼机都同一时间接收到大气电波一样的信息,但只有其中唯一部机身号码是(1234567)(地址码)这部机才会BB响同时将(345)这组号码显示出来,这样就很清楚知道家人通知立即回家食饭,因当其时是没有手提电话的,已经很先进的年代了,所以不能同现今通信简便年代(相提并论)!

……………………………………………………………………………………………

基于寻呼网络的POCSAG码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具体编码解码机制如何

POCSAG码 ——POCSAG码由英国邮政总局研究成功的。1980年首次在英国的单音无线寻呼系统中得到应用。

POCSAG码具有编码效率高、纠错能力强、地址容量大等优点…等。

POCSAG码

        POCSAG码由英国邮政总局研究成功的。1980年首次在英国的单音无线寻呼系统中得到应用。

        POCSAG码具有编码效率高、纠错能力强、地址容量大等优点,因此在无线寻呼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1982年国际无线电通信咨询委员会(CCIR)将其定为“一号无线寻呼码”,又称“国际一号码”。我国亦将其做为公众无线寻呼的标准码。

       POCSAG码的码字类型为BCH(31,21)加1bit偶校验码,汉明距r=6,码字结构为576bit前置码后接若干字群,每一字群总长度为 544bit,由32bit同步码开头,后接8帧信息。该码的单位码字可检出11bit突发错误或5bit随机错误,也可纠正5bit突发错误或2bit 随机错误。

       POCSAG码通常可容纳200万个用户。如经过地址扩展,用户可达到800万个。在寻呼系统传输中通常采用 512bit/s和 1200bit/s两种码速率。

无线寻呼通信是什么意思求答案
POCSAG编码制式是1984年由飞利浦公司发明的,被国际电信联盟批准为国际一号码。此后POCSAG 编码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但它的传输率仅为512bit/s和1200bit/s,因此效率比较低,按速率 120 0bit/s计,一个频点用户容量大约为3万-4万,要增加用户只能靠增加频点,建设新台来实现,当然从初期阶段来看,它是能够满足要求的,但随着寻呼业的迅速发展,用户急剧增加,采用 POCSAG 编码制式的系统就显得不够应用了,因为频率资源是有限的。 FLEX高速编码体制就是为了满足寻呼通信的发展需求,由摩托罗拉公司在1993年提出来的,后经不断充实完善,现已成为集高速、移动、双向和语言等先进功能于一体的无线寻呼标准体系,国际电联已批准把FLEX技术作为无线寻呼代码格式的建议标准,FLEX规程也被信息产业部采纳为全国的高速寻呼网标准,国家无委也已将279-28MHz频段作为FLEX全国高速寻呼专用频段,共有16个频点。 FLEX编码与POCSAG编码比较有如下优点: (1)系统高效、寻呼机省电。 FLEX编码采用同步传输方式,而POCSAG是异步,因此FLEX编码体制的寻呼系统发射机能以准确的时间作基准,并按预订的时间开启发送,FLEX编码体制的寻呼机只是在刚刚开机和离开系统很长时间才需要连续开机搜索系统时间信息,使该机时钟与系统时钟同步。此外FLEX编码体制中的地址码集中在地址区中的,当寻呼机在地址区中搜索不到本机的地址码时,就立即处于休眠的省电状态,可见FLEX编码体制的寻呼机是通过减少开启频率,提高每次开启时的搜索效率来大幅度地提高省电效率的。FLEX寻呼机的电池寿命较POCSAG寻呼机延长多至5倍。 (2)地址码资源丰富,系统用户客量大。 由于FLEX编码体制废弃了像POCSAG编码体制那样的前置码,数据信息是以1路、2路、4路 1600b it/s的数据复接形成的,所以它有1600、3200、6400bit/s的速率可供选择,这就大大扩展了信息容量,它比POCSAG码的容量要大5倍,可容纳10亿个地址码,单频点用户数达30万。 (3)抗多径裹落性能比POCSAG编码体制好。 FLEX编码体制除了采用2bit的前向纠错外,还采用了交织编码、奇偶校验、信息编号以及信息结束等多种技术,因此10ms抗多径衰落的能力比POCSAG编码体制要高12倍。 2双向寻呼技术 双向寻呼是在高速寻呼应用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双向寻呼技术的不断成熟,为寻呼通信开拓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利用双向寻呼提供个人移动信息业务,存在着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寻呼通信在个人移动信息业务中的应用很可能使其成为全新的产业。 双向寻呼的“双向”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两个方向都可以通信,这种双向通信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双工通信,不同于语音的对等双向通信,它是建立在高速单向寻呼的基础上开拓的一种新的增值服务编码,只是在单向高速编码的基础上正向发射信道上加入了控制命令,同时增设了反间接信道。这样,当寻呼接收机收到呼叫信息后就自动向系统发回一个“应答”信号,以确定寻呼机已接收到信息。因此,双向寻呼系统的寻呼机发出的信息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应答信号,是不对称的“双向”,但它的确通过这种简单的信号实现了寻呼机与系统之间的双向联系,使用户与系统、用户与用户之间进行短消息交换。 双向寻呼系统中的寻呼机能通过短消息向系统发出位置参数,使系统及时了解它目前的位置,因此在某一时段内只要控制和开启被寻呼机所在的区域内的一个或少量发射机仍能重复使用此频率发送其它消息。由此可见双向寻呼系统大大提高了频率和发射机的利用率,这一点是单向寻呼不可及的。单向寻呼必须是本地区的发射机同播,因此双向寻呼才是真正的“寻”呼。在双向寻呼系统中,用户无须办理漫游手续就可以在整个网内漫游,扩大了系统网络覆盖面积。 双向寻呼系统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建立一个双向寻呼系统的投资也是相当可观的。首先必须建立基站和键路,并且还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网管系统,此外除了用原有的单向发射的一整套系统外,还要许多类似蜂窝系统的基站,它们构成小区制式,相互之间还要有链路支持,费用可想而知。 3网络寻呼技术 网络寻呼可以说是lnternet和寻呼通信发展的必然产物,实际上它是Internet和寻呼通信增值服务的结合。它是利用现有的寻呼系统,连接入Internet中,其基本原理是将寻呼的控制器与WEB 相连,当用户访问寻呼WEB站点时,可将寻呼号码和信息输入,信息将自动进入寻呼系统控制器,然后呼到正确的地址,网络寻呼具有如下功能: (1)全球呼。 Internet是世界范围的网络,因此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均可以通过Internet进入寻呼台的 WEB站点发送信息,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现全球呼。Internet寻呼有着高效、大信息量、保密性好、方便准确的优点,同时一些跨国公司可以从国外通过Internet将信息发送到传呼机上,信息传递成本低、速度快。 (2)E-mail寻呼。 寻呼台可在寻呼系统开发一个E-mail服务器,每个传呼号码唯一对应的一个E-mail账号,这样就可以通过E-mail的方式将信息发送到寻呼机上,寻呼机实际变成了一个无线E-mail接收机了,其方便之处就不言而喻了。 (3)个人信息订阅寻呼服务。 通过Internet的信息系统,寻呼机可以订阅自己所选择的信息,并定时发送到自己的寻呼机上去,如航班、股票、地产、气象等信息,用户可以自主选择,作为个人信息发送。 双向寻呼和网络寻呼的发展为日趋平稳的寻呼通信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然技术的发展方各不一定完全符合一项通信产业的市场发展规律,决定寻呼通信业务发展还有诸多因素,尤其是在我国民族通信产业正在飞速发展阶段,国家对电信产业调整以及加入WTO,开放电信市场将会给我国的民族通信产业带来深远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寻呼经营企业而言,发展规模经营,组建大型寻呼企业,是行之有效且迫在眉睫的必由之路,开放的、竞争的、有序的电信市场,有利于双向寻呼、网络寻呼的迅速应用。

中国最后的bp机 运营商 是那一年停的
2007年3 月信息产业部发表公示称,中国联通申请停止经营北京等三十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8/199、126/127、128/129无线传呼服务。标志着传呼机在大陆地区的运营正式结束。

传呼机和无线传呼网络于1980年代出现,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于1990年代末期达到了顶峰。在手机普及之前,人们普遍以拥有传呼机为荣。1998年,全国传呼机用户突破 6546万,名列世界第一。其后逐渐式微。

拓展资料:

无线寻呼系统中的被叫用户接收机。由超外差接收机、解码器、控制和显示等部分组成。

它从基站发射的寻呼信号和干扰中选择出所需接收的有用信号,恢复成原来寻呼本机的基带信号,并产生音响(或振动)和显示数字(或字母、汉字)消息。

以下连结(如何获得bp机的地址码和工作频率)
https://359303267.github.io/Get-BP-Code/

无线接收器电路>寻呼机发码电路ML99V4
2010年11月24日发布//无线接收器电路

电路ML99V4发出的寻呼机代码不仅可以生成POCSAG自编程代码,而且还随RF电路一起提供。它不能依靠任何其他电路或程序来直接编译和分发自由的POCSAG码格式的寻呼机地址码,信息码,传输速率变量,相位变量,功能位变量,而且还设置启动延迟,发送启控制代码来设置灵敏度功能。因此,这是该电路的第二个发展,可用于防盗报警系统,BP可以直接使用普通的报警单元作为便携式接收器,从而使BP机器成为一台机器。通常是无线警报系统,要求用户携带通过遥控器接收或发送的一个或另一个。ML99V4寻呼机代码电路也可以作为廉价维护仪器直接发送到寻呼机。本文介绍了它的原理,编程和应用。ML99V4代码发出寻呼机的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核心组件是高性能微控制器AT89C2051。拨码位微控制器从输入的四位地址码,信息码,传输速率,功能参数等设置位的开关自动计算,生成POCSAG码。ML99V4代码发出寻呼机的原理图电路如图1所示。核心组件是高性能微控制器AT89C2051。拨码位微控制器从输入的四位地址码,信息码,传输速率,功能参数等设置位的开关自动计算,生成POCSAG码。ML99V4代码发出寻呼机的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核心组件是高性能微控制器AT89C2051。拨码位微控制器从输入的四位地址码,信息码,传输速率,功能参数等设置位的开关自动计算,生成POCSAG码。ML99V4代码发出寻呼机的原理图电路如图1所示。核心组件是高性能微控制器AT89C2051。拨码位微控制器从输入的四位地址码,信息码,传输速率,功能参数等设置位的开关自动计算,生成POCSAG码。ML99V4代码发出寻呼机的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核心组件是高性能微控制器AT89C2051。拨码位微控制器从输入的四位地址码,信息码,传输速率,功能参数等设置位的开关自动计算,生成POCSAG码。ML99V4代码发出寻呼机的原理图电路如图1所示。核心组件是高性能微控制器AT89C2051。拨码位微控制器从输入的四位地址码,信息码,传输速率,功能参数等设置位的开关自动计算,生成POCSAG码。信息码,传输速率,位设置等功能参数自动计算,生成POCSAG码。ML99V4代码发出寻呼机的原理图电路如图1所示。核心组件是高性能微控制器AT89C2051。拨码位微控制器从输入的四位地址码,信息码,传输速率,功能参数等设置位的开关自动计算,生成POCSAG码。信息码,传输速率,位设置等功能参数自动计算,生成POCSAG码。ML99V4代码发出寻呼机的原理图电路如图1所示。核心组件是高性能微控制器AT89C2051。拨码位微控制器从输入的四位地址码,信息码,传输速率,功能参数等设置位的开关自动计算,生成POCSAG码。

寻呼机发码电路ML99V4。

射频单元电路由振荡器和射频缓冲放大器电路组成。晶体振荡器的频率稳定电路,因此具有很高的频率稳定性。BP机使用的晶体为二次谐波晶体,在137〜170MHz频段内,只需更换晶体即可改变频率,这时可以略微调整调谐电容器。

程式设计

KV触摸开关和四个DIP开关发出的寻呼机ML99V4电路编程代码。编程时,按住KV,再次敲击KD引导,这时蜂鸣器会响起很长的声音,然后可以按表1所示订购,表2所示为编程代码。除信息代码和地址代码外,每个码都可通过单击KV输入确认,听到两声短促的哔哔声。信息代码和地址代码是每个输入的短哔声,已完成最后一个,按住KV1秒或更长时间,将听到一声长鸣,完成输入代码将听到三声短哔声

寻呼机发码电路ML99V4。 1个

当机器没有损坏启动代码或程序时,它将听到持续的“哔哔”声。如果代码不正确,则对输入进行编码,则每个输入都会听到低调的“哔”声。最后是探头灵敏度设置,拨出四个位置开关的数字越高,探头的灵敏度越低。可以在上面的代码中完成此设置,以在设置后随时使用。设置好电源开关后再次确认。

应用实例

传呼机将以ML99V4的BP机器代码直接发送到电路代码,并假设BP机器频率与无线电频率相同的电路点,其编程步骤如下:(1)保持KV,然后打开切换KD的电源进入状态后,您会听到很久的声音;(2)设置开机无延迟,将四个DIP开关设置为0000,单击KV识别;(3)将相位设置为正常相位,即将四个拨码开关设置为0001位,经KV确认后;(4)设置功能位C,将四个DIP开关设置为确认0011; (5)信息集,如果要发布此数字信息185,868,则应跟随四个DIP开关设置0001,1000,0101,1000,0110,1000; (6)设定速率,如果BP机为512bit,则应在0000后留出四位置开关,才能识别;(7)如果BP机器地址码为0000568,则应在其后设置四个DIP开关0000,0000,0000,0000,0101,0110,1000,最后设置探头的最高灵敏度,即易爆,四个呼叫开关为0000,然后关闭电源即可再次使用。由于案例是直接发送给BP机器代码的,因此该点可以直接连接到探头A开关上,然后再作为一个触摸开关用作发码,因此每次单击触摸开关时,BP机器将在发射过程中接收到三个连续的信息电路会有三倍的音调
该电路也可以与对讲机配合使用,当然最好是射频合成,这种设置频率更方便。当与无线电结合使用时,只需断开C,D,E点,在图2中的C点,发射无线电控制的振荡器接收输入,B点可用于切换控制无线电发射器。
……………………………………………………………………………………………
以下有其他人编写51单片机POCSAG编码程式的链结

https://359303267.github.io/POCSAG/
小小小日天的博客
瞧!这里有个不知道叫什么好的小玩意!
logo
开源!使用单片机发送POCSAG编码呼响BP机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BP机工作频段已经被国家收回,所以自己使用手台、车台等大功率无线发射器在这个频段发射无线电波是违法的,所以需要进行发射信号的衰减,无线发射功率控制在0.1W之内是没有问题的。

 单片机使用STC公司的IAP15W4K58S4,时钟频率为27MHz,使用串口1来发送数据,串口波特率为115200。支持1200和512比特速率的POCSAG编码,支持正负相位,可以发送数字信息和汉字信息(不支持混输)

 对讲机我用的是宝峰UV-5R。单片机的P36接对讲机的压控振荡器输入端,P35接对讲机的PTT控制端,还要和对讲机共地(至于这三个接线端具体接在哪一个位置,网上一搜就有了)。对讲机的发射频率需要调到BP机的工作频率一样。

 BP机我用摩托罗拉精英王和大顾问实验成功,如果不响可以试试切换一下相位。如果显示乱码就换一个响声/功能位。

 如果就是不响,要知道哪有这么容易响?地址码、BP机工作频率、对讲机频率调到和BP机工作频率一致、对讲机不能有频偏。如果就是不响,要考虑BP机是否被改过频率,很多BP机在使用的时候都是改过频率的,或者就是对讲机有频偏,可以使用SDR(软件无线电)测试对讲机的频率。

 关于如何准确获得BP机的工作频率和地址码,跳转这里:

如何获得BP机的地址码和工作频率?

 开源!单片机源码和上位机源码都开源!讨厌那种一个单片机加个Si4463模块就卖你几百块的商家,虽然我知道写程序画板子也不容易,但是价格是成本的十倍着实太坑。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TX                   P36    //数据输出端
#define PTT                  P35    //PTT控制端
#define HIGH                 1      //高电平
#define LOW                  0      //低电平
#define NILL_DATA            0x7A89C197  //闲置码
#define SYNC_DATA            0x7CD215D8  //同步码
#define DATA_START           12     //串口中数据开始位置
#define TEXT_OR_NUM          11     //串口中文字或数字标志位置
#define SPEED                10     //串口中速率标志位置
#define UARTBUFF_SIZE        400    //串口接收缓冲区
#define TXBUFF_SIZE          200    //TX发送缓冲区
#define LOWSPEED_TIMER_L     0xE7   //512bit/s时定时器初值,需要微调
#define LOWSPEED_TIMER_H     0x31
#define HIGHTSPEED_TIMER_L   0x1A   //1200bit/s时定时器初值,需要微调
#define HIGHTSPEED_TIMER_H   0xA8

unsigned long TxBuff[TXBUFF_SIZE] = {0};//TX发送缓冲区
unsigned char Tx_Num;//地址码发射次序
unsigned char beep;//功能位,1,2,3,4
unsigned char UartBuff[UARTBUFF_SIZE] = "#P12345674HT0001$";//串口缓冲区
unsigned int UartCount = 13;//串口接收计数
unsigned char UartTmp;
bit TM0_FLAG=0;//定时器0标志
bit NewData = 0;//串口是否有新数据收到标志

void UartInit(void);//函数声明
void Delay200ms();
unsigned long calc_bch_and_parity(unsigned long cw_e);
unsigned long calc_addr(unsigned long add,unsigned char fun);
void Timer0Init();
void WaitTF0(void);
void Send_Num(unsigned long s);
void GetAddrNumber();
void calc_NumberData();
void SendTxBuff();
void Empty_Buff();
void calc_TextData();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27.000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C5;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启接收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Init()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if(UartBuff[SPEED] == 'L')//为L表示512bit/s速率,下同
    {
        TL0 = LOWSPEED_TIMER_L;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LOWSPEED_TIMER_H;
    }
    if(UartBuff[SPEED] == 'H')
    {
        TL0 = HIGHTSPEED_TIMER_L;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HIGHTSPEED_TIMER_H;
    }
    ET0=1; //定时器0充许中断
    TR0=0;
    EA=1;  //开总中断
}

void UartSendString(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n)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n; i++)
    {
        SBUF = *ch++;
        while(TI == 0);
        TI = 0;
    }
}

void Delay200ms()        //@27.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1;
    j = 133;
    k = 210;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unsigned long calc_bch_and_parity(unsigned long cw_e) //BCH校验和奇偶校验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arity = 0; //奇偶校验计数
    unsigned long local_cw; //临时存放数
    local_cw=cw_e;//保存cw_e参数值
    for(i=1;i<=21; i++,cw_e<<=1)
        if (cw_e & 0x80000000) cw_e ^= 0xED200000;
    cw_e=cw_e&0xFFC00000;//保留前10位,BCH校验值共11位,只保留前10位有效数据
    local_cw |= (cw_e >> 21); //BCH校验数移至第22位到31位,BCH共10位,并和原始数据相加
    cw_e=local_cw;
    for(i=0; i<31; i++, cw_e<<=1) if(cw_e&0x80000000) parity++;
    if(parity%2) local_cw+=1;//从1至31位判断为奇数则后面加1补充为偶数
    return local_cw;
}

unsigned long calc_addr(unsigned long add,unsigned char fun) //地址转换,第1参数为地址,第2参数为功能
{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tem;
    Tx_Num=(unsigned char)(add&0x00000007);//获取地址发射的帧位次,111位第7帧,后3位地址数据隐藏不发送,接收按帧位还原
    adr=0x00;
    adr=add&0xFFFFFFF8;    //去掉地址码后3位
    adr=adr<<10;  //地址左移10位
    tem=0x00;
    tem=fun;  //功能位
    tem=tem<<11;//功能位左移11位,功能位为00 01 10 11四种状态,代表4个地址码
    adr=adr|tem; //地址码和功能位合成地址码;
    return adr;
}

void WaitTF0(void)
{
    while(!TM0_FLAG);//等待定时器溢出
    TM0_FLAG=0;//清标志位
}

void Send_Num(unsigned long s)//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n;
   for (n=0;n<32;n++)
    {
      if(s&0x80000000)
        {
            if(UartBuff[1] == 'N')//判断正负相位,下同
                TX = LOW;
            else
                TX= HIGH;
        }
        else
        {
            if(UartBuff[1] == 'N')
                TX = HIGH;
            else
                TX=LOW;
        }
      WaitTF0();//等待延时结束 0.833ms
      s<<=1;
    }
}

void Empty_Buff()//清空缓冲区
{
    unsigned int i;
    for(i = TEXT_OR_NUM; i < UARTBUFF_SIZE; i++)
    {
        UartBuff = 0x00000000;
    }
    for(i = TEXT_OR_NUM; i < TXBUFF_SIZE; i++)
    {
        TxBuff = 0x00000000;
    }
}

void GetAddrNumbe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tem;
    unsigned long addr_tmp;

    addr_tmp = (UartBuff[2] - '0')*1000000;//提取地址码
    addr_tmp += (UartBuff[3] - '0')*100000;
    addr_tmp += (UartBuff[4] - '0')*10000;
    addr_tmp += (UartBuff[5] - '0')*1000;
    addr_tmp += (UartBuff[6] - '0')*100;
    addr_tmp += (UartBuff[7] - '0')*10;
    addr_tmp += (UartBuff[8] - '0');

    beep = UartBuff[9] - '0';//提取功能位

    tem=calc_addr(addr_tmp,beep);//前面是地址码,后面是BB机内00 01 10 11  代表0,1,2,3种不同的声音

    for(i = 0; i < 8; i++)
    {
        if(i == Tx_Num)//地址码放入对应的帧中
            TxBuff[i*2] = calc_bch_and_parity(tem);//取得BCH校验后的地址码序列
        else
        {
            TxBuff[i*2] = NILL_DATA;//其他帧填充闲置码
            TxBuff[i*2+1] = NILL_DATA;
        }
    }
}

void calc_NumberData() //计算数值数据(数字机)
{
    unsigned long Num_Negate[UARTBUFF_SIZE] = {0};
    unsigned int i, j, k, n;
    unsigned char byte_tmp[10], byte_tmp_negate[10];
    float TxCount = 0.0;

    for(i = DATA_START; i < UARTBUFF_SIZE; i++)  //表意字符替换
    {
        if(UartBuff == 'A')
            UartBuff = 0x0A;
        if(UartBuff == 'B')
            UartBuff = 0x0B;
        if(UartBuff == 'C')
            UartBuff = 0x0C;
        if(UartBuff == 'D')
            UartBuff = 0x0D;
        if(UartBuff == 'E')
            UartBuff = 0x0E;
        if(UartBuff == 'F')
            UartBuff = 0x0F;
    }

    n = DATA_START;
    for(i = DATA_START; i < UARTBUFF_SIZE; i++)      //数字的ASIIC码只用到第四位,所以将所有数字的低四位合并,高四位丢弃
    {
        if(i % 2 == 0)
            UartBuff[n] = UartBuff << 4;
        else
        {
            UartBuff[n] |= UartBuff & 0x0f;
            n++;
        }
    }

    k = Tx_Num * 2 + 1;                               //定位到地址码后数据所在的位置
    for(i = DATA_START; i < UARTBUFF_SIZE; i += 5)                      //按四位取出并放在高四位准备倒序
    {
        byte_tmp[0] = (UartBuff & 0xf0);
        byte_tmp[1] = (UartBuff & 0x0f) << 4;
        byte_tmp[2] = (UartBuff[i + 1] & 0xf0);
        byte_tmp[3] = (UartBuff[i + 1] & 0x0f) << 4;
        byte_tmp[4] = (UartBuff[i + 2] & 0xf0);
        byte_tmp[5] = (UartBuff[i + 2] & 0x0f) << 4;
        byte_tmp[6] = (UartBuff[i + 3] & 0xf0);
        byte_tmp[7] = (UartBuff[i + 3] & 0x0f) << 4;
        byte_tmp[8] = (UartBuff[i + 4] & 0xf0);
        byte_tmp[9] = (UartBuff[i + 4] & 0x0f) << 4;

        for(j = 0; j < 10; j++)                           //倒序
        {
            for(n = 0; n < 8; n++)
            {
                byte_tmp_negate[j] <<= 1;
                byte_tmp_negate[j] |= (byte_tmp[j] >> n) & 0x01;
            }
        }

        Num_Negate[k] = 0x80000000;                                        //重新组合
        Num_Negate[k] |= (unsigned long)byte_tmp_negate[0] << 27;
        Num_Negate[k] |= (unsigned long)byte_tmp_negate[1] << 23;
        Num_Negate[k] |= (unsigned long)byte_tmp_negate[2] << 19;
        Num_Negate[k] |= (unsigned long)byte_tmp_negate[3] << 15;
        Num_Negate[k] |= (unsigned long)byte_tmp_negate[4] << 11;
        Num_Negate[k + 1] = 0x80000000;
        Num_Negate[k + 1] |= (unsigned long)byte_tmp_negate[5] << 27;
        Num_Negate[k + 1] |= (unsigned long)byte_tmp_negate[6] << 23;
        Num_Negate[k + 1] |= (unsigned long)byte_tmp_negate[7] << 19;
        Num_Negate[k + 1] |= (unsigned long)byte_tmp_negate[8] << 15;
        Num_Negate[k + 1] |= (unsigned long)byte_tmp_negate[9] << 11;
        k = k + 2;

    }

    //UartCount = 25;
    n = Tx_Num * 2 + 1;                                                   //将数据合并到Tx发送缓冲区并计算校验码
    TxCount = 0.0;
    for(i = Tx_Num * 2 + 1; i < UARTBUFF_SIZE; i++)
    {
        if(TxCount >= (UartCount - DATA_START - 1))
            break;
        if(i % 16 == 0)                                                     //每8帧(16个码字)插入一个同步码
            TxBuff[n++] = SYNC_DATA;
        TxBuff[n++] = calc_bch_and_parity( Num_Negate);
        TxCount += 5;                                                     //串口接收5个数字相当于POCSAG码中一个码字
        if(n >= TXBUFF_SIZE || i >= UARTBUFF_SIZE)                        //超出缓冲区退出
            break;
    }

}

void calc_TextData()  //计算汉字数据
{
    unsigned long Text_Negate[UARTBUFF_SIZE] = {0};
    unsigned int n, i, k, byte_tmp;
    float TxCount = 0.0;
    for(k = DATA_START; k < UARTBUFF_SIZE; k++)         //字节按位倒序
    {
        byte_tmp = UartBuff[k];
        UartBuff[k] = 0;
        for(n = 0; n < 8; n++)   //倒序
        {
            UartBuff[k] <<= 1;
            UartBuff[k] |= (byte_tmp >> n) & 0x01;
        }
        UartBuff[k] &= 0xFE;    //倒序后丢弃最低位
    }

    k = Tx_Num * 2 + 1;
    for(n = DATA_START; n < UARTBUFF_SIZE; n += 20)                 //移位,20个字节一循环
    {
        Text_Negate[k] = 0x80000000;
        Text_Negate[k]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23;
        Text_Negate[k]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 << 16;
        Text_Negate[k]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2] << 9;
        Text_Negate[k] &= 0xfffff800;

        Text_Negate[k + 1] = 0x80000000;
        Text_Negate[k + 1]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2] << 29;
        Text_Negate[k + 1] &= 0xC0000000;
        Text_Negate[k + 1]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3] << 22;
        Text_Negate[k + 1]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4] << 15;
        Text_Negate[k + 1]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5] << 8;
        Text_Negate[k + 1] &= 0xfffff800;

        Text_Negate[k + 2] = 0x80000000;
        Text_Negate[k + 2]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5] << 28;
        Text_Negate[k + 2] &= 0xE0000000;
        Text_Negate[k + 2]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6] << 21;
        Text_Negate[k + 2]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7] << 14;
        Text_Negate[k + 2]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8] << 7;
        Text_Negate[k + 2] &= 0xfffff800;

        Text_Negate[k + 3] = 0x80000000;
        Text_Negate[k + 3]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8] << 27;
        Text_Negate[k + 3] &= 0xF0000000;
        Text_Negate[k + 3]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9] << 20;
        Text_Negate[k + 3]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0] << 13;
        Text_Negate[k + 3]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1] << 6;
        Text_Negate[k + 3] &= 0xfffff800;

        Text_Negate[k + 4] = 0x80000000;
        Text_Negate[k + 4]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1] << 26;
        Text_Negate[k + 4] &= 0xF8000000;
        Text_Negate[k + 4]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2] << 19;
        Text_Negate[k + 4]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3] << 12;
        Text_Negate[k + 4]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4] << 5;
        Text_Negate[k + 4] &= 0xfffff800;

        Text_Negate[k + 5] = 0x80000000;
        Text_Negate[k + 5]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4] << 25;
        Text_Negate[k + 5] &= 0xFC000000;
        Text_Negate[k + 5]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5] << 18;
        Text_Negate[k + 5]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6] << 11;
        Text_Negate[k + 5]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7] << 4;
        Text_Negate[k + 5] &= 0xfffff800;

        Text_Negate[k + 6] = 0x80000000;
        Text_Negate[k + 6]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7] << 24;
        Text_Negate[k + 6] &= 0xFE000000;
        Text_Negate[k + 6]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8] << 17;
        Text_Negate[k + 6] |= (unsigned long)UartBuff[n + 19] << 10;
        Text_Negate[k + 6] &= 0xfffff800;

        k += 7;
    }

    n = Tx_Num * 2 + 1;
    TxCount = 0.0;
    for(i = Tx_Num * 2 + 1; i < UARTBUFF_SIZE; i++)                       //将数据合并到Tx发送缓冲区并计算校验码
    {
        if(TxCount >= (UartCount - DATA_START - 1))
            break;
        if(i % 16 == 0)                                                     //每8帧(16个码字)插入一个同步码
            TxBuff[n++] = SYNC_DATA;
        TxBuff[n++] = calc_bch_and_parity( Text_Negate);
        TxCount += 2.8571428571;                                            //串口接收2.8571428571个字节相当于POCSAG码中一个码字
        if(n >= TXBUFF_SIZE || i >= UARTBUFF_SIZE)
            break;
    }
}

void SendTxBuff()
{
    unsigned int i;

    PTT = 0;                    //触发PTT
    Delay200ms();                  //PTT延时,根据对讲机不同进行调整
    if(UartBuff[SPEED] == 'L')
    {
        TL0 = LOWSPEED_TIMER_L;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LOWSPEED_TIMER_H;
    }
    if(UartBuff[SPEED] == 'H')
    {
        TL0 = HIGHTSPEED_TIMER_L;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HIGHTSPEED_TIMER_H;
    }
    TR0 = 1; //启动定时器

    for(i = 0; i < 18; i++)//至少发送576个前导码,只能多,不能少
    {
        Send_Num(0xAAAAAAAA);
    }

    Send_Num(SYNC_DATA);//发送同步码

    for(i = 0; i < TXBUFF_SIZE; i++)//将TX发送缓冲区中的数据发出
    {
        if(TxBuff == 0x00000000 || TxBuff == 0xffffffff)//如果缓冲区中数据为全0或全1则表示发送完毕
            break;
        Send_Num(TxBuff);
    }

    TX=LOW;
    TR0 = 0;
    Delay200ms();                       //发送完毕PTT延时,根据对讲机不同进行调整
    Delay200ms();
    Delay200ms();
    PTT = 1;

    UartSendString("OK\r\n",4);          //串口输出调试信息
    UartSendString("UartCount=",10);
    SBUF = UartCount / 100 + '0';
    while(TI == 0);
    TI = 0;
    SBUF = (UartCount / 10) % 10 + '0';
    while(TI == 0);
    TI = 0;
    SBUF = UartCount % 10 + '0';
    while(TI == 0);
    TI = 0;
    UartSendString("\r\n",2);
}

void main()
{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TX = 0;     //初始化IO引脚
    PTT= 1;

    while(1)
    {
        //NewData = 1;
        if(NewData == 1 && (UartBuff[TEXT_OR_NUM] == 'N' || UartBuff[TEXT_OR_NUM] == 'T'))
        {
            GetAddrNumber();//获取地址码及功能位
            if(UartBuff[TEXT_OR_NUM] == 'N')
                calc_NumberData();//计算数字数据
            if(UartBuff[TEXT_OR_NUM] == 'T')
                calc_TextData();//计算文字数据
            SendTxBuff();//发送数据
            Empty_Buff();//清空TX发送缓冲区和串口接收缓冲区
            NewData = 0;
        }
    }
}

void UART_RxData() interrupt 4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
    if(RI == 1)
    {
        RI = 0;
        UartTmp = SBUF;
        if(UartTmp == '#')              //串口开头
            UartCount = 0;
        if(UartTmp == '$')              //串口结尾
        {
            UartTmp = 0x00;
            NewData = 1;
        }
        UartBuff[UartCount] = UartTmp;
        UartCount++;                     //串口计数
        if(UartCount >= UARTBUFF_SIZE)   //超出缓冲区归零
            UartCount = 0;
    }
}

void Int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if(UartBuff[SPEED] == 'L')
    {
        TL0 = LOWSPEED_TIMER_L;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LOWSPEED_TIMER_H;
    }
    if(UartBuff[SPEED] == 'H')
    {
        TL0 = HIGHTSPEED_TIMER_L;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HIGHTSPEED_TIMER_H;
    }
    TM0_FLAG=1;
}

网友:
厉害,当年觉得传呼机好神奇。

网友:
让我膜拜一下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大佬牛逼,那个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功能

网友:
向前辈致敬!

网友A:
90年5000港币很值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年5000港币很值钱了吧

10多年的收入

网友:
90年代  知道mcu的人寥寥无几  mcu会c编程  罕见得很   记得咋们公司是南京邀请某研究所人做一个选择看来行车简单的mcu控制项目  当年 花了不少银子

网友:
Z8是我碰到过最难写汇编代码的ⅠC之一,还有一个是现代的27p系列的ⅠC,若又是公司里第一个建汇编模块的人,那真的是痛不欲生!

网友:
当年的BP机,一节7号电池可以用超久,
当年的技术,低功耗也是超好呀,

网友:
牛人, 这网站见过传呼机的不多吧?

网友:
51单片机之前,学校教学用z80的

网友B:
大神厉害,90年代就能做这东西,实在是不简单,才5K港元?这个东西维修BP机会用到的,那个年代,一个BP就要上1K多了,这东西起码卖好几K,设计费才5K,BP机当时还是暴利,5W也不多啦

网友:
当年使用过BB机的人都年过不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厉害,90年代就能做这东西,实在是不简单,才5K港元?这个东西维修BP机会用到的,那个年代,一个BP就要 ...

90年初吧,那会儿刚有BP机,那会儿万元户还是富人吧。90年时我家还是那种泥墙草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厉害,90年代就能做这东西,实在是不简单,才5K港元?这个东西维修BP机会用到的,那个年代,一个BP就要 ...

有客户比钱自己学到新技术就不计较这么多了。这个系统不是拿来维修的,当然维修是可以的。
     最重要是很简单地就可构建一个小型BB机发射系统(如楼主位第7张图片),例如在一间(医院)、(学校)、(工厂)就可以很简单地建立一套独立的传呼机发射系统这才是主要的。

网友:
前辈!高手!致敬!

网友:
膜拜大师+1

网友:
记得90年代Motorola传呼机广告是邰正宵做的:“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

网友:
当年一个对讲机 10m的示波器就搞定,测机码直接叫后台发码

网友:
技术发展太快到今天。

实现方法也很多了。
今天看了看网上还有用SDR来实现的。。。。。。

网友:
90年代电脑价格还要万元以上, 更不要说单片机很稀少

楼主:
刚才到以下外国网站有很多关于传呼机(BB机)POCSAG 资料一大堆。
有多款单片机(其中MEGA32/2313)编码(汇编ASM)POCSAG 原程式以及电路图。
https://www.qsl.net/n9zia/wireless/pager/index.html

楼主:
以下网站是应用单片机Arduino编码传呼机POCSAG原程式(AVR 单片机 C语言程式)以及有RF22发射高频硬件应用例子。

https://ratcotel.net/?p=376
https://github.com/on1arf/pocsag

网友C:
前辈当年是不是用这个去开发程序的?  4位数码管地址显示,2位数码管显示地址; 人肉汇编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辈当年是不是用这个去开发程序的?  4位数码管地址显示,2位数码管显示地址; 人肉汇编代码 ...

我问过我大学老师,当前没有电脑时,如何进行单 片机开发
他回答我就是用的图上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问过我大学老师,当前没有电脑时,如何进行单 片机开发
他回答我就是用的图上这个东西。

这玩意,还支持单步运行;查看修改内存地址;

就是显示的是机器码

网友:
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E:
电工思维害死自己害死同行
除了量特别大的东西。
售价是BOM10倍是很正常的
生活中,骗女人孩子老人钱的那些玩意,是远超10倍。
电工的东西按BOM10倍有时候还得亏钱,不要忽略了其它方面的成本。
现在你要正常经营一家公司,不是消费类巨量的产品,按BOM的3倍是玩不下去的。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当年是不是用这个去开发程序的?  4位数码管地址显示,2位数码管显示地址; 人肉汇编代码 ...

在26楼图片的单板机是(Z80CPU系统)(TP801A)单板机

种IBM-PC与TP801B的通信方法
文献类型:期刊
机构: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工程学院 710072;710072
年:1994
期刊名称:电子与电脑
期:03
页码范围:49-50
增刊:正刊
所属部门:航海学院
百度学术:一种IBM-PC与TP801B的通信方法

关键词:通信方法;IBM-PC;TP801B;单板机;机器代码;交叉汇编程序;手工汇编;键盘输入;科研单位;字节数据;

摘要: TP801B单板机价格低廉,但功能较强,因此在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中广泛使用。为了避免手工汇编带来的许多不便,通常采用交叉汇编程序,在IBM—PC计算机上将Z80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编译成Z80机器代码,然后由键盘输入TP801B单板机中进行调试。手工键盘输入程序,既费时间又极易出错,因此最好能将IBM—PC计算机上交叉汇编产生的Z80机器代码,直接传输到TP801B单板机中。

本文介绍的IBM—PC计算机与TP80IB单板机的通信方法在硬件上非常简单,只需采用无衰减转录线将IBM—PC计算机打印机输出口(LPT)的DO和GND引脚与TP801B单板机。

我在1990年期间就开始使用以上这种通信方式(IBM一PC一 RS232(TXD、RXD、GND),采用无衰咸转录线接口变作RS232串行数据(接收RXD、发射TXD)。

最难就是要自己编写(监控程式)这段串行通讯功能,将原来录音磁带外储存这功能取消,充分利用原先这段监控程式储存空间重新自己人肉编译这段监控程式,我完全自己编写成功了。

我还扩展了一个功能,充分利用这块TP801B单片机当中的PIO PA0~7、PB0~7输入输出硬件连接8749单片机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自制编程器,对8749单片机烧写里面的EPROM,按8048数据手册的烧写时序自己编写这个烧写程式来编写一段监控程式。

网友:
精华,打赏!

楼主:
以下网站有中文传呼机通信POCSAG协议。
http://telecom.nstm.gov.tw/Histo ... 1aab874fb87#book/88

网友:
犀利,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看到跟帖的那些板子就头皮发麻。楼主是广东人,呵呵

网友:
老前辈了,有些东西,我在大学实验室里看到过,我的老师都不会用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电脑应用的已经挺多的了。虽然大都还用汇编,至少win95系统已经很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工思维害死自己害死同行
除了量特别大的东西。
售价是BOM10倍是很正常的

我就按照bom的3.3倍计算,血赔。
现在改变策略了,量少的坚决不松口。

楼主:
以下视频商品发射机有POCSAG编码输出
https://youtu.be/k870B97gYLU

以下视频外国(美少女)亲自拆开传呼机讲解
https://youtu.be/I6tztQgZ-IA

以下网站资料是(POCSAG协议)
http://www.sxlist.com/techref/pager/pocsag.html

以下网站POCSAG编码详细讲解
https://blog.csdn.net/woijal520/article/details/6790204

以下网站制作FM发射器
http://jhdzkj.tripod.com/Veronica/5w.html#tuning

https://www.f4huy.fr/?p=1140

http://www.51hei.com/bbs/dpj-162034-1.html

楼主:
以下视频应用(宝峰对讲机)发射机
https://youtu.be/81VEGzJe-wA

以下网站POCSAG编码协议讲解
https://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13189/POCSAG-Encoder

http://yo3hjv.blogspot.com/2015/ ... th-arduino.html?m=1

https://m.habr.com/en/post/438906/

宝峰对讲机
https://hackaday.io/page/6879-ham-stuff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Pr ... -5R-Radio-With-Ard/
https://www.reddit.com/r/Baofeng ... t_this_is_please_i/

楼主:
Arduino做BP机POCSAG编码程序,大顾问机,用串口助手发送字符,发送格式a+1234567+b+信息(a=N或P向位,1234567为呼机在7位地址码,b=1-4,为铃声)如:N12345671测试!

Arduino源程序如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ring comdata = "";
unsigned long addr;

int PTT = 10; //PTT控制端
int TX=9;//数据输出端
int ys=819;//延时
unsigned long tem;
uchar  Tx_Num;
unsigned long  calc_bch_and_parity(unsigned long cw_e) //BCH校验和奇偶校验函数
{
    uchar i;
   uchar  parity = 0; //奇偶校验计数
   unsigned long local_cw; //临时存放数
   local_cw=cw_e;//保存cw_e参数值
   for(i=1;i<=21; i++,cw_e<<=1)
       if (cw_e & 0x80000000) cw_e ^= 0xED200000;
   cw_e=cw_e&0xFFC00000;//保留前10位,BCH校验值共11位,只保留前10位有效数据
   local_cw |= (cw_e >> 21); //BCH校验数移至第22位到31位,BCH共10位,并和原始数据相加
   cw_e=local_cw;
   for(i=0; i<31; i++, cw_e<<=1) if(cw_e&0x80000000) parity++;
   if(parity%2) local_cw+=1;//从1至31位判断为奇数则后面加1补充为偶数
   return local_cw;

}
unsigned long  calc_addr( unsigned long add,uchar fun ) //地址转换,第1参数为地址,第2参数为功能
{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tem;
  Tx_Num=(uchar)(add&0x00000007);//获取地址发射的帧位次,111位第7帧,后3位地址数据隐藏不发送,接收按帧位还原
  adr=0x00;
  adr=add&0xFFFFFFF8;        //去掉地址码后3位
  adr=adr<<10;  //地址左移10位
  tem=0x00;
  tem=fun;  //功能位
  tem=tem<<11;//功能位左移11位,功能位为00 01 10 11四种状态,代表4个地址码
  adr=adr|tem; //地址码和功能位合成地址码;
  return adr;
}

void Send_start(unsigned long s)
{
    uchar i,n;
    unsigned long tem;
    for(i=0; i<20; i++)//发送576个前导10101010101010
    {
        tem=s;
        for (n=0; n<32; n++)
        {
            if(tem&0x80000000)
            {
                digitalWrite(TX,HIGH);
            }
            else
            {
                digitalWrite(TX,LOW);
            }
            delayMicroseconds(ys);//等待延时结束 0.833ms
            tem<<=1;
        }
    }
}
void Send_nill()//发送闲置位
{
    uchar n;
    unsigned long s=0x7A89C197;
    for(n=0; n<32; n++)
    {
        if(s&0x80000000)
        {
            digitalWrite(TX,LOW);
        }
        else
        {
            digitalWrite(TX,HIGH);
        }
        delayMicroseconds(ys);//等待延时结束 0.833ms
        s<<=1;
    }
}
void Send_Num(unsigned long s,char npi)         //发送数据
{
    uchar n;
    int xx0,xx1;
    if(npi=='P'){xx1=1;xx0=0;}
    if(npi=='N'){xx1=0;xx0=1;}
    for (n=0; n<32; n++)
    {
        if(s&0x80000000)
        {
            digitalWrite(TX,xx1);
            //Serial.print(xx1);
        }
        else
        {
            digitalWrite(TX,xx0);
            //Serial.print(xx0);
        }
        delayMicroseconds(ys);//等待延时结束 0.833ms
        s<<=1;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设置波特率为9600,一般是这个波特率
  pinMode(TX,OUTPUT);
  pinMode(PTT,OUTPUT);
}

void loop()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读取串口数据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
      if (comdata.length() > 0) //如果有数据进入处理
      {
        String np = comdata.substring(0,1);
        char npzf=toupper(np[0]);
        String ly=comdata.substring(8,9);
        int lyi=ly[0];
        String dz = comdata.substring(1,8);         //获取地址码
        unsigned long az=dz.toInt();                //地址码s转类型
        tem=calc_addr(az,lyi-48);                        //地址码移位处理
        addr=calc_bch_and_parity(tem);              //地址码BCH校验
        String msgdata = comdata.substring(9,200);  //截取信息码内容
        int len = msgdata.length()+10;               //获取信息码字节长度(+4为了让长度大于1帧,就不用1个汉字还用做判断了)
        byte hui[200]={0};
        digitalWrite(PTT,LOW);                      //对讲机ppt
        delay(500);                                 //延时500ms
        unsigned long mess[200]={0};                //信息码数组
                                            //信息码数组元素
        unsigned long msg;
        int ll=0;
        int wz=0;
        if(!(msgdata[0]&0x80)){hui[wz]=0x0f;wz++;}
        for(int i=0;i<len;i++)
        {
         if(!(msgdata[i]&0x80) && msgdata[i-1]&0x80 && i>0){hui[wz]=0x0f;wz++;}
          hui[wz]=msgdata[i];
          wz++;
          if(!(msgdata[i]&0x80) && msgdata[i+1]&0x80){hui[wz]=0x0e;wz++;}
         }
          wz=0;
          int k=1;
          for(int n=0;n<=len;n++)
          {
            for(int j=0;j<7;j++)
            {
              if(hui[wz]&0x01){msg|=0x00000001;}
              msg<<=1;
              hui[wz]>>=1;
              ll++;
              if(ll%20==0)
              {
                msg<<=10;
                msg|=0x80000000;
                mess[k]=calc_bch_and_parity(msg);
                msg=0;
                k++;
              }
            }
            wz++;
          }
            Send_start(0xAAAAAAAA);                 //发送前言码
            Send_Num(0x7CD215D8,npzf);                   //发送同步码
            mess[0]=addr;                           //地址码放入信息码第一码字
            for(int j=0;j<120;j++)                  //循环发送信息码
            {
              if(mess[j]!=0){Send_Num(mess[j],npzf);}    //数组元素不为0的发送
              Serial.println(mess[j],BIN);

              if((j+1)%16==0 && j!=0){Send_Num(0x7CD215D8,npzf);}  //每隔8帧发送一个同步码
            }
          Send_Num(0x7A89C197,npzf);                   //末尾发送闲置码
          comdata="";
          msgdata="";
          }
          digitalWrite(PTT,HIGH);

代码应该是9脚连对讲机输出 , 10脚连对讲机输出控制

网友F(2021-05-19):
引用 楼主:
Arduino做BP机POCSAG编码程序,大顾问机,用串口助手发送字符,发送格式a+1234567+b+信息(a=N或P向位,123 ...

LZ你好,请教一下

小小小日天
与上面这程序

都看不出宝峰的数据脚在哪嘛,
小日天说是直接MCU控制宝峰 VCO脚,找了一圈没找到图片。

上面有提到用arduino给宝峰做数据线,但那是给宝峰配置频率 用的吧。并不是发射时用这个口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你好,请教一下

小小小日天

以下网站有原整的製作资料(包括发射模块)图片。
https://github.com/on1arf/rf22_pocsag

网友:
大学学计算机原理,学的Z80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下网站有原整的製作资料(包括发射模块)图片。
https://github.com/on1arf/rf22_pocsag ...

谢谢回复,rf22这类模块发射脚是明白的。就是想折腾下对讲机,毕竟功率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rf22这类模块发射脚是明白的。就是想折腾下对讲机,毕竟功率大些。 ...

你要购买一个(宝峰UV-5R对讲机)回来研究一下,或先下载(操作说明书)来看明白(网络上一大堆),能否可下手制作来玩。

小小小日天他之前讲到 VCO(压控振盪)拆开原机找出这个控制脚的以下第2张图片有简单提一下没有深入讲解。

我都好想现今制作一整套来玩(回味一下当年的製作)。

小小小日天都是参考以下网站的(第三张图片)

http://jelmerbruijn.nl/pocsag-encoder/on-air/

以下讲到用PC电脑声卡来产生(POCSAG)编码送到对讲机发射就可以了。
http://sp7pki.iq24.pl/default.as ... 417925&nr_str=4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to-soundcard-cable

以下网站有UV-5R对讲机内部电路图
https://www.brickolore.com/2012/ ... schematics.html?m=1

以下网站更加多UV-5R内部资料。
https://mesa393.blogspot.com/202 ... ofeng-uv5r.html?m=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rf22这类模块发射脚是明白的。就是想折腾下对讲机,毕竟功率大些。 ...

以下网站资料数如何用ARDUINO来控制UV-5R对讲机。

https://hackaday.com/2013/02/28/hacking-a-ham-radio/

https://www.ss-20.ru/index.php?topic=847.0

https://kamrc.ru/index.php?topic=930.0

以下是制作RS-232数据线电路图
http://www.telsizciler.org/index.php?topic=23765.0

http://blog.nutsfactory.net/2014/05/08/bafong-uv5r/

https://iz0ups.jimdofree.com/arc ... rvate/baofeng-note/

百多页论坛
http://lpd.radioscanner.ru/topic25805.html

网友F:
对讲机我有的,所以想先用对讲机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54y1d7Qe
找到了 接线点

有点疑问,控制了对讲机的这个VCO,那数据 1跟0,并不是(Bit1 发射150MHz / Bit0 发射145MHz)了吧?

不过对讲机实用性可能还是不如MCU+SI4463
或者用 那个无线数传模块。

我是想用网上那款 手表式的传呼机,想用在工厂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讲机我有的,所以想先用对讲机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54y1d7Qe

以上(视频)讲得很清楚了,但在设置BP机频率和对讲机相同频率时还要设置频率间隔宽度(5K)看(图片1)来设置(视频当中是没有提及到这一点的设置)。

看2图片这就是控制VCO(1  Bit  = 150MHz / 0  Bit  = 149.995MHz)。

只应用三条连接线,
1 >  GND(地线),
2 >  PTT(功率发射),
3 >  Data(1 Bit  / 0  Bit)一> VCO压控振盪。

网友F:
特意去找了下5R的原理图:http://www.elazary.com/images/me ... IC-baofeng-uv5r.pdf
找到了那个vco引线处:

可以看到: 这个脚,是控制了26M 有源晶振的供电,而达到 控制RDA1846暂停发送(就是发0,反相就是发1)的目的,
这个飞线,是引在我画的大圈里的右边小圈处。

那这样说来,1是发一个载波频率,0就是不发。(反相是反过来)

同理那个 发射模块 SR_FRS_1WV,改造 也是一个道理,晶振1脚引出来做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意去找了下5R的原理图:http://www.elazary.com/images/mediaFiles/ham/uv5r/SCHEMATIC-baofeng-uv5r.pdf ...

将以上硬件优化(应用ESP8266)蓝牙连接手机(不使用PC机)就可构成一整套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以上硬件优化(应用ESP8266)蓝牙连接手机(不使用PC机)就可构成一整套系统了。 ...

基本搞明白了,市售的(大都在闲鱼上) diy发射机,基本是用rf 芯片做的,功能看着也不错。
8266.安卓,linux都没啥问题,就是在想要不要做下去。不知道那手表呼机效果好不好,价格居然要200多,都不如直接用lora来干了。

我是用在生产线上设备报警,自动 直接通知操作工当然最好还能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意去找了下5R的原理图:http://www.elazary.com/images/me ... IC-baofeng-uv5r.pdf ...

有源26MHz晶振(2PIN  连接  GND / 4PIN 连接 3V3  电源)是稳定供电的。

有源26MHz晶振(3PIN 连接到 RDA1846 XTAL1(5PIN))。
有源26MHz晶振(1PIN 连接到RDA1846 XTAL2 (6PIN)也连接R49 10K 连接VR1 20K这里作为VCO输入端控制(我认为在这点用一只NPN三极管(E端接GND)C端连接这点〈集电极开路控制方式〉)作控制最好,不能直接(1Bit/0Bit)控制)。

PTT  控制端 选用光耦(PC817)二线(没有了共地干扰问题)。
Data (1 Bit / 0 Bit)选用光耦(PC817)二线(没有了共地干扰问题)。

楼主:
以下网站资料应用(MB1504)制作传呼机发射台

http://www.21xr.com/21xrwd/wuxiandian/mb1540.htm

http://www.dzkfw.com/article/268.html

网友:
当年他们写这篇1504做发射机的文章我就说过是胡闹,PLL本身的牵引使得频偏不正常,除非把环路调的很慢,但大多数人没玩过,加上写文章是为了学术需要也就算了。实际上调试的时候,我们当年都是用马可尼的2955b,现在看起来这些人写文章的时候就已经想到20年后这种东西肯定就淘汰了,写的对不对都无所谓

楼主:
用以下淘宝现成的(MB1504模块)88MHz~170MHz是否都可以制作到一台(BP机)发射台?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以下淘宝现成的(MB1504模块)88MHz~170MHz是否都可以制作到一台(BP机)发射台? ...

直接淘宝 10来块的((上面不要带MCU,或者你直接改MCU内程序也许用起来更省事)
SI4463,sx1278
等支持 fsk通讯的无线模块就行了,外置一颗MCU,spi通讯去控制rf芯片收发。
不光能做发射,还能做接收。

频率范围的话,芯片本身已经够:
SI4463 142 至1050 MHz
SX1278 137-525MHZ

现成的模块应该是加了功放芯片,所以频率限制在一定范围,去掉就行
短距离估计不去掉也没事。
成品大功率的,也只是针对固定频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淘宝 10来块的((上面不要带MCU,或者你直接改MCU内程序也许用起来更省事)
SI4463,sx1278
等支持 fsk ...

上世纪(90年代初)DlY以下图片中的〈频率合成器〉(MC145156、MC1648)。

现身在香港,有机会机回到来广东省家乡中,好想再制作一整套(BP机发射台)来玩。

当年只是搞数字(单片机)这部分,RF高频这部分是没有做过。

应用以下(图片3)〈SI4463模块〉应该可以构成RF射频要求。

网友(2023-01-08):
其实这些模块不太可能在简易的编码体系下好用,因为你直流电平加载在vco的变容管上会被拉回去。真正的发射台都是晶体振的,然后用pll进行混频,还要抑制镜像挺复杂的,光是调制器部分的成本就三四百块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