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办公室的电脑烧了6台,打印机烧了3台,电路咋了?

楼主(2020-12-02):
传闻说是零线接在了火线上?问题是之前不是一直还正常用着吗?出事当天有人在办公,说来电停电,又来电又停电,有人感觉要出事就关了电脑的插排开关,保护住了自己用的电脑,其他人的电脑就没那么幸运了。。。。

网友:
电路冲击,应该有高压,零线接到火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A:
把零线接到火线上去了,然后380V直接送到插座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零线虚接了吧

网友B:
380v三相供电零线掉了,相与相之间,接有电器,构成了回路,220v变成380v了,所以电器都烧了.

网友C:
你需要  过欠压 保护器

网友:
如果是入户线,什么三相五线,四线啥的弄错了,供电局是给赔偿的,

我们镇以前有过案例。具体问问为啥停电了,供电局施工都有工单,跑不了

如果是别的工作人员搭错线,那就协商赔偿吧。不会莫名其妙停电。

网友:
大型建筑物,3相电(4线))入户,零线虚接或掉线,用电器会在相-相之间串联接通,小功率的电器先烧断。

网友:
应该是接了两根火线进来了,找电力公司。

网友:
零线断了,零线电位抬高,烧设备

网友:
除非是三相线的零线接到了别的相。接到自己的火线上不会有问题的呀。最多是跳闸

网友:
零线,断开或虚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零线接到火线上去了,然后380V直接送到插座了

如果380直接送电,那应该早就烧电脑了,为何时通时断?

网友:
零线接成另外一根相线了,380进来电脑了

网友:
电力部分施工时将零线接到相线上了,380V直接入户。10年前我村里出过这个事情,烧了很多电器。直接与施工人员联系,他们会负责赔偿的。

网友D:
只是烧了电源,主板没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烧了电源,主板没坏吧?

烧了两台笔记本的适配器,笔记本正常。烧了三台打印机,开盖里面有明火的烧痕,据说幸好的白天,要是晚上下班的话,可能要起火了。烧了五台电脑,两台一体机电源坏,三台台机电源坏,三主板,一CPU,现在坏CPU在我这,还没测试是否CPU真的坏了。

网友:
这次事故应该给没有习惯下班切断电脑电源的人一些教训,好的习惯可免千万资产毁于一旦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0v三相供电零线掉了,相与相之间,接有电器,构成了回路,220v变成380v了,所以电器都烧了. ...

零线掉了,一般电压会降低。就算有低有高,也不会达到380V,一般会低于250V,超过300V可能性很小。
这种情况是零线和一个相线短路了,直接造成了380V的电压。实际上,我们所说的380V大约在420V以上(250x1.73),峰值就超过600V了,电器不坏才怪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烧了两台笔记本的适配器,笔记本正常。烧了三台打印机,开盖里面有明火的烧痕,据说幸好的白天,要是晚上 ...

电源不能做好防护,自己报废,保护主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能做好防护,自己报废,保护主板么

这也是我感到困惑的原因。主机嘛烧个电源也就算了,主板应该能得到保护啊,就像那俩笔记本一样,牺牲适配器,保护了笔记本主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  过欠压 保护器

过欠压保护好像应付不了这种情况,我家现在使用A9C68432,三相入户。
今年夏天零线开路,净水器、新风机、一台台式机 电源损坏。
万用表通电未开机、热泵机组通电未开机、在线UPS、这3个保险熔断。
弱电集控 消防控制器 24V明纬轨道电源损坏。
交换机、路由器、XBOX、电视等 未发现不良。
还有院里灯有一个不亮了,应该只是个巧合。

施耐德 A9C68432 iCNV自恢复过欠压保护器:

网友F:
说一下曾经遇到过的情况,
一楼灯接线短路,跳闸了,
二楼一台电脑与空气净化器都烧了电源.
后经了解,一楼与二楼共用一条零线,火线分别用了不同相线.
一楼短路的瞬间,零线变成了火线,与二楼的火线刚好成了380伏,在跳闸的同时烧毁二楼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一下曾经遇到过的情况,
一楼灯接线短路,跳闸了,
二楼一台电脑与空气净化器都烧了电源.

您这个情况是说,家里的入户电不只有一相进来了?一直以为,一相进户220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情况是说,家里的入户电不只有一相进来了?一直以为,一相进户220V。。。。。 ...

我所说的这个是工业区里面的内部办公楼,电工布线没有按标准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所说的这个是工业区里面的内部办公楼,电工布线没有按标准来操作.

想请您科普一下,标准的操作大致应该是个什么样儿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系统的零线接地部分断开了,造成三相系统中性点偏移,部分单相负荷电压超标,部分单相负荷电压不足,容易大批量的烧家用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欠压保护好像应付不了这种情况,我家现在使用A9C68432,三相入户。
今年夏天零线开路,净水器、新风机、 ...

上浪涌保护器 超过220V 先嵌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您科普一下,标准的操作大致应该是个什么样儿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线是怎么接的,但我了解到他们的接线是错的.
他们接线是这样的,总闸是三相四线,出来后,零线统一用一条线连接到一楼与二楼,
而火线却用了二相,用二个一位的空气开关控制,分别到一楼及二楼

网友:
正常应该只用一相,如果非要用二相,就得用双进双出的漏电保护开关,这样的话一楼跟二楼的零线就是分开的

网友:
我遇到过零线掉了,烧了好几个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欠压保护好像应付不了这种情况,我家现在使用A9C68432,三相入户。
今年夏天零线开路,净水器、新风机、 ...

这种情况 比较麻烦,不知道 合适参数的防浪涌➕ 空开能不能跳开,我也遇到过一次 零线开路,电源全变成 380 ,还好只坏了一个 适配器。哪天空调 总是自动关机。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