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个简单问题:PN结的开启电压和导通电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2-02):
1、一个PN结的开启电压和导通电压有什么区别?
2、一个基本放大电路,它的输入阻抗越小,有什么好处?它的输出阻抗越大,有什么好处?是不是电压放大能力越大,还是怎么说?
3、下图的两个电路能否构成复合管(达林顿管)?为什么?

网友:
你这是要交作业吗?
问错地方了,去考试网问吧

网友:
既然简单那就自己做作业,做不出来去问老师。交了学费不能不管哪是吧。

网友:
“请教三个简单问题”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我是外专业自学的。不好意思,不大懂规矩,我知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请大家讨论主题吧。
就普通的专业交流。

网友:
说实在的很多都是抠字眼,还是交给矿坛的老前辈回答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073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