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简易恒流源,固定50A左右,持续时间一秒

楼主(2020-12-02):
最近想整一个直流恒流源,

固定输出稳定的电流,灌电流或者源电流都可以。

试过358+NPN管子的方案,开机就要自己震荡,尴尬ing。

现在想用10个1084并联,相当于N个317的恒流源并联。

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否OK呢?

维持瞬态1秒钟稳定即可,响应速度<50mS,稳定度高于0.2%

可以浸泡于变压器油中,

负载阻抗较小,能够驱动1米长的电缆。。。

网友A:
如果是测试使用,买一个5V/60A左右的电源,再买个60A的电子负载,找个电工负责接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测试使用,买一个5V/60A左右的电源,再买个60A的电子负载,找个电工负责接线就行了。 ...

这些都有的。

有一些想商品化的想法,特别的应用。

主打体积小,大一统的解决方案。

网友B:
使用成品DC-DC电源模块啊,输入36-75V,输出5V/60A可工作在恒流输出模式,台达艾默生COSEL都有这些规格,价格便宜体积小。

网友:
感觉并不难…

网友:
第一次摄入这个行业   路漫漫兮   大电流控制的产品   硬件夯实基础 很重要

网友:
运放加MOS,调反馈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成品DC-DC电源模块啊,输入36-75V,输出5V/60A可工作在恒流输出模式,台达艾默生COSEL都有这些规格,价 ...

一般电源的限流达不到楼主要求的精度,只能几个运放+MOS管做,参考安捷伦电子负载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源的限流达不到楼主要求的精度,只能几个运放+MOS管做,参考安捷伦电子负载图吧 ...

单一应用,只功率级就行了,其它的斜率控制之类的就不要了。
短时间应用,功率也不用做的那么足,比如正常应用时用8个管,你这个用2-3个管就行了。

网友:
既然不用到可调,并联1084/LM317这种可靠好用,每只317自身就有功耗/过流/温度保护,开关用MOS或者继电器.

用运放的话,除了振荡,50A必须并管,每只管还要均流,都使电路变得复杂异常.

楼主:
运放的方式我试过,要震荡。

电流不可调控,只要短时稳定性即可。

有0.1%的传感器闭环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一应用,只功率级就行了,其它的斜率控制之类的就不要了。
短时间应用,功率也不用做的那么足,比如正 ...

斜率10mS-20mS,甚至50mS能够爬坡到位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斜率10mS-20mS,甚至50mS能够爬坡到位就可以了。

买个现成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b9&abbucket=18
有恒流模式, 然后你再外加个MOS管和负载并联来控制就行了.
应该还有更便宜的型号, 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现成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10.3-b.w4011-16243743270.161.78763f86czn1vu&i ...

感觉考电源的恒流模式比较玄幻。

并且纹波噪音超级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考电源的恒流模式比较玄幻。

并且纹波噪音超级大。

你后面负载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后面负载是啥?

铜排/导线,长度小于50cm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排/导线,长度小于50cm

整体看下来负载很小啊…

网友:
只能用电路自己搭,可以找找光伏用的接地导通电阻测试仪的原理

网友: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简单了

楼主:
达林顿三极管加运放的方式试过,

要震荡,也许外接导线的电感效应。

但是仿真的时候稳得一逼

网友E:
稳定度高于0.2%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定度高于0.2%有点难度。。。。

1S的稳定性优于0.2%,这个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蓄电池当电源,由于时间短,恒流源电路用一个大功率MOS+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F:
用LM317+2.5欧电阻,做成只有2条线的0.5A恒流源,LM317调整端电流不到100uA,因此可以满足你的精度要求的,精度取决于LM317的Vref以及那个电阻精度。
然后100个并联就是50A了,因为恒流,即使负载短路也不怕,每个就是输出0.5A,LM317自身有功耗、过流、过压保护,稳定可靠,又没有振荡,开关就用大电流MOS管。

假如自己用运放做,50A那个采样电阻以及采样电路就已经很难保证了,另外还要均流,假如均流不可靠,等于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LM317+2.5欧电阻,做成只有2条线的0.5A恒流源,LM317调整端电流不到100uA,因此可以满足你的精度要求的, ...

嘉立创贴片了6个1084做的恒流源。

回来测试一下子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