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个旋钮并打印了出来

楼主(2020-12-02):
一年也就50台的设备,我有了老大推荐的打印机,连找的想法都没有了,自己打印。乐趣无穷,打这个要3小时,一次可以打4个

网友A:
打磨过吗?看起来好光滑

网友:
光固化真的牛,和批量注塑的没区别了,希望材料种类越来越多。

网友:
光固化有没有办法做到镶嵌五金件,比如弄个舵机机械手,或者人工放置进去?

网友:
挺漂亮,看到过有人用烙铁将螺母加热再挤进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磨过吗?看起来好光滑

我推荐的那台光固化机器不需要表面打磨,就是这么光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的那台光固化机器不需要表面打磨,就是这么光滑。

正想问下大佬:  机子所谓的2.5倍加速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想问下大佬:  机子所谓的2.5倍加速怎么用?

它已经比老款机器快2.5倍。

估计是机器的机械速度提高了,紫外线的强度也增加了。

网友:
哦,正在想怎么加速,有时并不需要那么高分辨率,但提高层厚肯定要加长照射时间,所以感觉无解。

楼主:
加速是问题吗,这么便宜的机器,不行买10台

网友D:
这种打印的强度怎么样,当旋钮用会不会容易断?

网友:
立着打,一次性能打十个出来

网友:
和注塑机可以媲美了

网友:
有型号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打印的强度怎么样,当旋钮用会不会容易断?

很硬,保爽

网友:
感觉很不错的样子啊

网友:
厉害啊,感觉跟批量做的没啥区别了

网友E:
挺漂亮的,但还是怀疑强度,fdm虽然精度不及这个,好像强度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挺漂亮的,但还是怀疑强度,fdm虽然精度不及这个,好像强度好的多。

普通刚性树脂特性类似亚克力,硬而脆,强度是不如FD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