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头充手机电压跌到4.5V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2-02):
这一款充电器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8581-1-1.html,充大部分手机都能正常输出,但是充一部hw p20电压起初不稳,几秒后充电头输出跌落到4.5V 0.2A,不知道可能是哪里的问题?附上主芯片资料。

网友A:
如果使用的都是同一根先线的话,极有可能是这个手机的充电口有问题

网友B:
我记得有些手机不是有4.5V的协议吗

楼主:
是的,充电头里面吱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的都是同一根先线的话,极有可能是这个手机的充电口有问题

换别的充电头正常,怀疑两头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些手机不是有4.5V的协议吗

这个充电头是傻瓜的,d+ d-短路,不带协议,出4.5V 0.2A肯定是充电头那头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有可能是过流保护了,工作在打嗝模式。

楼主:
把输出电容改成了固态电容并且并了TVS(UDD32C05L01),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观察了十几分钟,只在开始出现了几秒的4.5V又恢复了5.3V 1.8A,后面没再出现。
改前:

改后:

楼主:
在手机电量低的时候仍有一定几率复现充电头电压跌落问题,继续研究。对市电比较怵,不想上示波器,感觉还是充电头被动器件或者布局布线方面的问题。
淘宝搜mt3612,无意中发现对标lp3783,后者资料很丰富。找来原理图一张。
对照这张图,在整流桥负极增加了4.7uH/1210/220mA电感。
mt3612的vcc滤波电容离管脚比较远,就近对地并联1uF/1206/50V陶瓷电容。
mt3612电流检测阈值电压是500mV,而 lp3783是550mV,于是在0.75欧采样电阻上并联1206/9.1欧电阻,扩流8%,适当放宽对充电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浪涌电流的检测阈值。
副边地线有一处比较细,加焊铜丝。
暂时没复现电压跌落问题。继续观察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手机电量低的时候仍有一定几率复现充电头电压跌落问题,继续研究。对市电比较怵,不想上示波器,感觉还是 ...

这种PSR结构的CC/CV正常情况下,如果负载电压低,会拉到CC状态去的,也就是说当你输出电压为4.5V的时候,应该是工作在恒流状态,即额定的2A左右的电流,否则可能是IC的抗干扰能力差,在某些不确定情况下会出现工作不正常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PSR结构的CC/CV正常情况下,如果负载电压低,会拉到CC状态去的,也就是说当你输出电压为4.5V的时候, ...

这个出4.5的时候只有200mA,应该是hw手机电源管理芯片和这个充电头之间在调整电流的时候电源线上出现了比较强的波动,充电头这边有一些设计缺陷,线路噪声大,加上芯片抗噪也不太好,正好撞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出4.5的时候只有200mA,应该是hw手机电源管理芯片和这个充电头之间在调整电流的时候电源线上出现了比 ...

辅助绕组的到IC的电阻上,对GND的那个接个20pF左右的电容,VDD上的并个104电容试试。

楼主:
我发现不接usb测试仪有一定几率复现电压跌落问题,猜测输出电容不够。手头有的固态电容最大只有6.3V/680uF,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了三个47uF/16V/1206。此外按楼上建议在FB反馈输入脚分压电阻上并电容,不过0.1uF太大了,实际试了一下,电源反复起停。最后只在FB对地的电阻上并联一个20pF电容。反复测试OK,这回应该是彻底搞定了。

网友(2021-01-06):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