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太家推荐一个开发简单,采购容易的MCU方案,实现30MB/S左右的速度读写U盘

楼主(2020-12-03):
看了stm32F4系列,实现高速usb host还要加phy芯片。有没有什么mcu能单芯片实现高速usb host接口,读写u盘速度能达到30MB/S左右,请大家推荐一下。最好是资料齐全,开发容易的那种,不想花太多时间在上面

网友A:
我感觉写30m/s已经非常高速了。

市场上的U盘,实测不一定能做到。

网友B:
这得usb3.0
2.0也就20MB/s左右

网友C:
这是要男同志来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usb3.0
2.0也就20MB/s左右

能达到20MB/S也行呀,stm32f4只集成了 full speed的usb,速度最多也就1MB/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写30m/s已经非常高速了。

市场上的U盘,实测不一定能做到。

是的,30M/S基本到usb2.0的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男同志来推荐吗?

此话怎讲?

网友D:
读这么快干啥?读出来还得处理吧。

网友E:
NXP的很多带了PHY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这么快干啥?读出来还得处理吧。

用来与FPGA交互数据的,数据量10MByte左右,如果用full speed,一次数据交互要10秒钟,这个太久了,我需要控制在1S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NXP的很多带了PHY

麻烦推荐一下比较常用的具体的型号吧,非常感谢

网友:
我记得大家讨论做高速下载器的时候提到最便宜的高速芯片应该是新塘NUC505。
我没用过,不过LZ可以看看。

网友:
做主控的话,常用的cortex M恐怕很难达到这个性能的,估计得手机、平板上用的A系列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烦推荐一下比较常用的具体的型号吧,非常感谢

上NXP官网上一搜就有了。
我用的RT105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NXP官网上一搜就有了。
我用的RT1052。

你有测试过他的读写U盘速度能到多少吗?我参考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来与FPGA交互数据的,数据量10MByte左右,如果用full speed,一次数据交互要10秒钟,这个太久了,我需 ...

用网口UDP传这个不是更快嘛,在USB2.0极限速度运行,稳定度估计得打个问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网口UDP传这个不是更快嘛,在USB2.0极限速度运行,稳定度估计得打个问号 ...

不只是传输,还要存储

网友G:
我用过STM32F407  + USB3300  10 MB/S
LPC4357 也有 10MB/S
建议stm32吧, 软件熟悉,开发时间成本低。

听说LPC55系列的,自带USB 2.0 PHY, 价格10多元, 支持高速USB 2.0, 我非常感兴趣,但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淘宝上买不到

网友:
STM32F722 好像内置USB2.0高速PHY,具体速度能到多少不太清楚

网友:
我觉得USB2.0, 写能达到10MB, 读能到20MB,就已经很牛逼了!
30MB ?...难难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STM32F407  + USB3300  10 MB/S
LPC4357 也有 10MB/S
建议stm32吧, 软件熟悉,开发时间成本低。

谢谢推荐,那就听你的,暂定STM32F407  + USB3300方案
选个冷门的方案,还不一定要踩多少坑呢,时间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
打电话问了沁恒的CH563方案,技术支持说USB速度也是10MB/S左右,这个芯片集成了USB和以太网的PHY,其实性价比挺高的
但是这个芯片太冷门了,感觉没什么人用,而且芯片不带仿真器,调试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H:
出个馊主意:全志V3s。

网友:
NXP的LPC43系列集成HS的PHY,直接干480MHz,不香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出个馊主意:全志V3s。

V3s 没有办法,裸机开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V3s 没有办法,裸机开发吧。

所以是馊主意啊,全志开发不容易,便宜倒是满足了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个U盘主控芯片。一般这类芯片集成了USB,,FLAsh存储管理等等,开发比较简单。但是你得有足够的量才能拿到主控芯片的开发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那就听你的,暂定STM32F407  + USB3300方案
选个冷门的方案,还不一定要踩多少坑呢,时间成本 ...

我记得论坛之前有个贴,是用STM32+PHY,好像能做到30MB以上,你可以搜一搜。

网友J:
用micro sd卡不也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V3s 没有办法,裸机开发吧。

为什么要裸机,Linux不香么,USB Host驱动现成的,倒是和FPGA通讯那边比较麻烦,估计得借用NOR Flash, SDIO甚至LCD接口才有足够的带宽,所以还是馊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micro sd卡不也可以吗

SD卡速度也高不到哪去,拷贝的时候还要读卡器,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裸机,Linux不香么,USB Host驱动现成的,倒是和FPGA通讯那边比较麻烦,估计得借用NOR Flash, SD ...

也考虑过linux方案子,看着上千页的教程资料,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
接FPGA的话,CYUSB系列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考虑过linux方案子,看着上千页的教程资料,想想还是算了

不需要懂Linux呀,都是现成的东西,配置一下就可以用了。v3s很多人都有教程,配好之后启动直接把flash映射成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