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便宜好用的PLC通信模组推荐?

楼主(2020-12-03):
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使用过PLC模组的,便宜好用的推荐一下。

最好是国网标准。

G3的由于上电组网时间太长所以抛弃。

HPLC现在有点贵。

软PLC也可以。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华为的模组如何?

楼主:
我们现在实验了万高和瑞士康的。ST有软的,我们也在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实验了万高和瑞士康的。ST有软的,我们也在测试。

有联系方式吗?什么价位?

网友B:
“PLC通信模组推荐 ”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联系方式吗?什么价位?

模组大概在40-50.
芯片在20以下吧。

如果参与的人多,我们可以搞一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通信模组推荐 ”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 ...

谢谢莫大,以后注意!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组大概在40-50.
芯片在20以下吧。

买了华为的子母机路由,测试发现,对市电的布线有一定要求。
在同一块插板上,将母机靠近插排进线端,子机放后端。结果发现子机无信号。

从这个实验看,这个方案离商用还有很远距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