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附件图中的D1管是什么管?

楼主(2020-12-03):
附件是在某度搜到的一键开关机的控制原理图,请问附件图中的D1管是什么管,PNP管吗?

网友:
应该是两个二极管

网友:
双体二极管?

网友:
有点像BAT54C。

网友:
画得挺清楚的,双二极管

网友:
高手,双二极管还有这样画法,电工也得提高业务水平啊

网友:
同意4楼

楼主:
先用BAT54C试下

网友:
应该就是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个SOT23(猜)内

网友:
这个地方一般就是4148CC之类的啊

网友:
双二极管BAV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