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pcb的屏蔽层,怎么屏蔽电磁波信号的

楼主(2020-12-03):
我前几天买了个耀华的称重仪表3190,用对讲机的天线,挨着ad芯片,采集的数据一点都没有被干扰。谁能帮我分析一下注意事项。

我自己做的称重仪表,屏蔽层没有接地,对讲机离20厘米,都会受到干扰。

网友A:
这款AD芯片是什么型号,楼主拆下来研究了啊

网友:
你的PCB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B:
我艹,A12E啊。
AD是ADS1230,不要猜了.....................................

网友:
电子秤总的发展趋势是小型化、模块化、集成化、智能化; ADS1230   国外生产的一些电子秤能够达到较高的准确度和可靠性,但他们使用的称重传感器的成本都非常高,这样就使得整机的成本过高.

网友C:
看样子,电源的EMI什么也没干,什么电感,磁珠一个也没舍得用,这样就想过EMI的3V/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AD芯片是什么型号,楼主拆下来研究了啊

我测试了一圈,总结了一下和屏蔽有关系。电磁波干扰都被吸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艹,A12E啊。
AD是ADS1230,不要猜了.....................................

我换了一颗1230芯片上去,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电源的EMI什么也没干,什么电感,磁珠一个也没舍得用,这样就想过EMI的3V/m? ...

这是耀华的主板,有电感,有磁环。没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艹,A12E啊。
AD是ADS1230,不要猜了.....................................

20bit的ADC可以做电压表不

网友:
我看这个板子走线走的挺好的,估计元器件的值也经过仔细考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圈,总结了一下和屏蔽有关系。电磁波干扰都被吸收了。

靠外壳屏蔽吗?外壳什么样

网友E:
由天下第一牛8bit  STC MCU  压阵,能不强吗,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0bit的ADC可以做电压表不

ADS1230不适合,因为内部的PGA不能彻底关掉,最低64倍。
要选内部PGA全量程2倍步进的那种。
具体根据精度要求来,做做四位半,1230没问题的。就是大信号要反过来精密电阻分压,反而会降低.

ADS1230过10V/m的辐射,毫无压力的,A12E老版本是OP2277+CS5513,也轻松过10V/m,辐射和静电不需要加太多补料,倒是脉冲群,不加不行。

网友F:
主要的功劳是磁珠与电容的组合,在小信号输入端。
屏蔽与多层板的功劳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1230不适合,因为内部的PGA不能彻底关掉,最低64倍。
要选内部PGA全量程2倍步进的那种。
具体根据精度 ...

老版本的芯片你都知道,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的功劳是磁珠与电容的组合,在小信号输入端。
屏蔽与多层板的功劳不是很大。 ...

我有也这种想法,想做四层板上下做屏蔽层,中间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天下第一牛8bit  STC MCU  压阵,能不强吗,哈哈。

没拍cpu你都知道,肯定你也拆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ADS1230不适合,因为内部的PGA不能彻底关掉,最低64倍。
要选内部PGA全量程2倍步进的那种。
具体根据精度 ...

大神,我用ads1232做两路称重,3kg的传感器,勉强做到精度1g,希望能做到0.1g精度。看了您很多回帖,也按您说的采用了电源作为基准,不知道哪里原因。
还有ads1232感觉转换速率太慢了,想数字滤波平均下都没法做。我一个芯片做两路来回切换也使得转换速率更慢了,因为需要稳定过程,记得您说过不建议一个芯片做两路的。不过我试过只用一路也就1g精度,也难以达到0.1度。
希望您给指点一下迷津。
现在准备用两颗HX711+1个mcu做两路称重,不知道这个选型如何?如果不太好有什么其他芯片方案推荐?两路称重电路成本控制在30-50内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1230不适合,因为内部的PGA不能彻底关掉,最低64倍。
要选内部PGA全量程2倍步进的那种。
具体根据精度 ...

另外,麻烦大神谈谈国产的万分之一的电子天平做的怎么样,跟国外的赛多利斯和梅特勒比差距在哪里?还有奥豪斯这个品牌的怎么样?
不是做称重这个行业的,只是最近有产品涉及到称重的控制以及做化学实验用到万分之一天平不了解国产的咋样买了个二手奥豪斯的用的,希望称重界的大神给点评点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神,我用ads1232做两路称重,3kg的传感器,勉强做到精度1g,希望能做到0.1g精度。看了您很多回帖,也按 ...

ADS1232同时做两路称重,这个方案除非是后台检测,对速度要求很低的场合,正常使用,放弃这个想法吧,来不及切换的,而且基本上切换通道之后,要丢弃前面2,3个数据,后面的数据才是稳定的。直接用2片1230都比这个来回切换强。

另外我对国产“高精度”称重没兴趣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1230不适合,因为内部的PGA不能彻底关掉,最低64倍。
要选内部PGA全量程2倍步进的那种。
具体根据精度 ...

多谢科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ADS1232同时做两路称重,这个方案除非是后台检测,对速度要求很低的场合,正常使用,放弃这个想法吧,来 ...

谢谢大神回复。
ADS1232同时做两路称重,这个方案除非是后台检测,对速度要求很低的场合,正常使用,放弃这个想法吧,来不及切换的,而且基本上切换通道之后,要丢弃前面2,3个数据,后面的数据才是稳定的。直接用2片1230都比这个来回切换强。
------------------------------------------------
确实如你所说,切换后前两三个数据不稳定,本身转换速率就慢,这样更慢了,这个方案准备放弃了,本来想的是把板子尽量的做到更小,Ti的ADC应该没这么差吧,越简洁越好,所以就用了,没想到翻车了。

感觉ADS1230和ADS1232参数差不多啊,前者位数才20位,后者24位,转换速率都是10SPS,被ADS1232搞的对ADS1230也没大有信心了。还有其他推荐吗?可以再贵些,HX117跟ADS1230比呢,看某宝9.9元的称0.1g也挺稳啊。
-----------------------------------------------------
另外我对国产“高精度”称重没兴趣哈................
-----------------------------------------------------
哈哈,我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谢谢大神回复。
ADS1232同时做两路称重,这个方案除非是后台检测,对速度要求很低的场合,正常使用,放 ...

AD1232和1230还是很不错的ADC普及型芯片,各方面的指标都比较中规中矩,你是没用对地方,才觉得它不好。HX系列是厦门海芯的,他们芯片的特点是EMC方面要比TI的还好,噪声也控制得很好,最大的缺点,温漂太大,不过价格便宜哈。你既定夺啦,看你的项目对哪个因素更侧重了。

另外英特矽尔的ISL26132,是一片和ADS1232可以PIN2PIN兼容的ADC,无噪声位比TI的还要高0.5个bit,实测EMC性能也更好些,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H:
楼主 能贴出 原来的主板  的 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能贴出 原来的主板  的 原理图吗?

对讲机干扰   是很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1230不适合,因为内部的PGA不能彻底关掉,最低64倍。
要选内部PGA全量程2倍步进的那种。
具体根据精度 ...

我怀疑你是原作者

网友H:
引用 网友B:
AD1232和1230还是很不错的ADC普及型芯片,各方面的指标都比较中规中矩,你是没用对地方,才觉得它不好。H ...

老大,请教下 现在做称重  温度漂移性能上 哪颗料做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大,请教下 现在做称重  温度漂移性能上 哪颗料做的最好?

ADI在温漂方面做得比较好,不过也贵,TI的也有温漂性能很好的,同样也是死贵死贵。
没必要单纯追求温漂,还是看综合性价比吧。温漂好的,价格还合适的,基本上无噪声位都不是很理想的那种。
要温漂和无噪声位都很牛逼的ADC,就要支付更多的玛尼,不差钱的就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ADS1232同时做两路称重,这个方案除非是后台检测,对速度要求很低的场合,正常使用,放弃这个想法吧,来 ...

确实,以前也用1232做过两路称重。ADS1232这个料也就是便宜,规格书里面很多重要的东西没说,新人如果用的话,绝对成堆的坑等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1230不适合,因为内部的PGA不能彻底关掉,最低64倍。
要选内部PGA全量程2倍步进的那种。
具体根据精度 ...

为什么A12E辐射没问题,但是楼主做的很容易被干扰呢?诀窍是什么呢?比较关注这个,难道单纯因为屏蔽和抗干扰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232和1230还是很不错的ADC普及型芯片,各方面的指标都比较中规中矩,你是没用对地方,才觉得它不好。H ...

谢谢回复。
准备上ads1230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确实,以前也用1232做过两路称重。ADS1232这个料也就是便宜,规格书里面很多重要的东西没说,新人如果用 ...

用完ads1232,对ti都“刮目相看”,竟然会生产这么落后的adc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用完ads1232,对ti都“刮目相看”,竟然会生产这么落后的adc芯片。

ADS1232落后?这是什么梗?这个芯片大概是2004年后出来。2005年开始到国内推广的,我也算是国内第一个用到产品上的,当年的第一个电路板被TI的代理借去到慕尼黑展会了。请问当时国内可有比肩ADS1232的ADC?就是放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国产的ADC同档次的又有哪个型号可以叫板它?

网友J:
楼主把AD也拍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把AD也拍一下嘛,,,,,,

ad芯片就是ads12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1232落后?这是什么梗?这个芯片大概是2004年后出来。2005年开始到国内推广的,我也算是国内第一个用 ...

ads1232和ads1230我用的时候,不是很好用,估计是我单片机程序的问题。现在用的是国产hx711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能贴出 原来的主板  的 原理图吗?

没画原理图,照片就是耀华的图

楼主:
这是我画的电路板图和耀华的一样,板子还在生产,过两天才能测试。

网友B:
都0202年了,还在用LM2940,真是不差钱的主儿

网友K:
为什么不用7805呢?

网友:
方便把 上面的阻容 参数说下吗 ,前端的 ,ads周边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AD1232和1230还是很不错的ADC普及型芯片,各方面的指标都比较中规中矩,你是没用对地方,才觉得它不好。H ...

ISL26132价格40元起,价格是ti的3倍多,还一盘起订

网友:
加屏蔽罩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L:
ISL26132价格40元起,价格是ti的3倍多,还一盘起订

不会吧,现在价格这么乱啊,我当年用的时候,一个最小包装,250pcs,含税不到12¥。大概10年前吧
TI现在是收紧了代理销售口子,小量不好买,只能去商城。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现在价格这么乱啊,我当年用的时候,一个最小包装,250pcs,含税不到12¥。大概10年前吧
TI现在 ...

ti的ads1232很便宜,跟你说的差不多
贵的是intersil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ti的ads1232很便宜,跟你说的差不多
贵的是intersil那个

我说的就是那个英特矽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0202年了,还在用LM2940,真是不差钱的主儿

钱不是问题,稳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不用7805呢?

7805发热严重,我都想用xl1509的

楼主:
cs5530和cs5532可以吗?谁能贴个电路板出来

网友:
来个耀华的看看。

网友:
信号进来 为啥  是先经过电容  再经过电阻 到 AIN 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1232落后?这是什么梗?这个芯片大概是2004年后出来。2005年开始到国内推广的,我也算是国内第一个用 ...

之前都是用的adi的高速ADC,随时读随时有还很稳定,当然价格也贵很多。
所以从没想过切换后需要稳定,速度还这么慢。

楼主:
铺铜后,对讲机的电磁辐射。影响不到ad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铺铜后,对讲机的电磁辐射。影响不到ad芯片。

把手机放在板子上,头部贴近AD,用另一台手机拨号呼叫它,看看AD值跳动有多大,你这个照片看的话,3000分度,估计会跳几个字的。

楼主(2021-01-02):
引用 网友B:
把手机放在板子上,头部贴近AD,用另一台手机拨号呼叫它,看看AD值跳动有多大,你这个照片看的话,3000分 ...

测试过,不会跳的,芯片上面还有加装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