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jlink支持脱机烧写么?

楼主(2020-12-03):
rt,谢谢

网友:
不支持。支持脱机的叫Flasher,价格很贵,国内很少,原装1k多美元。

网友:
淘宝上有支持的,应该是内置dap来做脱机烧录

网友:
不支持,淘宝买个离线烧录器吧,有精力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A:
把jlink装进电脑。用电脑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jlink装进电脑。用电脑烧录。

淘宝900元买个WINDOWS的平板电脑,再连J-LINK,就算是脱机下载器了

网友:
不支持,买个原子的200元的脱机烧录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