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版发布后,标准版是否还能使用

楼主(2020-12-03):
RT,试用了一下专业版,发现只能导出jlc-eda自有格式的源码,其它格式源码导出都不支持了。那么我想继续用标准版,会不会停服?谢谢!

网友:
专业版在哪用?

网友A:
专业版目前至是换了一个引擎,速度更快,其它的很多功能都不如标准版本,目前BUG 还是不少
将来的产品线:专业版 与 标准版本并存,面向的用户不一样。 标准面向简单的,专业版面向企业或者大的设计,要求设计严谨的,约束多。  至少要并存很多很多年。
另外,专业版一样是永久免费。

结论:标准版会维护很长很长时间,但是研发主力会在专业版。标准版本可以升级到专业版,将来也会支持导出导入各种格式。 明年将是国产嘉立创EDA大幅度提升体验的一年。

目前,专业版还是是 删档公测期。  受邀用户才有访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业版目前至是换了一个引擎,速度更快,其它的很多功能都不如标准版本,目前BUG 还是不少
将来的产品线: ...

专业版的规划,只能导出jlc-eda自有格式的源码?

或只是因为测试版,功能暂时没有做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版的规划,只能导出jlc-eda自有格式的源码?

或只是因为测试版,功能暂时没有做上去? ...

导出Gerber  加 jlc 自有格式。 其他导出都还没开发。

网友C:
单片版还没发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版还没发布吧?

单机版本会在明年年中。 到时是用户自由选择,会有一个单机服务端,可以有一个人用,也可以整个公司数据共享。

网友D:
现在用的KiCAD, 不能走弧线限制了很多应用。 等出了单机版再试下, 很早以前就想找单机版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KiCAD, 不能走弧线限制了很多应用。 等出了单机版再试下, 很早以前就想找单机版的了。 ...

這是我 2014 年,我首次用 kicad 的時候畫的板子,當時無聊畫的弧线,用自由角度走線畫出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是我 2014 年,我首次用 kicad 的時候畫的板子,當時無聊畫的弧线,用自由角度走線畫出來的。。。

我们很多板子外观就是圆的, 需要标准的圆弧, 自由走线走出来的, 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版目前至是换了一个引擎,速度更快,其它的很多功能都不如标准版本,目前BUG 还是不少
将来的产品线: ...

做为软件硬件人员我来建议,不要做多个版本,专注做好一个版本就行了,不要不同引擎,专注一个引擎就可以了,至于对不同用户可以设置企业版(收费),简易版(免费),这样的话只是组件不同,比如企业版100个功能,简易版60个功能就行,类似于win与office等软件的方式,毕竟开发一个电路板软件工程浩大,减少工作量,专注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