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用于3D打印零件螺丝紧固的螺母

楼主(2020-12-03):
之前使用自攻螺丝,拆装几次后容易滑牙,后来再假货宝上找到这种热熔螺母,一开始使用烙铁压进去,但压得手疼,后来做了个夹具,完美了。测试了树脂和PLA,树脂压入时有粉末释出,可能太脆了不太适合。PLA完美!

网友A:
我diu,你这个夹具也太下本钱了...

顺便,数模的公差配合有了嘛?你这算是热压工艺?主要靠热还是主要靠压?
看起来应该是过盈配合,不如直接把参数放出来方便以后大家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diu,你这个夹具也太下本钱了...

顺便,数模的公差配合有了嘛?你这算是热压工艺?主要靠热还是主要靠压?

是热了之后在压进去,有个温控表做控制,150度
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B:
用烙铁加热怼进去就可以了。。
这加热的玩意怎么搞这么大?包上点或者做个隔板吧,感觉一不小心就碰到

网友C:
工厂里面塑埋螺母都是这种工艺

网友:
3D打印外壳我一般是画2.7的孔攻M3牙,只要不是死命的锁紧,反复拆装多次都没问题,比用自攻的耐用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厂里面塑埋螺母都是这种工艺

注塑预埋螺母是另一种,那个不适合热压的,压进去没什么强度。

老外做过几种预埋螺母的对比测试,LZ这种抗拉是最好的,注塑预埋的是最差的,比直接攻牙都差很多(直方图最后一个就是2.7孔直接锁M3螺丝,抗拉强度并没有比第一二种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加热怼进去就可以了。。
这加热的玩意怎么搞这么大?包上点或者做个隔板吧,感觉一不小心就碰到 ...

搞大点热容大,碰到螺母不会一下子就降温了,用烙铁要把温度调高才行。容易不小心就把孔熔大了。

楼主:
后来才发现我们产线上有类似用途的机器,做个模具就可以了

楼主:
把图纸传上来
那头后买发现压不到较深的位置,就车细了,图纸没改。

网友:
网上买的外壳使用的螺母,之前一直奇怪怎么搞进去的

网友:
孔打大点儿,打出来之后塞进去,紫外固化,很结实

网友:
这个叫啥来着,我平时就画个六角的坑,把螺母风筒加热了按进去,但是容易掉出来

网友:
用螺纹丝套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图纸传上来
那头后买发现压不到较深的位置,就车细了,图纸没改。

SW版本有点高,能不能转成别的格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注塑预埋螺母是另一种,那个不适合热压的,压进去没什么强度。

老外做过几种预埋螺母的对比测试,LZ这种 ...

这个测试用的是直身螺柱还是有车痕的螺柱?一般预嵌件的螺柱要拉直纹,然后再车两到三道车痕。这样嵌进去的螺柱不管是抗扭抗拉,抗压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要求。当然,如果能嵌楼主位这种金件肯定好,但要生产这种金件要比用拉出来的型材做的车件成本上要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试用的是直身螺柱还是有车痕的螺柱?一般预嵌件的螺柱要拉直纹,然后再车两到三道车痕。这样嵌进去 ...

楼主这种镶嵌螺母很便宜,淘宝上大概100个卖5、6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试用的是直身螺柱还是有车痕的螺柱?一般预嵌件的螺柱要拉直纹,然后再车两到三道车痕。这样嵌进去 ...

每个测试的左下角不是都有螺母的照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