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推荐下可以做低功耗点阵液晶的厂家

楼主(2020-12-03):
大佬们帮忙推荐下可以做低功耗点阵液晶的厂家,燃气表上用。

网友A:
燃气表上不都是段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表上不都是段码吗?

是啊  点阵是个别客户的特殊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点阵是个别客户的特殊要求

用1.3寸的OLED吧,平时不显示

网友:
你的需求描述可以再描述下,看你现在需求可以用电子纸墨水屏,平时显示不耗电,只在画面更新的时候耗电

网友B:
现在的12864液晶,正常功耗应该都是在0.1mA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12864液晶,正常功耗应该都是在0.1mA左右吧。

燃气表上0.1mA也吓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表上0.1mA也吓死人了。

那还是电子纸吧, 或者加个按键, 按了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