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朋友XP 系统无法开机 求一个XP系统下的这个文件 KISCORE.SYS(已解决)

楼主(2020-12-03):
身边问了一圈了  没有用XP 的 ,  网上也找不到。
想先找到这个文件 替换到原先位置, 再不行 再重装系统
应该是 异常关机后 这个文件损坏了
万分感谢

最后解决方法 ,正常电脑上下载了个金山杀毒软件,然后 copy出里面的  这个文件,用WINPE  放到开不了机的电脑上,重新启动  正常开机了
第一件事 删除了金山杀毒

网友A:
https://www.trendmicro.com/vinfo ... .Win32.KingSoft.AW/

貌似是金山杀毒软件的系统文件,研究下怎么把这个杀毒软件干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rendmicro.com/vinfo/us/threat-encyclopedia/malware/PUA.Win32.KingSoft.AW/

貌似是金山杀 ...

还没进入到系统   也会导入第三方驱动吗

网友B:
用PE盘启动,把这个文件删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E盘启动,把这个文件删除就行了

这么暴力血腥,我还没去对方家里  晚上过去看看

网友:
启动时按f8,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试试。估计是更新出错了。

网友C:
这个提示界面不是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rendmicro.com/vinfo/us/threat-encyclopedia/malware/PUA.Win32.KingSoft.AW/

貌似是金山杀 ...

真的是金山   我自己电脑上装了个金山后就有这个文件了 用WINPE 把这个文件替换到目标电脑上  可以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提示界面不是xp

过去看了下 是WIN 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暴力血腥,我还没去对方家里  晚上过去看看

我上月刚给一台电脑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