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1X转M.2 NVMe原理图求助

楼主(2020-12-03):
在某宝上找到一款PCIe转M.2 NVMe的转接板如图,买回来接入2230的NVMe SSD实测功能正常,linux下lsblk可以正常挂载。
从外观上看,板子上的器件:
1. 板子上有两个电容,应该是一大一小两个滤波电容。
2. 还有两个led灯,旁边是对应的限流电阻。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器件了

请教一下这些信号都是直连的吗?也就是说从PCIe的某个脚直接接到M.2接口的某个脚。
有没有大佬有对应的原理图

网友:
就是直连的,pcie直接连上。

网友:
本来他就是PCIE总线,只不过接口形式用了M2尺寸的接口而已。

网友:
只是换个物理接口转换而已,跑的还是pcie协议,所以不要什么芯片,电容什么的。

网友(2021-06-09):
M.2只是一种物理接口,楼主的场景中,内部跑的还是PCIE协议,不存在协议转换的问题,故信号线是直连的。

网友:
直连啊!差分走线别出问题就可以了

楼主(2021-12-21):
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