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化对讲一般用什么方案实现?

楼主(2020-12-03):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可视化对讲一般用什么方案实现?

网友A:
早年间是485总线呼叫和视频分配器方案,现在有基于网络的,也就是IP方案,还有很多其实还是总线呼叫和视频分配,因为成本低,另外成本主要做在室内大屏上,毕竟这是客户看得见摸得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间是485总线呼叫和视频分配器方案,现在有基于网络的,也就是IP方案,还有很多其实还是总线呼叫和视频 ...

感谢回答,可能是我问的不太清楚,其实我想问是市面上的产品一般是基于什么SOC进行开发的,有没有专门的解决方案,感觉好像和IPC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