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自己DIY全硬件(数字逻辑)按键盘,三位七划管LED显示电压输出数值(D/A基准为 线性稳压)输出电源

楼主(2020-12-03):
制作按键盘输入(3 x 4)0~9(两个功能键〈取消、执行))D/A 电流型数字转电压芯片(MC1408)作为输出线性稳压电源,由键盘按键输入按下三次(1、2、3),输入BCD码移位锁存解码七划管LED显示1、2、3,按下功能键(执行)就可输出12.3V稳定綫性电压输出,所以输出可以由0.01V至到25.5V(255x0.1V)。

纯数字逻辑製作这个电源非常複杂的,应用芯片也特别多的,所以要优化电路,首要是减少应用芯片数量。

硬件键盘0-9输入选用CD4532芯片,但这芯片只有8输入转换三线1、2、4(BCD3位)输出,没有第4位BCD(8)的输出,又不想增加芯片数量,只能采用增加4支(1N4148)二极管和1支(下拉电阻)来扩展 BCD码(8、9)这2个按键输入,这个芯片还有个(特殊功能)按下0~9其中一个按键都有一个触发信号(GS 14PIN)输出(这是一绝)。

三个的BCD码(个、十、百)12条输入线(3组 8421码)转换成(2进制  D0~D7)(00H~FFH),如果用数字逻辑芯片来搭建这个解码电路是要应用很多片逻辑芯片才能做到这个效果,我当其时就直接选用了一片EPROM 2732 A0~A11作为(BCD 三位输入)对应的地址烧写正确的地址位置转换为〈 D0~D7  数据对应数值〉(这又是一绝)。

网友:
LZ多大了?

网友:
我猜楼主60岁了,高人

网友A:
单片机是个好东西,灵活。话说那个时候搞这行的都是大牛,不像现在入行门槛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个好东西,灵活。话说那个时候搞这行的都是大牛,不像现在入行门槛太低 ...

当年的prom就是现在的fpga的鼻祖啊。无非是随着工艺进步,可以容纳的小块逻辑单元越来越多了。

网友:
应该不止60岁,我猜65岁

网友:
我59岁
窘迫【㲒【u【

网友:
应该是,高人!

网友:
膜拜老前辈大牛

网友:
膜拜老前辈

网友:
在大学学习数电时画过,毕业后使用单 片机,把这些都 丢了

网友:
卧槽~惊叹!楼主在diy的时候我还是一枚小蝌蚪。

网友:
87年2AP9还是很贵的,集成电路我这里还买不到

网友:
精华,打赏!

网友:
手绘电路图,都是高手啊。呵呵。
退休老同事,以前就是自己手绘SCH,然后输入电脑,制作PCB.

网友:
果然老前辈

网友:
以前用这些逻辑门做出来的东西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
向老前辈致敬!

网友:
膜拜老前辈,致敬

网友:
这是老前辈, 87我还在穿开档裤。

网友:
学数字电路的应该都做过类似的东西。
我记得课程设计就是超声波测距仪,用数字电路搭出来的。不过现在应该基本没人用了。
但是卡诺图化简,状态转换图,有时候还是能用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