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PT100热电阻,用的是分压设计,线电阻怎么算出来

楼主(2020-12-03):
基准是0.27V,分压电阻是100欧,不是恒流源。恒流源的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这种电路设计不太会算,主要是pt1和pt2是用两个ad芯片采集,两个线上的采码正好是反向的。
pt1电压0-0.256v对应ad码是32762-0。
pt2电压0-0.256v对应ad码是0-32767。

pt100电阻范围10欧到400欧。如图所示,线电阻为0欧的时候,我记录的ad采码。

本来想发汤圆的,下次我提前充值。

网友A:
电阻分压,需要把GND导线的电阻也计算在内
电流会流过参考电阻,RTD,两个导线电阻,所以PT2点电压始终是0.135V
PT1点电压  0.27  / (100+100+5+5)*(100+5+5) =0.141V
                 0.27  / (100+100+10+10)*(100+10+10)=0.147V
RTD,导线电阻两个未知数 ,PT1,PT1两个方程,解二元一次方程就得了

网友B:
搞复杂了,无须先计算导线电阻的,只需保证导线电阻加PT100电阻值不超过你的最大输入电阻就行了。2*VPT2-VPT1就是PT100上的电压。PT2的导线电阻不会影响采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复杂了,无须先计算导线电阻的,只需保证导线电阻加PT100电阻值不超过你的最大输入电阻就行了。2*VPT2-VP ...

这样计算确实简洁,但是还是需要导线电阻,楼主用的不是恒流驱动,只知道铂电阻上面的电压不够

网友C: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  三线制  只是三条线而已,假装三线制,做不到抵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  三线制  只是三条线而已,假装三线制,做不到抵消的。

就是靠pt1和pt2之间电压不同来计算线电阻。抵消电阻只有用四线制恒流源驱动才行。

楼主(2021-01-29):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需要把GND导线的电阻也计算在内
电流会流过参考电阻,RTD,两个导线电阻,所以PT2点电压始终是0. ...

我们软件工程师还是没有调出来,能不能帮忙调试下。我可以寄样品给你,调试完成后,我再付你一些酬劳。

网友:
3线有两种方式采集,要么双恒流源一次采集,或者单恒流源两次采集递减。如果你用ADS1842就是一次解决,具体看1842手册去。

网友:
完整的桥路电阻电路图画出来就可以懂了,这不是算出来的是两边的桥路电阻串了等效的线电阻

网友:
ADS1248集成ADC,带内部电流源,双路电流源芯片REF2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软件工程师还是没有调出来,能不能帮忙调试下。我可以寄样品给你,调试完成后,我再付你一些酬劳。

51都快忘光了
整个过程分两步,第一步测量电压计算电阻,第二步根据电阻计算温度
第一步可以用几个精密电阻模拟Pt100
   1,检查ADC测量到的电压和实际的电压是否一致,
   2, 如果不一致,你的硬件或者ADC程序有问题;
   3, 一致的话代入数据解二元一次方程,求得Pt100电阻值RTD和线阻Rline值,跟实际的值比对,如果不一致,说明方程解错了
第二步 根据Pt100电阻值计算温度

VPT1 = 0.27/(100+Rtd+Rline+Rline)*(Rtd+Rline+Rline)
VPT2 = 0.27/(100+Rtd+Rline+Rline)*(Rtd+Rline)

网友:
我算一下啊  PT100=((2*VPT2-VPT1) * 100) / (0.27-VP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都快忘光了
整个过程分两步,第一步测量电压计算电阻,第二步根据电阻计算温度
第一步可以用几个精密电 ...

好像,同事看懂了。调试出来再回复

网友D:
1楼专业

网友E:
你这款板子能正常工作?先不管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那么多4052切换电阻考虑了没?还有那么细那么长的地线,单地线远端和近端误差估计一度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款板子能正常工作?先不管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那么多4052切换电阻考虑了没?还有那么细那么长的地线, ...

谢谢提醒,线确实细了点。这款电路板用了12个AD,16个通道pt100,0.2秒刷新温度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楼专业

2楼才是最专业的,会算才行。

网友:
最好不要在单片机里去计算,按照ADC位数和超采次数计算归一化表格让单片机去查好了。

楼主:
已经调试出来了,11楼12楼给的公式非常专业。

注意基准要用准确的电阻去计算出来。

比如说给一个50欧电阻,计算准确出来,有可能不是0.27,有可能是0.265。

计算出来后,要把这个电压放到公式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  三线制  只是三条线而已,假装三线制,做不到抵消的。

你好,时隔2个月,请看11楼和12楼的回复,已经解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时隔2个月,请看11楼和12楼的回复,已经解出来了。

精度 能到多少   不错 不错 很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 能到多少   不错 不错 很赞

精度很高,主要是ad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