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低功耗的陀螺仪芯片

楼主(2020-12-04):
bosch的芯片功耗很低, 但是cyro没有低功耗模式, X,Y,Z也不能单独关闭来省电.
其实我只要一个cyro轴的数据即可,  50HZ采样率时功耗小于200uA左右

网友:
SC7A20,仕兰微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找带fifo的很重要

楼主:
SC7A20是加速度传感器, 不是陀螺仪(cyro).  本来设计的是BMI160, 可惜它的cryo的三轴不能分别使能

网友:
陀螺仪是gyro.你看看bmi260呢,功耗低点。只要单轴的估计现在难找了。

网友(2022-07-06):
引用 楼主:
SC7A20是加速度传感器, 不是陀螺仪(cyro).  本来设计的是BMI160, 可惜它的cryo的三轴不能分别使能 ...

有找到合适的型号吗?我的应用也比较简单,作为振动监测。

楼主:
测过多个陀螺仪. 这个玩意就没有低功耗的, 即使屏蔽2轴, 功耗也有mA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