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MKE06Z128,跳转地址不知道修改哪里来编译

楼主(2020-12-04):
MDK编译的设置地址,修改完后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地址还是0000,startup_MKE06Z4.s 文件也跟以往的不同,只能使用 complier version 6的编译器版本,看不懂,不知道如何下手修改app,偏移地址/* ------------------------------------------------------------------------- */
/*  @file:    startup_MKE06Z4.s                                              */
/*  @purpose: CMSIS Cortex-M0P Core Device Startup File                      */
/*            MKE06Z4                                                        */
/*  @version: 1.0                                                            */
/*  @date:    2017-5-19                                                      */
/*  @build:   b190918                                                        */
/* ------------------------------------------------------------------------- */
/*                                                                           */
/* Copyright 1997-2016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
/* Copyright 2016-2019 NXP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
/*****************************************************************************/
/* Version: GCC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
/*****************************************************************************/
    .syntax unified
    .arch armv6-m
    .eabi_attribute Tag_ABI_align_preserved, 1 /*8-byte alignment */

    .section .isr_vector, "a"
    .align 2
    .globl __Vectors

网友A:
地址0000是reset vector吧。你看看从0000到5000是不是跳过了一些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0000是reset vector吧。你看看从0000到5000是不是跳过了一些地址。

没用过飞思卡尔,突然要用到,不知道怎么修改该跳转地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0000是reset vector吧。你看看从0000到5000是不是跳过了一些地址。

解决问题了,修改这个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