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座子通过磁珠接GND合理吗?

楼主(2020-12-04):
今天看到一个图纸,RJ45  网络插座 HR911105A 外壳与电源GND之间接了个磁珠,  我平常都是外壳直接接大地earth ,然后在GND与earth之间阻容并。不知道为什么接磁珠了

网友A:
我猜是為了更好的過靜電槍測試,接地是引誘靜電提供瀉放通路(否則信號線要抗下所有),磁珠的電感是減少瀉放對 GND 的衝擊。。。

网友:
标准不是直接电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為了更好的過靜電槍測試,接地是引誘靜電提供瀉放通路(否則信號線要抗下所有),磁珠的電感是減少瀉 ...

估计是试验过的,然后就延续下去了。我们这里一样,定型的方案后续改版也基本不动。

网友:
接电容的

网友:
不合理,rj45的外壳一般经电容接地

网友:
再做一次耐压测试就好玩了,估计3KV时火花到处爬

网友:
我看到的参考设计也是经过高压电容接地,但是我实在工作的网关类pcb 的地是直接接金属外壳的,rj45的座又是金属的,与外壳是接触的,这样rj45还有没有必要经过高压电容接地呢?

楼主:
看来大家也没有一致的建议啊。我又思考了下,他这么接有一定道理。假设GND这边就是低频信号  经过磁耦相当于与外壳相连。这时候相当于短接 有屏蔽层的话 屏蔽层
接地是有屏蔽外面辐射对网线的干扰的。如果GND 有高频的波动   磁耦会有阻碍作用 这个高频进入 外壳及屏蔽线 ,防止屏蔽线向外发射电磁干扰。
但是如果外壳能确定接 大地的话 就没有必要加磁耦了  短接更省事  。不确定的话浮空也行啊

网友:
应该还是路径控制吧?
不知道这个是用在哪里的,路由器和笔记本电脑见过RJ45外壳接板子信号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