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真空压力传感器”,发现不好找啊。

楼主(2020-12-04):
有个客户的需求是,要测真空5pa时的压力值(绝压型),发现市面上很多压力传感器都是大量程的,要测到那么低压力,很难找到合适的压力传感器。
我对压力传感器不熟悉,坛里有没有接触过的大神,推荐个靠谱的压力传感器型号呗。谢谢了!

网友A:
某宝上查一下负压变送器,其实就是绝压传感器,这东西大路货多了吧。

网友B:
日本SMC、CKD等厂家的。。产品很齐全啊。。真空的话用SMC  PSE531 (0~-101kPa)  PSE533(+-101kPa)

网友C:
5Pa可不是什么几百千帕几兆帕量程的大路货能搞定的,我们用过几十Pa量程的差压传感器,先说说您能接受的预算范围吧。100RMB 以内我没有见过,1千以上可以找霍尼韦尔的,中间范围的到某宝上搜“微压差传感器”。然后祈祷你买到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查一下负压变送器,其实就是绝压传感器,这东西大路货多了吧。

谢谢老大,我要的是绝压传感器,不是负压的,也不是变送器,只要传感器芯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SMC、CKD等厂家的。。产品很齐全啊。。真空的话用SMC  PSE531 (0~-101kPa)  PSE533(+-101kPa) ...

谢谢老大;推荐个买得到的型号呗,要求能测到绝压 5Pa,精度在1Pa左右即可;在这样的基础上,量程当然希望越宽越好,比如0~100kPa的量程能检测到5Pa当然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Pa可不是什么几百千帕几兆帕量程的大路货能搞定的,我们用过几十Pa量程的差压传感器,先说说您能接受的预 ...

猫猫老大,我只要传感器芯体,霍尼韦尔好像是买人家传感器芯体来做变送器的,当然贵啦;
传感器芯体的话,300元以内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用真空规管吧

网友D:
采用压力传感器做的真空计一般最低到100Pa,要测5Pa须用电阻真空计了,所以选型就错了。

网友:
这个要真空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压力传感器做的真空计一般最低到100Pa,要测5Pa须用电阻真空计了,所以选型就错了。 ...

还有电阻真空计这东西?? 跟压力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呢?请老大科普一下。

网友:
麦克,天水华天,太多了。搜下扩散硅芯体,但是恒流驱动难搞。

网友:
真正的真空变送器,是测100pa以下的。不是用mems压力传感器做的 一般基于热耗散法。整机价格很贵,2k起步。因为市场量小,校准困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推荐个买得到的型号呗,要求能测到绝压 5Pa,精度在1Pa左右即可;在这样的基础上,量程当然希 ...

上面提到的两个都很好买到啊。。

至于你说多少pa,是你自己在程序中计算调校的问题。。

不过你的这个要求可能有点太高了。。精度在pa的话,这个达不到哈。。这个基本只能在kPa的精度。。

这两个都是可以做到负压测量。。就是绝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提到的两个都很好买到啊。。

至于你说多少pa,是你自己在程序中计算调校的问题。。

老大; SMC  PSE531 (0~-101kPa)   是不可能测量到50pa以下的值的,估计50pa以下直接显示零值了。
您看看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SMC  PSE531 (0~-101kPa)   是不可能测量到50pa以下的值的,估计50pa以下直接显示零值了。
您看看 ...

所以我上面写了,精度只能在kPa啊。。小哥。。

没有注意看到你要求的精度。。sorry..

网友E:
5pa,真空测量,还要准确,你指望麦克之流,着这个要求只能是丹纳赫西特730系列,4000以上,国产,如果你精度要求1-2pa误差可以接受,还可以选择下国产,高了,世界上允许卖给中国的就两家,一家就是希特,一家小日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pa,真空测量,还要准确,你指望麦克之流,着这个要求只能是丹纳赫西特730系列,4000以上,国产,如果你精 ...

boceyibiao  大神真专业啊!
请问一下,如果测量5pa时,误差±3pa都能接受,您推荐一两个方便买到的型号。 上面提到的“丹纳赫西特730系列” 是变送器来的(不是传感器芯体),体积太大了,而且价格超贵,接受不了。

网友E:
3pa的误差,你随便到麦克,高华,沃天买绝压的传感器就可以,这个精度很低了,好点就买进口的精量,honeywell,或者瑞士ke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3pa的误差,你随便到麦克,高华,沃天买绝压的传感器就可以,这个精度很低了,好点就买进口的精量,honeywe ...

刚找过麦克的高级技术支持! 一听到绝压,5pa,马上说绝对测测不了,先不说准不准的问题,是扩散硅传感器可能都没有信号输出了!
跟我说测量原理就不应该选压力传感器,我说对精度没有要求,5pa能有信号输出也行,精度,线性什么都不需要了,还不行么?
技术支持说大概率没有信号输出的。让我不要从这个方向找传感器了。
因此,上面很多大神说谁便找,大路货什么的,那么小的压力下,你们有实战经验么?

网友F:
这个必然不用考虑一般mems传感器了,得上真空规之类专门测真空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必然不用考虑一般mems传感器了,得上真空规之类专门测真空的传感器…… ...

真空规  是一个大玻璃的发热管类的东西吧,感觉功耗高不好用。
另外,真空规是测0.01pa级别的吧,我们不需要测到那么低啊。
只需要很粗糙的测到5pa或者10pa就行,很粗糙的就行。

网友:
绝压传感器可以测真空,本身绝压传感器就是差压mems芯片一端抽真空键合到特殊玻璃上。我们以前用精量的ms5611做过。自己校准的。校准设备加气路设计,花了有70-80w。校准完是很准的。但是很快就会飘。这跟mems压力芯片长期处于1bar的压力下有关。另外真空超低压,热耗散很慢,容易造成mems芯片和asic芯片温漂加剧。

楼主:
eliterxzgxu老大,请教您一下,“很快会飘”有个大概概念么?一两天后漂移1Pa,还是漂移10Pa,如果不长时间放在真空环境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电阻真空计这东西?? 跟压力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呢?请老大科普一下。 ...

从真空计测量范围以最低0.1Pa为界分低真空,高真空。
就所接触的简单介绍下:
采用扩散硅压力传感器的真空计也叫压阻真空计,通常只能测到最低几百Pa。
采用发热丝热传导原理的真空计有热偶真空计,电阻真空计也称皮拉尼计,最低能测0.1Pa。
要测低于0.1Pa的高真空,有电离真空计,冷、热极真空规。
当然还有全能测超然的电容真空计,价格也超贵,一般用于计量校准,少见于工业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真空计测量范围以最低0.1Pa为界分低真空,高真空。
就所接触的简单介绍下:
采用扩散硅压力传感器的真 ...

老大,您简要的总结胜似我看N多百度科普文章啊,看来您这方面是行家啊,膜拜一下。。。。
请教您,我要体积小,功耗低的,最好十几毫安供电就能工作的,最低压力只需测到10Pa就行,过一两个星期漂移了10Pa也无所谓的,这样我应该选择哪一款传感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大,您简要的总结胜似我看N多百度科普文章啊,看来您这方面是行家啊,膜拜一下。。。。
请教您,我要体 ...

真空计选择影响因素很多,首先测试基本要求干净无粉尘,如果测试环境有易燃易爆气体或热蒸汽,那么热传导、电离计和冷热规都不适用。
满足上诉要求,根据你需要合适的就是热偶计和电阻计。这两种如果只是规管,国产也就几百,但是你没有做过真空计估计用不了,毕竟行业经验和校准环境你都不具备。
那就只有选用整机或变送器,但这满足不了你低功耗要求,具体推荐一家老军工企业“成都国光电气”,你可以上官网了解下。

网友:
Druck绝压的传感器,带温补的,进口的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eliterxzgxu老大,请教您一下,“很快会飘”有个大概概念么?一两天后漂移1Pa,还是漂移10Pa,如果不长时间 ...

校准完立马测试,很准。恢复到常压,过两天测试,同样降到之前测试的点,就飘了10-20个pa

楼主:
两天就漂20个pa啊,看来没得玩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空计选择影响因素很多,首先测试基本要求干净无粉尘,如果测试环境有易燃易爆气体或热蒸汽,那么热传导 ...

谢谢老大耐心指导。。。我去联系看看。

网友G:
5pa。。。基本得用电阻规+热离子规组合, 后者不能在常压下启动,得先抽到一定压力以下才能上电。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5pa。。。基本得用电阻规+热离子规组合, 后者不能在常压下启动,得先抽到一定压力以下才能上电。挺麻烦的 ...

请问老大,有没有体积很小的皮拉尼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大,有没有体积很小的皮拉尼传感器?

随便搜了一下, 有个MTCS2601, 你再找找, 说不定还有差不多的.

楼主:
感谢tomzbj老大指导。MTCS2601很不错,但是根本买不到啊,您再帮我推荐个能买得到的吧。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规  是一个大玻璃的发热管类的东西吧,感觉功耗高不好用。
另外,真空规是测0.01pa级别的吧,我们不 ...

确实,后面发现还有mems的皮拉尼真空传感器,就是测你需要的量级的真空的,也是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tomzbj老大指导。MTCS2601很不错,但是根本买不到啊,您再帮我推荐个能买得到的吧。谢谢您了! ...

有个朋友是这个做压力传感器行业的,要不给你介绍一下,你们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