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ET发热片焊接方法

楼主(2020-12-04):
这样的PET发热膜,用烙铁焊锡无法焊接。工厂是什么温度?什么助焊剂焊接的?

网友:
大功率烙铁

楼主:
具体多高的温度?

网友A:
常用的60W你用80W试试,铜皮大散热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60W你用80W试试,铜皮大散热快

那个不是铜皮。是一种电阻比较大的合金。不容易上锡。

网友:
小铆钉--补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铜皮。是一种电阻比较大的合金。不容易上锡。

焊点上有铆钉,用回温快的烙铁直接焊铆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点上有铆钉,用回温快的烙铁直接焊铆钉上。

很多是没有铆钉的。

网友C:
站长推荐的 氯化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长推荐的 氯化锌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楼主:
在要焊接的地方电镀一层铜箔可以吗?

网友D:
你的这个PET面积有多大?  通电后,能上到多少度?

准备搞一块来玩玩

网友:
如果要焊接多一些,用加热台预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PET面积有多大?  通电后,能上到多少度?

准备搞一块来玩玩

那是个淘宝上的图。我的是个电热鞋垫。同样的材料。

网友:
用过几次这种,都是带铆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