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前面串一个5W几欧姆的电阻可以吗?看有的电路上有这个

楼主(2020-12-04):
20W  AC/DC电源前面串一个5W  几欧姆的电阻可以吗?看有的电路上有这个,看有的用在工厂的产品前面串了一个

网友A:
降低上电冲击电流,一般是串NTC,串电阻会影响效率。

网友:
这么大功率要用功率型的NT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上电冲击电流,一般是串NTC,串电阻会影响效率。

还可以当保险用

网友:
用线绕电阻,在电解电容前

网友:
是绕线电阻,做保险丝和ntc 二合一,也只有中国人这么做

网友B:
串绕线电阻,浪涌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绕线电阻,浪涌保护

绕线电阻?  不是金属膜电阻?  有区别吗?

网友:
目的是什么? 减少浪涌电流? 做用于保险?
如果是浪涌过大 串联NTC就好。
如果是当做保险 没必要用5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