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用于语音播放的IC,价格3RMB内

楼主(2020-12-04):
寻求一款IC,用于外挂FLASH语音播放,IC小批量(1000pcs内)价格能3RMB内,开发、烧录工具1K5以内,有开发资料。

网友:
见过很多都是别人开发好的按键或者串口控制播放

楼主:
补充一下,我另外有单片机控制的,已有功能已经占用很多资源,后来需求要加语音功能,所以考虑通过单线或双线控制外接IC播放声音(wav或mp3),然后经过小功放芯片接喇叭。

网友:
SPI FLASH 语音播放方案  公交车 深圳有公司在做

网友:
需要多少语音,语音固定的吗

楼主:
语音可以分段播放、停止,产品在执行某个动作时播出对应的语音。所有语音大概分30段,总时长2~3分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语音可以分段播放、停止,产品在执行某个动作时播出对应的语音。所有语音大概分30段,总时长2~3分钟吧。 ...

3元仅仅是用于语音播放的IC不包含Flash、功放的话,KT404A大概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开发工具就是一条USB线。当然还有一大票AC1082二次开发的。全含的话估计你得自己开发AC1082了。

网友:
玩具那种语音芯片,不用3RMB

网友:
JQ8400, 有外接spi flash和tf卡的型号 不需要烧录工具,用USB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5717989081
http://www.maiyout.com/

网友:
我有这种方案,不用自己开发,只需要一根线发一个字节,就会播放对应的语音了

网友:
找广州唯创吧,  看单芯片能不能搞定

网友:
要求便宜的话,找杰理原厂

楼主:
谢谢大伙儿,我淘宝上看KT404A价格4.0+呢
我司产品量小,预计一年出货也就10K左右,AC1082原厂懒得理我的

网友:
找杰理的代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伙儿,我淘宝上看KT404A价格4.0+呢
我司产品量小,预计一年出货也就10K左右,AC1082原厂懒得理我的 ...

那你还不如stc+uart+dac或pwm呢。。

网友:
建荣或者杰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伙儿,我淘宝上看KT404A价格4.0+呢
我司产品量小,预计一年出货也就10K左右,AC1082原厂懒得理我的 ...

这是KT404A的原厂淘宝店铺,你的量要拿到3元以下还是很容易的。我买300个这个价都让他们含增值税了。我刚搜了下,关键词KT404A真找不到他家的产品,KT404才能找到,淘宝算法真牛。

再降成本的话,如果不用杰里建荣,3元全下来的话那就用个几毛的MCU + 3毛钱的PT8211(16位立体声),单声道的话R-2R,再低就PWM。PWM效果最差反正也勉强能用。用不到1元的W25Q80或兼容芯片,1MB,ADPCM编码(这样MCU解码简单而压缩效率还行),8kHz采样的话能装下 1MB / (0.5B * 8kHz) =  262.144s = 4.37分钟,12kHz采样为2.91分,14kHz采样为2.5分钟。都是16bit的,PWM的话得几个IO一同作用了对电阻精度有要求,PT8211或R-2R可能价格差不多,比PWM稍贵点但方便了很多。这样算下来加上8002功放外围阻容全套BOM成本在2元左右吧,但软件的脑细胞得死个好几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伙儿,我淘宝上看KT404A价格4.0+呢
我司产品量小,预计一年出货也就10K左右,AC1082原厂懒得理我的 ...

这个芯片可以外接 或者自带flash  单线或者双线控制

我测试过很简单,某宝厂家有卖

网友:
佑华,九齐里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KT404A的原厂淘宝店铺,你的量要拿到3元以下还是很容易的。我买300个这个价都让他们含增值税了。我刚 ...

这样ms成本降下来了  但是 先期项目投入大  这个也是成本之一   如果没有很大很大的量  现有flash播放方案很香  用起来 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KT404A的原厂淘宝店铺,你的量要拿到3元以下还是很容易的。我买300个这个价都让他们含增值税了。我刚 ...

谢谢,这个好呢,我去找店铺问。价格可以到3RMB就用KT404了

网友:
简单,自己做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KT404A的原厂淘宝店铺,你的量要拿到3元以下还是很容易的。我买300个这个价都让他们含增值税了。我刚 ...

UT600D语音芯片任意编程不到2块  ,我用过另外一款串口MP3 之前2块钱,现在涨价了

网友:
有没有MP3实时录音出数据流的芯片,MP3播放的倒是很多。

网友:
gd5800 可以试试。淘宝卖样品6元一个。不知道批量的话啥价格。

网友B:
我买过一个门铃里面是 STC单片机加一片flash。楼主可以在现有单片机上看看是不是可以实现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项目,语音是固定语音(卖芯片的帮代写进去,如果有买开发工具可以自己写),我当时做的是15秒语音0.8元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66hsqqt9a7c
我用这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一个门铃里面是 STC单片机加一片flash。楼主可以在现有单片机上看看是不是可以实现 ...

SPI的flash吧   语音播放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I的flash吧   语音播放效果如何

感觉没问题。

网友D:
UT600D  ,挂SPI FLASH,最大支持128M SPI FLASH,可编程,可以多种通讯方式,支持单线,双线,按键,标准串口控制
核心优势: SPI 直接跑程序,类似 STM32H750
可以瞬间唤醒芯片播放,实时组合语音,待机功耗极低,支持IDE开发,可自己写程序,不想写程序也可以直接使用语音导入软件自己组合语音即可
价格只要 1.x元

拥有其他语音芯片无法比拟优势
1.   mp3芯片,功耗高,响应速度慢,待机电流大,不能做实时语音组合(只能播放组合好的语音)
2.  常规外挂flash语音芯片,无法编程,功能极少,只能简单播放声音,价格贵
3. OTP语音芯片, 无法编程,无法刷写语音,容量小,导致音质不高

特点,无需任何开发工具,flash直接跑程序, 语音和程序直接烧到spi上即可
flash空间大,可以放高音质语音不心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1583059646

楼主:
引用 网友D:
UT600D  ,挂SPI FLASH,最大支持128M SPI FLASH,可编程,可以多种通讯方式,支持单线,双线,按键,标准串 ...

我的乖乖,这个好像特别合适。灵活性和价格都很赞,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KT404A的原厂淘宝店铺,你的量要拿到3元以下还是很容易的。我买300个这个价都让他们含增值税了。我刚 ...

这个芯片是单声道还是立体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是单声道还是立体声的?

立体声啊,AC1092、AC1094的衍生产品都是立体声的。你看他原理图上都标着DACL、DACR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体声啊,AC1092、AC1094的衍生产品都是立体声的。你看他原理图上都标着DACL、DACR呢。 ...

好的 我买两片回来看看, 很早之前用过一款芯片,也是有DACL和DACR引脚,但实际是把左右两个声道都混到了一起输出

网友:
之前在一款设备里,看到NSP340A,外围简单(内嵌Flash);查找后了解是新唐的语音IC,有一个系列。LC商城有售,价钱3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