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把不启动的树莓派2修好了

楼主(2020-12-04):
因为之前diy树莓派2,电源部分可能给烧坏了,怒气冲冲的把树莓派狠狠的摔了几下希望奇迹能发生,结果大家知道的,还是不启动。搁置了一年,现在突然想用一下树莓派2,因为手边只有zero,速度太慢,所以从树莓派官网下载了原理图,仔细测量后发现有一路电压输出短路,就是VDD_CORE没有了,如下图:

找到问题了,下一步就是更换NCP6343,可是这又是一个难题,6343居然是bga封装,之前没有焊接过bga,不管了买了6343,风枪一吹上电竟然有电压了。这下树莓派2又能再战几年。

网友A:
楼主发完帖子再去看了一下,发现又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完帖子再去看了一下,发现又挂了

不要吓我,我让它24小时不断电,连上音箱当个闹钟用。
顺便贴出linux定时方法,终端下运行crontab  -e,在最后加入:
0 8 * * * bash ~/getup.sh

网友:
厉害!不过树莓派2也挺老的了!

网友:
趁还没挂赶紧咸鱼出了吧

网友B:
这东西出第一代的时候开始关注,想入坑学什么linux,然后现在第四代了,还是继续保持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出第一代的时候开始关注,想入坑学什么linux,然后现在第四代了,还是继续保持关注 ...

我也是,争取熬的 smp12,

网友:
上次收的4还在吃灰,有空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