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储水式热水器,水冷时出水口压力很大,水加热后出水口压力小了许多

楼主(2020-12-04):
京东新买的美的储水热水器,早上叫师傅安装上去,出水口压力还是很大的。后来加热之后我试了下,出水口的水压变得非常小。于是又叫师傅回来弄,将水排空之后重新注入水,发现出口水压又很正常了。于是以为问题就解决了。

刚刚自己又加热十几分钟试了下,出口水压立刻又变小了,温度只升高了10来度而已。

想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把混水阀输出调成输出冷水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混水阀输出调成输出冷水就快了。

没用混水阀。
我家里还有2个电热水器,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出热水肯定水压低,因为冷水是直接自来水水压(一般是0.3左右),但热水是有部分从水箱出来。水箱的出入口有个瓶颈位导致水流细。以上我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混水阀。
我家里还有2个电热水器,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你说的出水口是指水箱的热水出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出水口是指水箱的热水出口吗?

是啊,水箱出水口不就是热水口么。
进水口压力很大的,只要水冷的,出水压力也很大。一加热,出水压力很快迅速变小,不知是什么物理原因。

我是想不明白,师父跑了几趟也搞不懂。

将所有东西都拆下来,管子都是很通畅的,没有任何阻塞。只是水一加热之后出水压力就不行了。

网友B:
会不会是泄压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泄压阀有问题

不要泄压阀,自来水直接接进水口,也是一样现象,一加热出水口就降压力。

网友:
我的好像也是这个情况,不过没研究过,就没管

网友C:
你把进水口的滤网拆了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泄压阀,自来水直接接进水口,也是一样现象,一加热出水口就降压力。 ...

接个水压表对比看看是水压问题还是水路的瓶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进水口的滤网拆了试一下

跟进水口没关系,直接接进水口,没经过减压阀和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水压表对比看看是水压问题还是水路的瓶颈问题。

我也算得上有丰富水电经验的了,不会那么马虎连水压够不够都搞错的,自来水加压了的,至少相当于20米以上高差的水箱供水,现在是直入直出最简系统测试。
也有其他厂家师傅来安装其他东西,看到热水器这问题,也是一脸茫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算得上有丰富水电经验的了,不会那么马虎连水压够不够都搞错的,自来水加压了的,至少相当于20米以上 ...

不行就退货吧。我家的美的也是热水水流没有冷水猛(看花洒效果)。这周回去我用压力表测测是不是水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退货吧。我家的美的也是热水水流没有冷水猛(看花洒效果)。这周回去我用压力表测测是不是水压问题 ...

热水水压会小,因为2个隔电墙,还能理解,但是我这个加热后的出水比筷子还细也无力,冷的时候跟拇指一样粗的水枪喷出来。
就怕换了还是一样,明天用排除法,我拆个旧热水器去替换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热水水压会小,因为2个隔电墙,还能理解,但是我这个加热后的出水比筷子还细也无力,冷的时候跟拇指一样 ...

难道是用了热缩冷胀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用了热缩冷胀管

入水温度大概16,稍微加热到20几度,出水就明显没压力了。温度那么低,不太可能对什么物体起到明显热变形。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可以上科学探索频道了

网友E:
这么玄乎,要拆开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可以上科学探索频道了

普通的师傅应该是搞不定的,早上又来了个美的的售后师傅信心满满的来,然后充满失望离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玄乎,要拆开桶看看

的确不行也就退掉了,太折腾浪费时间了。
中午来的第2个师傅也是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啊,拆开进水管出水管隔电墙检查,没什么问题啊。装满冷水之后出水口压力是非常大啊,等下一加热,热水甚至小得都不出来了。
然后师傅没办法,说搞不懂先走人。

楼主:
我的猜测是这样:

进来的水混合空气比较多同时水压很大。在热水器桶内空气慢慢聚集于顶部,加热的话估计可以加快这个空气聚集速度还有让空气稍微膨胀。
随着出水管放水,已经做了排空后的热水器,里面的空气也会越积越多。热水高度逐渐降低,透过出水孔的水越来越小甚至没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猜测是这样:

进来的水混合空气比较多同时水压很大。在热水器桶内空气慢慢聚集于顶部,加热的话估计可 ...

但入水口不是有水压供进来吗?

网友A:
花洒出口的水压,把混水阀调到最热和最冷,水压都是参不多。花洒出水时,冷水相对会射得远点。因为冷水端有水压进来,在0水流时,水压理论上是一样的,有水流时就取决了水路的口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洒出口的水压,把混水阀调到最热和最冷,水压都是参不多。花洒出水时,冷水相对会射得远点。因为冷水端有 ...

我这有时泄压阀都会出水,说明压力0.7mpa以上。
我描述下出水口水压突然减小的细节。
只打开热水那边,开始放着很大,接着热水器内部吱吱叫,管子也能感觉振动,然后出水就迅速减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有时泄压阀都会出水,说明压力0.7mpa以上。
我描述下出水口水压突然减小的细节。
只打开热水那边,开 ...

故障机,退货或者换货吧,得“前列腺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机,退货或者换货吧,得“前列腺炎”了。

已经联系换货了,再不行就退货,没必要把自己搞成砖家。
好像每家的挂孔间距都不太相同,重新打孔麻烦。

网友:
拆了防电墙就好了,

楼主:
京东换了一个,昨天安上去,昨天今天试了几次,暂时一切正常了。

网友:
美的质量不行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有时泄压阀都会出水,说明压力0.7mpa以上。
我描述下出水口水压突然减小的细节。
只打开热水那边,开 ...

这个是储藏热水器,进水和出水管的结构问题,1.出水罐子承受压强有限,2.进水是螺旋的,出水需要经过软管,3.节能让加热功率减小
  10年前就有提出双模,进行出水二次加热,储水空间不需要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储藏热水器,进水和出水管的结构问题,1.出水罐子承受压强有限,2.进水是螺旋的,出水需要经过软管 ...

现在这些储水式的热水器都宣传什么增容,就是你说的出水口再次加热,估计还是能提高一些加热速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些储水式的热水器都宣传什么增容,就是你说的出水口再次加热,估计还是能提高一些加热速度的。 ...

若家里电线够大,装7500W 的直热,我感觉效果更好。就是管路里的那节凉水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