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质量好点的XH2.54的端子线,某宝买了几次质量太次了。

楼主(2020-12-04):
求推荐质量好点的XH2.54的端子线,某宝买了几次质量太次了,。  只买成品,求推荐好点的商家。

网友A:
量小买线和镀金端子自己压,量大找厂家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小买线和镀金端子自己压,量大找厂家定做。

还是希望找现成的成品,自己压  没那工夫哦  一千多根。人工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希望找现成的成品,自己压  没那工夫哦  一千多根。人工太贵。

一千多根可以找当地的线材加工厂了,可以指定材料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小买线和镀金端子自己压,量大找厂家定做。

自己怎么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小买线和镀金端子自己压,量大找厂家定做。

簧片哪里买的好点?请推荐个,谢谢。

网友C:
http://www.hxdy.cn/  这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hxdy.cn/  这个看看

能推荐个*宝的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簧片哪里买的好点?请推荐个,谢谢。

很多线束厂可以做,不过一千多跟,线不长可能单根也就几毛钱,厂家一般不愿意接

网友:
你选择软硅胶的线,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D:
有次在某宝加工的线实在太差,几乎1/10不通,就是XH2.54的线,一定得挑挑商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次在某宝加工的线实在太差,几乎1/10不通,就是XH2.54的线,一定得挑挑商家才行。 ...

后来呢?  找到好的卖家了,求推荐

网友:
我在 莫斯电子 买过 还可以

网友:
1.自己买端子,自己买线。去当地的电子市场找人加工。
2.自己买个端子机裁线机千把条很快的。

网友:
已经买了电子线,簧片,请教下电子线要打头多长?
自己做的感觉比较难插,可能打头太长了。

网友:
我反正被XH2.54整怕了,全改成KF25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