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是不是所有无线鼠标都有个通病?

楼主(2020-12-04):
我前后陆续买过几个无线鼠标。发现都有个通病:滚轮每滚动一格,页面往下移动3行。但经常会出现滚动一格或者几格而页面不移动。
是不是无线接收器受到干扰而漏掉了信号?

网友A:
我的没有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这个毛病

什么型号的鼠标?

网友:
罗技 M215 M205用了好几个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鼠标?

淘宝9.9的杂牌无线鼠标

网友:
杂牌的无线鼠标用着还可以的啊,没啥毛病

网友:
滚轮里是机械编码开关的就很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换个罗技的贵点的,滚轮是光电编码器,怎么用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之前用的29.9的鼠标,一玩游戏就飘,平时用的都可以,最后换成一个169的鼠标就好了。

网友:
罗技最便宜的办公用无线鼠标也是光栅滚轮,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看来我遇到的是编码器或者接收器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电脑设置,可以设置为一格转三格或一格

网友:
换个号点的鼠标

网友:
楼主换个好点的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电脑设置,可以设置为一格转三格或一格

但是没有丢一格的项目。

网友:
有的低功耗的键鼠,接收器和键鼠间最好可视范围,否则容易时不时断信号。

网友:
我都懒得说:这是滚轮的接触电阻不好了,因为太廉价了。换贵的,或者自己清洗下。清洗了也用不久的,归根结底,你qiong,和我一样啊

网友:
买个罗技150元以上的

网友:
没有啊!一直用的罗技的,都正常

网友:
曾经有一个鼠标里头有毛发或者脏了会出现lz说的情况

网友:
也许是电脑的问题,以前我的M705也这样,后来不知道更新了啥,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接收器与键盘鼠标没有在可视范围。我的蓝牙音频发射器。都可以对信号产生不良影响。

网友:
编码器坏了吧,淘宝有卖,1元一个,买一个即可。

或者是滚轮的橡胶圈和圆轮因为包浆了,打滑了,抹点烟灰等粉末就能防止打滑

网友C:
推荐鼠标,雷柏 MT750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鼠标,雷柏 MT750S

看了一下,等于半个CPU的价钱。我买了编码器。换掉试试看。

网友:
我的罗技M170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等于半个CPU的价钱。我买了编码器。换掉试试看。

闲鱼全新价约130元左右,京东169-199

网友:
我的几十块钱的小米的也没这个问题。2.4G 。

网友:
不是,有的是兼容性不好,win7能用,win10凉凉,用到过一款,偶尔会不动

网友:
我的双飞燕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买这个吧,历史最低价 && 编码器肯定没这毛病

网友:
你的问题在于钱没有花够

楼主:
向大家报告一下。换了编码器。好像没有问题了。

网友D:
无线鼠标坏了就是浪费,不知道是接收头坏了,还是发射头坏了,如果能兼容或更换可维修该多好

网友E:
用蓝牙鼠标(起码三个以上),都会出现卡顿现象。
用2.4G鼠标,没出过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蓝牙鼠标(起码三个以上),都会出现卡顿现象。
用2.4G鼠标,没出过异常。 ...

蓝牙容易受到附近频率的影响?2.4G也是WiFi用的频段,相对蓝牙,干扰不那么严重?

网友F:
搭车问个无线键盘的问题,用过几个便宜的,发现一段时间没有输入(猜测是休眠了)后的第一个按键会丢,搞的现在老老实实用有线键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容易受到附近频率的影响?2.4G也是WiFi用的频段,相对蓝牙,干扰不那么严重? ...

蓝牙的频率也是2.4G,都会被旁边的2.4G频率干扰。
只不过蓝牙鼠标与2.4G鼠标通信协议不一样,是的2.4G鼠标的抗干扰看起来强一点。
蓝牙:扫描频段,指定频段通信,受到干扰,切换另一频段(此时表现为卡顿)
2.4G:在多个频段各发一次数据,接收时各个频段扫描接收,受到干扰时,2.4G表现是掉包严重。但鼠标还能用。特别对办公使用没有影响。说到底,2.4G鼠标其实是个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搭车问个无线键盘的问题,用过几个便宜的,发现一段时间没有输入(猜测是休眠了)后的第一个按键会丢,搞的 ...

我特地针对你的问题测试了我的无线键盘,不会丢掉第一个按键。

网友:
罗技的master系列用了四年了,好好的

网友:
我以前很喜欢罗技G1鼠标,但是已经停产多年,于是上某宝上买了仿造的G1,手感和G1一模一样,然后拆开,换上阿尔卑斯的编码器,换上欧姆龙的微动,很好用,等编码器和微动出问题,再换一次,又和新的一样。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D:
无线鼠标坏了就是浪费,不知道是接收头坏了,还是发射头坏了,如果能兼容或更换可维修该多好 ...

罗技的可以

网友:
天天用的东西,选个手感好的,性能稳定的,才是重点,从来不用无线的。有线一两百的,就以经非常好用了,

网友:
鼠标进灰尘了,清除一下会好的。

网友:
罗技109元的无线键鼠用着还可以;反而罗技300左右的无线键鼠会经常卡顿失灵

楼主(2021-10-26):
我之前买过一个无线鼠标(非蓝牙),前段时间女儿拿去用了。一年左右,滚轮编码器出现问题。滚动网页时,经常不移动,或者倒退。估计编码器接触不良了。我问了女儿使用有没有指针卡顿问题,答复不会卡顿,很顺手,就是滚动网页出问题,很不顺手。于是我买了几块钱一个的所谓游戏专用编码器换上。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发现没有之前用过的鼠标那些移动卡顿问题,而且这个编码器滚动时有比较明显的嘀嘀嘀声音,手感很好。我觉得我找到了最好用的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搭车问个无线键盘的问题,用过几个便宜的,发现一段时间没有输入(猜测是休眠了)后的第一个按键会丢,搞的 ...

都这样的,第一个按键是休眠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