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P32模组已经过了SRRC的认证,如果改了固件认证会失效么?

楼主(2020-12-04):
如题,乐鑫官方的的ESP32模组官方已经做过SRRC的认证了,拿来做一个产品,然后重新编译一个固件下载进去,在不改射频功率,只改一些IO功能的情况下,会不会导致官方已取得的SRRC证书失效? 各位大神有没有熟悉这块的

楼主:
另外有一点是,官方的SRRC认证属于“限制性非独立模块”,这种i情况下对整机通过认证有帮助么?

网友A:
产品型号发生变化就必须重新申请,产品型号与3C型号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型号发生变化就必须重新申请,产品型号与3C型号要一致。

谢谢您的回复,网上找了一个做认证的代理,他的说法是理论上需要做认证,但是由于实际认证以及后续的抽检重点是检查射频参数,所以可以打擦边球,很难鉴定出修改了固件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网上找了一个做认证的代理,他的说法是理论上需要做认证,但是由于实际认证以及后续的抽检 ...

SRRC基本不抽查的。如果抽到了,首先肯定看你的这个型号的设备证书全不全。连认证都没做过还测什么指标呢。假如你都没做过3C认证,别人还会测RE吗?肯定直接判你不合格了。或者你只给别人提供安规电容的报告,也不能说明整机符合3C认证。

乐鑫的官网随便找了个SRRC证书,你出售的产品型号肯定跟乐鑫的不一样,所以只能重新做。并且要跟3C的型号要一致。SRRC有免费的,就是时间长点。

https://www.espressif.com/sites/ ... 20Certificatio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RC基本不抽查的。如果抽到了,首先肯定看你的这个型号的设备证书全不全。连认证都没做过还测什么指标呢 ...

自己的整机当然要做认证了毫无疑问的,但是内部的模组如果已经通过SRRC认证了,那么整机在做认证的时候可以简化流程的。  所以现在就是想要保证内部模组的SRRC认证是有效的。

网友B:
可以随意修改固件,即使抽到了复测也是检查你的实际射频与SRRC证书标定的比较,和其他IO功能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的整机当然要做认证了毫无疑问的,但是内部的模组如果已经通过SRRC认证了,那么整机在做认证的时候可 ...

我们用过大量的模组,没听说过可以简化认证流程,该怎么测还是怎么测。
实际上送测的样机都是单独调低了功率的,实际出货这么低的功率性能是很差的。整机送测前一定要先自己摸底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随意修改固件,即使抽到了复测也是检查你的实际射频与SRRC证书标定的比较,和其他IO功能没关系。 ...

感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过大量的模组,没听说过可以简化认证流程,该怎么测还是怎么测。
实际上送测的样机都是单独调低了 ...

看来还是要自己走一遍才行。

网友:
SRRC和固件没关系,你上面的模组属于“完整的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整机使用的时候不用再做了,3C里面直接引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