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免驱动的USB转串口线

楼主(2020-12-04):
准备给设备配置一个串口,设置一些参数。客户那边需要USB转串口线,是否有win7/10系统免驱动的USB转串口线?

网友:
CH9340  自己搞起

网友:
win10 都免驱

网友:
hid的你得自己写上位机,不如直接虚拟串口的方便

网友:
WIFI转串口考虑下不?模块做热点透传的那种。还可以你的设备做个HTTP服务器,客户在浏览器上就设置参数了,PC手机平板都能用,减少N多麻烦

网友:
你看下论坛开源示波器的原理图,里面用到一个免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