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FPGA连载】第四十一章以太网传图片(LCD显示)

楼主(2020-12-04):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达芬奇FPGA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4335496505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fpga/zdyz_dafenqi.html
4) 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对正点原子FPGA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905624739 点击加入:

第四十一章以太网传图片(LCD显示)

我们在“基于ROM的VGA图片显示实验”中利用FPGA片上存储资源存储图片,并通过VGA将图片显示到显示器屏幕上。但是由于FPGA片上存储资源有限,只能存储分辨率较小的图片。在本章,我们将学习如何利用以太网传输图片数据,使用DDR3来存储图片,并通过LCD接口显示。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4141.1简介
41.2实验任务
41.3硬件设计
41.4程序设计
41.5下载验证

41.1简介
利用LCD接口显示图片时,需要一个存储器用于存储图片数据。这个存储器可以采用FPGA片上存储资源,也可以使用片外存储设备,如DDR3、SD卡、FLASH等。
由于FPGA的片上存储资源有限,所以能够存储的图片大小也受到限制。达芬奇开发板上的FPGA芯片型号为XC7A35T-2FGG484C,它的片上存储资源为1.8Mbit,也就是说存储的图片大小不能超过1.8Mbit。对于分辨率为800*480的图片,当采用RGB565数据格式时,所需要的存储空间为800*480*16bit=6144000bit=6000Kbit=5.9 Mbit(1Kbit=1024bit,1 Mbit =1024 Kbit)。也就是说,如果是采用LCD显示分辨率800*480,FPGA的片上存储资源也远远不能够满足图片存储的需求。
达芬奇开发板上的DDR3存储容量为2048Mbit,大约可以存储340张上述格式的图片。另外,相比于开发板上的SD卡、FLASH等片外存储设备,DDR3还具有读写速度快的优点。因此在利用LCD显示图片时,DDR3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存储设备。然而DDR3不像SD卡一样可以事先将图片导入,作为易失性存储器中的一种,DDR3中的数据在掉电后会丢失,因此用于LCD图片显示时需要向DDR3中写入图片数据。这里我们采用开发板上的网口接收上位机发送的图片数据,并将其写入DDR3,然后读出数据,最终通过LCD接口驱动LCD屏显示。
我们在“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中对DDR3控制器作了详细的介绍,包括DDR3读写控制、寻址方法、用户接口等等。如果大家对这部分内容不是很熟悉的话,请参考“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中的DDR3控制器部分的程序讲解。
41.2实验任务
本节实验任务是使用达芬奇开发板上的网口接收上位机传输的图片(分辨率为800*480),然后将图片存储在DDR3中并通过LCD接口在LCD屏幕上显示,支持4.3寸480*272、4.3寸800*480、7寸800*480、7寸1024*600、10.1寸1280*800这些尺寸/分辨率的屏幕。
41.3硬件设计
RGB TFT-LCD接口部分的硬件设计请参考“RGB TFT-LCD彩条显示实验”中的硬件设计部分。以太网原理图请参考“MDIO 接口读写测试实验”中的硬件设计部分,DDR3原理图则参考“DDR3读写测试”中的硬件设计部分。由于以太网、LCD接口和DDR3引脚数目较多且在前面相应的章节中已经给出它们的管脚列表,这里不再列出管脚分配。
41.4程序设计
下图是根据本章实验任务画出的系统框图。上位机通过网线将大小固定为800*480的图片以bin文件格式传输到开发板上,以太网顶层模块负责接收图片数据并且实现ARP功能,位宽转换模块负责将太网UDP模块接收到的32bit的数据转成16bit,并通过DDR3控制器存入DDR3中。当使用到4.3寸480*272的屏幕时,由于屏幕大小小于图片,我们将对图片进行裁剪后存入DDR3。LCD顶层模块从DDR3控制器读取DDR3中存储的图片数据并通过LCD接口显示在LCD屏上,另外当遇到屏幕大小大于图片大小时,需要在屏幕四周实现黑边填充。

图 41.4.1 系统框图

顶层模块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1.4.2 顶层模块原理图

FPGA顶层(eth_ddr3_lcd)例化了以下六个模块:时钟模块(clk_wiz_0)、以太网顶层模块(eth_top)、图片裁剪模块(picture_tailor)、32bit转16bit模块(udp_32_to_16bit)、DDR3控制器模块(ddr3_top)以及LCD顶层驱动模块(lcd_rgb_top)。
时钟模块(clk_wiz_0):该时钟模块产生两个时钟,分别是50M和200M,其中50M时钟供LCD顶层驱动模块使用,200M时钟供太网顶层模块和DDR3控制器模块使用。
以太网顶层模块(eth_top):太网顶层内部例化ARP顶层和UDP顶层,ARP主要是用来实现ARP协议的,避免用户每次使用以太网通信都去手动绑定IP,具体可以看以“以太网ARP测试”章节,UDP顶层则用来实现以太网通信的数据收发功能,该模块下面包含了以太网UDP接收模块(udp_rx)、以太网UDP发送模块(udp_tx)和CRC32校验模块(crc32_d8)。由于本章实验中网口只负责接收数据,所以以太网的UDP发送模块功能并没有用到。有关该UDP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以太网UDP测试实验”章节。
裁剪模块(picture_tailor):裁剪模块用于把固定分辨率(800*480)的图片裁剪成大小为480*272的图片然后送到DDR3储存,从而适配正点原子480*272的LCD屏幕。
32bit转16bit模块(udp_32_to_16bit):该模块将UDP模块接收到的位宽为32bit的数据转换成16bit图像数据,这是因为图像数据需要写入DDR3,而DDR3控制器的图像数据接口位宽为16bit。
DDR3控制器模块(ddr3_top):DDR3控制器模块负责驱动DDR3片外存储器。该模块将DDR3复杂的读写操作封装成类似FIFO的用户接口,非常方便用户的使用。有关该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章节。
LCD顶层模块(lcd_rgb_top):LCD顶层驱动模块根据LCD时序参数输出行、场同步信号;同时它还要输出数据请求信号用于读取DDR3中的图片数据,并将图片通过LCD接口显示出来。另外当遇到大于800*480的屏幕时,需要实现屏幕四周的黑边填充。
顶层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eth_ddr3_lcd(
2       input                  sys_clk     ,  //FPGA外部时钟,50MHz
3       input                  rst_n       ,  //按键复位,低电平有效
4       //以太网接口
5       input                  eth_rxc     ,  //RGMII接收数据时钟
6       input                  eth_rx_ctl  ,  //RGMII输入数据有效信号
7       input       [3:0]      eth_rxd     ,  //RGMII输入数据
8       output                 eth_txc     ,  //RGMII发送数据时钟
9       output                 eth_tx_ctl  ,  //RGMII输出数据有效信号
10      output      [3:0]      eth_txd     ,  //RGMII输出数据
11      output                 eth_rst_n   ,  //以太网芯片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12       // DDR3
13      inout   [15:0]        ddr3_dq      ,  //DDR3 数据
14      inout   [1:0]         ddr3_dqs_n   ,  //DDR3 dqs负
15      inout   [1:0]         ddr3_dqs_p   ,  //DDR3 dqs正
16      output  [13:0]        ddr3_addr    ,  //DDR3 地址
17      output  [2:0]         ddr3_ba      ,  //DDR3 banck 选择
18      output                ddr3_ras_n   ,  //DDR3 行选择
19      output                ddr3_cas_n   ,  //DDR3 列选择
20      output                ddr3_we_n    ,  //DDR3 读写选择
21      output                ddr3_reset_n ,  //DDR3 复位
22      output  [0:0]         ddr3_ck_p    ,  //DDR3 时钟正
23      output  [0:0]         ddr3_ck_n    ,  //DDR3 时钟负
24      output  [0:0]         ddr3_cke     ,  //DDR3 时钟使能
25      output  [0:0]         ddr3_cs_n    ,  //DDR3 片选
26      output  [1:0]         ddr3_dm      ,  //DDR3_dm
27      output  [0:0]         ddr3_odt     ,  //DDR3_odt
28      //lcd接口
29      output                lcd_hs       ,  //LCD 行同步信号
30      output                lcd_vs       ,  //LCD 场同步信号
31      output                lcd_de       ,  //LCD 数据输入使能
32      inout       [23:0]    lcd_rgb      ,  //LCD 颜色数据
33      output                lcd_bl       ,  //LCD 背光控制信号
34      output                lcd_rst      ,  //LCD 复位信号
35      output                lcd_pclk        //LCD 采样时钟
36      );
37  //parameter define
38  //开发板MAC地址 00-11-22-33-44-55
39  parameter  BOARD_MAC = 48'h00_11_22_33_44_55;
40  //开发板IP地址 192.168.1.10
41  parameter  BOARD_IP  = {8'd192,8'd168,8'd1,8'd10};
42  //目的MAC地址 ff_ff_ff_ff_ff_ff
43  parameter  DES_MAC   = 48'hff_ff_ff_ff_ff_ff;
44  //目的IP地址 192.168.1.102
45  parameter  DES_IP    = {8'd192,8'd168,8'd1,8'd102};
46  //输入数据IO延时,此处为0,即不延时(如果为n,表示延时n*78ps)
47  parameter IDELAY_VALUE = 0;
48
49  //wire define
50  wire         gmii_rx_clk               ;  //以太网125M时钟
51  wire         clk_50m                   ;  //50mhz时钟,提供给lcd驱动时钟
52  wire         locked                    ;  //时钟锁定信号
53  wire         rdata_req                 ;  //DDR3控制器模块读使能
54  wire  [15:0] rd_data                   ;  //DDR3控制器模块读数据
55  wire         init_calib_complete       ;  //DDR3初始化完成init_calib_complete
56  wire         sys_init_done             ;  //系统初始化完成(DDR初始化+摄像头初始化)
57  wire         clk_200m                  ;  //ddr3参考时钟
58  wire  [27:0] app_addr_rd_min           ;  //读DDR3的起始地址
59  wire  [27:0] app_addr_rd_max           ;  //读DDR3的结束地址
60  wire  [7:0]  rd_bust_len               ;  //从DDR3中读数据时的突发长度
61  wire  [27:0] app_addr_wr_min           ;  //写DDR3的起始地址
62  wire  [27:0] app_addr_wr_max           ;  //写DDR3的结束地址
63  wire  [7:0]  wr_bust_len               ;  //从DDR3中写数据时的突发长度
64  wire         lcd_clk                   ;  //分频产生的LCD 采样时钟
65  wire  [12:0] h_disp                    ;  //LCD屏水平分辨率
66  wire  [12:0] v_disp                    ;  //LCD屏垂直分辨率
67  wire  [10:0] h_pixel                   ;  //存入ddr3的水平分辨率
68  wire  [10:0] v_pixel                   ;  //存入ddr3的屏垂直分辨率
69  wire  [15:0] lcd_id                    ;  //LCD屏的ID号
70  wire  [27:0] ddr3_addr_max             ;  //存入DDR3的最大读写地址
71  wire         i2c_rh_wl                 ;  //I2C读写控制信号
72  wire  [7:0]  i2c_data_r                ;  //I2C读数据
73  wire  [12:0] total_h_pixel             ;  //水平总像素大小
74  wire  [12:0] total_v_pixel             ;  //垂直总像素大小
75  wire  [11:0] pixel_ypos;
76  wire  [11:0] pixel_xpos;
77  wire        sys_rst_n                  ;  //系统复位信号
78  wire [31:0] rec_data                   ;  //以太网接收的数据
79
80  wire [15:0] picture_data               ;  //图片数据
81  wire        picture_data_vld           ;  //图片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82  wire        picture_data_vld0          ;  //800x480图片像素有效使能信号
83  wire        picture_data_vld1          ;  //480x272图片像素有效使能信号
84  wire        data_req_big               ;  //非480x272屏的LCD请求信号
85  wire        data_req_small             ;  //480x272LCD屏请求信号
86
87  //*****************************************************
88  //**                    main code
89  //*****************************************************
90  //待PLL输出稳定之后,停止系统复位
91  assign sys_rst_n = rst_n & locked;
92  //系统初始化完成:DDR3初始化完成
93  assign  sys_init_done = init_calib_complete;
94  assign ddr3_addr_max =(lcd_id == 16'h4342)? 130560:384000; //存入ddr3的最大读写地址
95  assign h_disp =  (lcd_id == 16'h4342) ? 480:800;          //存入ddr3的一行数据(突发长度)
96
97  //时钟产生模块
98  clk_wiz_0 u_clk_wiz_0
99     (
100     // Clock out ports
101     .clk_out1              (clk_200m),
102     .clk_out2              (clk_50m),
103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104     .reset                 (1'b0),
105     .locked                (locked),
106    // Clock in ports
107     .clk_in1               (sys_clk)
108     );
109
110 //480x272屏图片裁剪模块
111 picture_tailor u_picture_tailor(
112     .gmii_rx_clk           (gmii_rx_clk)          ,  //图片输入像素时钟
113     .sys_rst_n             (sys_rst_n)            ,  //复位信号
114
115     .picture_data_vld0     (picture_data_vld0)    ,  //800x480图片像素有效使能信号
116     .picture_data_vld1     (picture_data_vld1)       //480x272图片像素有效使能信号
117     );
118
119 //DDR3控制器顶层模块
120 ddr3_top u_ddr3_top (
121     .clk_200m              (clk_200m),              //DDR3输入时钟
122     .sys_rst_n             (sys_rst_n),             //复位,低有效
123     .sys_init_done         (sys_init_done),         //系统初始化完成
124     .init_calib_complete   (init_calib_complete),   //ddr3初始化完成信号
125     //ddr3接口信号
126     .app_addr_rd_min       (28'd0),                 //读DDR3的起始地址
127     .app_addr_rd_max       (ddr3_addr_max[27:0]),   //读DDR3的结束地址
128     .rd_bust_len           (h_disp[10:3]),          //从DDR3中读数据时的突发长度
129     .app_addr_wr_min       (28'd0),                 //写DDR3的起始地址
130     .app_addr_wr_max       (ddr3_addr_max[27:0]),   //写DDR3的结束地址
131     .wr_bust_len           (h_disp[10:3]),          //从DDR3中写数据时的突发长度
132     // DDR3 IO接口
133     .ddr3_dq               (ddr3_dq),               //DDR3 数据
134     .ddr3_dqs_n            (ddr3_dqs_n),            //DDR3 dqs负
135     .ddr3_dqs_p            (ddr3_dqs_p),            //DDR3 dqs正
136     .ddr3_addr             (ddr3_addr),             //DDR3 地址
137     .ddr3_ba               (ddr3_ba),               //DDR3 banck 选择
138     .ddr3_ras_n            (ddr3_ras_n),            //DDR3 行选择
139     .ddr3_cas_n            (ddr3_cas_n),            //DDR3 列选择
140     .ddr3_we_n             (ddr3_we_n),             //DDR3 读写选择
141     .ddr3_reset_n          (ddr3_reset_n),          //DDR3 复位
142     .ddr3_ck_p             (ddr3_ck_p),             //DDR3 时钟正
143     .ddr3_ck_n             (ddr3_ck_n),             //DDR3 时钟负
144     .ddr3_cke              (ddr3_cke),              //DDR3 时钟使能
145     .ddr3_cs_n             (ddr3_cs_n),             //DDR3 片选
146     .ddr3_dm               (ddr3_dm),               //DDR3_dm
147     .ddr3_odt              (ddr3_odt),              //DDR3_odt
148     //用户
149     .ddr3_read_valid       (1'b1),                  //DDR3 读使能
150     .ddr3_pingpang_en      (1'b0),                  //DDR3 乒乓操作使能
151     .wr_clk                (gmii_rx_clk),           //写时钟
152     .wr_load               (),                      //输入源更新信号
153     .datain_valid          (picture_data_vld),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154     .datain                (picture_data),          //有效数据
155     .rd_clk                (lcd_clk),               //读时钟
156     .rd_load               (rd_vsync),              //输出源更新信号
157     .dataout               (rd_data),               //rfifo输出数据
158     .rdata_req             (rdata_req)              //请求数据输入
159      );
160 //LCD 顶层
161 lcd_rgb_top  u_lcd_rgb_top(
162     .sys_clk               (clk_50m  ),             //时钟
163     .sys_rst_n             (sys_rst_n ),            //复位
164     .sys_init_done         (sys_init_done),         //初始化完成
165     //lcd接口
166     .lcd_id                (lcd_id),                //LCD屏的ID号
167     .lcd_hs                (lcd_hs),                //LCD 行同步信号
168     .lcd_vs                (lcd_vs),                //LCD 场同步信号
169     .lcd_de                (lcd_de),                //LCD 数据输入使能
170     .lcd_rgb               (lcd_rgb),               //LCD 颜色数据
171     .lcd_bl                (lcd_bl),                //LCD 背光控制信号
172     .lcd_rst               (lcd_rst),               //LCD 复位信号
173     .lcd_pclk              (lcd_pclk),              //LCD 采样时钟
174     .lcd_clk               (lcd_clk),               //LCD 驱动时钟
175     //用户接口
176     .out_vsync             (rd_vsync),              //lcd场信号
177     .h_disp                (),                      //行分辨率 h_disp
178     .v_disp                (),                      //场分辨率 v_disp
179     .pixel_xpos            (pixel_xpos),
180     .pixel_ypos            (pixel_ypos),
181     .data_in               (rd_data),               //rfifo输出数据
182     .data_req              (rdata_req),             //请求数据输入
183     .data_req_big          (data_req_big),          //非480x272屏的LCD请求信号
184     .data_req_small        (data_req_small)         //480x272LCD屏请求信号
185     );
186
187 //以太网顶层
188 eth_top #(
189     .BOARD_MAC          (BOARD_MAC),                //开发板MAC地址
190     .BOARD_IP           (BOARD_IP),                 //开发板IP地址
191     .DES_MAC            (DES_MAC),                  //目的MAC地址
192     .DES_IP             (DES_IP)                    //目的IP地址
193     )
194 u_eth_top(
195     .clk_200m           (clk_200m)  ,              //DDR3输出时钟
196     .sys_rst_n          (sys_rst_n) ,              //系统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197     .eth_rxc            (eth_rxc)   ,              //RGMII接收数据时钟
198     .eth_rx_ctl         (eth_rx_ctl),              //RGMII输入数据有效信号
199     .eth_rxd            (eth_rxd)   ,              //RGMII输入数据
200     .eth_txc            (eth_txc)   ,              //RGMII发送数据时钟
201     .eth_tx_ctl         (eth_tx_ctl),              //RGMII输出数据有效信号
202     .eth_txd            (eth_txd)   ,              //RGMII输出数据
203     .eth_rst_n          (eth_rst_n) ,              //以太网芯片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204
205     .rec_en             (rec_en),                  //以太网32位图片数据接收完成
206     .rec_data           (rec_data),                //以太网32位数据
207     .gmii_rx_clk        (gmii_rx_clk)              //以太网125M时钟
208     );
209
210 //以太网32位图片数像素据转16位
211 udp_32_to_16bit u_udp_32_to_16bit(
212   .clk                 (gmii_rx_clk),              //时钟信号
213   .rst_n               (sys_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214
215   .rec_en              (rec_en),                   //UDP接收的数据使能信号
216   .picture_data_vld0   (picture_data_vld0),        //非480x272屏图片像素有效
217   .picture_data_vld1   (picture_data_vld1),        //480x272屏图片像素有效
218   .lcd_id              (lcd_id),                   //LCD屏ID
219   .picture_data_vld    (picture_data_vld),         //图片像素有效
220   .rec_data            (rec_data),                 //以太网32位图片像素数据
221   .picture_data        (picture_data)              //以太网16位图片像素数据
222     );
223 endmodule

顶层模块主要实现了对各个子模块的例化,包括前文所提到的六个模块,还包括参数定义。绝大部分的内容我们在“OV772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有详细介绍。我们只介绍新添加的。
代码第78行,信号rec_data是从以太网模块直接接收到的32bit图片像素数据,本章没有进行缓存处理,注意它是gmii_rx_clk时钟域下的数据。
代码第80行,信号picture_data是欲存入DDR3的图片像素数据,包括裁剪的或者非裁剪的图片数据,16bit。
代码第81行,picture_data_vld,图片数据有效使能信号,该信号和picture_data对应,该信号拉高表明当前时钟下的picture_data是有效的。
代码第82行,picture_data_vld0,图片数据有效使能信号,该信号和picture_data_vld的区别是,它只是原始图片(800*480)数据的有效使能标记。
代码第82行,picture_data_vld1,图片数据有效使能信号,它是裁剪处理后图片(480*272)的有效使能标记。
以上信号的产生将在下文详细介绍。
代码第94行,定义了图片数据存入DDR3的最大地址。当遇到屏幕大小比图片大小(800*480)小的屏幕,也就是lcd_id等16'h4342时,我们需要对图片进行裁剪,此时的DDR3的最大地址就是按照实际屏幕大小来算的,也就是480*272等于130560,其他屏幕不需要裁剪,所以存入的地址是图片的大小都是800*480等于384000。
代码第95行,定义DDR3一次突发读写的长度,我们取所存入图片的一行作为突发长度,显然,对于lcd_id等16'h4342屏幕,存入DDR3的图片大小是480*272,所以突发长度我们取480,其他屏幕则选择800。
下文我们来介绍各个子模块,只介绍改动的部分。
首先是以太网顶层(eth_top),该部分代码我们基本移植了“以太网UDP测试实验”,我们所做的改动是去掉了FIFO缓存,直接把以太网UDP接收到的数据送给DDR3控制器模块,DDR3控制器有足够的速度和带宽接收这些数据,并不需额外的缓存。另外由于我们不需要发送以太网UDP数据,只是做一次性接收,所以发送模块并不需要。
        图片裁剪(picture_tailor)模块,该模块是我们新加入的模块,实现把上位机发来的(800*480)的图片裁剪成适合小屏幕(480*272)显示的图片。实现方式有别于“OV772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但是异曲同工。下面来具体看代码。
1  module picture_tailor(
2      input                 gmii_rx_clk          ,  //像素数据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  //复位信号
4     //用户接口
5      input                 picture_data_vld0    ,  //整张图片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6      output                picture_data_vld1       //裁剪后图片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7      );
8
9  //reg define
10 reg [10:0] picture_data_cntx;                     //整张图片横向像素点坐标
11 reg [10:0] picture_data_cnty;                     //整张图片纵向像素点坐标
12
13 //*****************************************************
14 //**                    main code
15 //*****************************************************
16
17 //产生裁剪后图片数据有效信号
18 assign picture_data_vld1 = ((160 <= picture_data_cntx) && (picture_data_cntx< 640)
19                           && (104 <= picture_data_cnty) && (picture_data_cnty < 376)
20                           && picture_data_vld0)?1'b1:1'b0;
21
22 //产生(800*480)图片横向像素点坐标
23 always@ (posedge gmii_rx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24     if(!sys_rst_n)
25         picture_data_cntx <= 11'd0;
26     else if(picture_data_vld0)begin
27         if(picture_data_cntx == 800 - 1'b1)
28             picture_data_cntx <= 11'd0;
29         else
30             picture_data_cntx <= picture_data_cntx + 1'b1;
31     end
32 end
33
34 //产生(800*480)图片纵向像素点坐标
35 always@ (posedge gmii_rx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36     if(!sys_rst_n)
37         picture_data_cnty <= 11'd0;
38     else begin
39         if(picture_data_cntx == 800 - 1'b1) begin
40             if(picture_data_cnty ==480 - 1'b1)
41                 picture_data_cnty <= 11'd0;
42             else
43                 picture_data_cnty <= picture_data_cnty + 1'b1;
44         end
45     end
46 end
47
48 endmodule

该模块实际上不是直接对图片数据进行裁剪,而是裁剪数据有效使能信号,把“picture_data_vld0”裁剪成“picture_data_vld1”由于图片像素数据需要配合数据有效使能信号才能写入下一个DDR3模块,所以也就相当于裁剪了图片数据。
代码第18行到20行,产生裁剪后图片数据有效使能信号picture_data_vld1。原理不难理解,用原图片的像素坐标和四个固定值相比较,这四个固定值实际上就是裁剪后图片(480*272)的四个顶点,在坐标范围之内picture_data_vld1的值等于1,否则等于0。实质上就是从(800*480)的大图片中间抠出(480*272)的这张小图片。这四个顶点的值计算并如下。
左上顶点:160,等于(800-480)/2,
右上顶为:640,等于(800-480)/2+480,
左上顶点:104,等于(480-272)/2,
右上顶为:376,等于480-272)/2+272,
注意这里除了去比较坐标外还需要与上picture_data_vld0,因为只有picture_data_vld0有效时picture_data_vld1才可能有效,其他时候是无效的。
代码第23到32行,产生(800*480)图片横向像素点坐标,这里使用picture_data_vld0作为使能信号。代码第35到46行,产生(800*480)图片纵向素点坐标。
接着看32bit转16bit模块(udp_32_to_16bit)
1  module udp_32_to_16bit(
2      input               clk,                    //时钟信号
3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4
5      input               rec_en,                 //UDP接收的数据使能信号
6      output              picture_data_vld0,      //以太网800*480图片像素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7      input               picture_data_vld1,      //裁剪后480*272像素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8      input  [15:0]       lcd_id,                 //LCD ID
9      output              picture_data_vld,       //写入DDR3图片像素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10     input  [31:0]       rec_data,               //以太网图片32位像素数据
11     output [15:0]       picture_data            //以太网图片16位像素数据
12     );
13  //wire define
14 wire [15:0] picture_data1 ;                     //以太网图片像素高16数据
15 wire [15:0] picture_data2 ;                     //以太网图片像素低16数据
16  //reg define
17 reg rec_en_d0;                                  //接收数据有效延迟一拍
18
19 //*****************************************************
20 //**                    main code
21 //*****************************************************
22
23 //判断屏幕如果是480x272则将裁剪的图像数据有效使能赋值给像素数据有效信号,否则将不裁剪
24 //的图像数据有效使能赋给像素数据有效信号
25 assign picture_data_vld = (lcd_id==16'h4342)? picture_data_vld1:picture_data_vld0;
26 //产生以太网800*480图片像素数据有效使能信号,需要持续两个时钟周期
27 assign picture_data_vld0 = ((rec_en==1) ||(rec_en_d0==1 ))? 1'b1:1'b0;
28 //给以太网图片像素高16数据赋值
29 assign picture_data1 = rec_data[31:16];
30 //给以太网图片像素低16数据赋值
31 assign picture_data2 = rec_data[15:0];
32 //分别将太网图片像素高低16位赋值给下游数据
33 assign picture_data = rec_en? picture_data1:picture_data2;
34
35 //接收数据有效信号寄存一拍
3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37     if(~rst_n)begin
38        rec_en_d0 <=0;
39     end
40      else begin
41         rec_en_d0 <= rec_en;
42      end
43 end
44
45 endmodule

该模块主要负责把以太网接收的32位UDP数据转为16位,同时根据不同的大小的屏幕产生16位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代码第25行,产生写入DDR3的16bit使能信号,具体做法是判断lcd_id等于16'h4342时,此时将“picture_data_vld1”赋值给“picture_data_vld”,也就是此时使能裁剪图片的数据有效,反之,将“picture_data_vld0” 赋值给“picture_data_vld”,也就是使能完整(不裁剪)的图片数据。
代码第27行,产生800*480图片像素数据有效使能信号“picture_data_vld0”,以太网UDP接收到的32bit数据和有效信号rec_en是同步对应的,但是只占用了一个时钟,我们需要分前后两个时钟把32bit数据拆分成两个16bit传输出去,所以使能需要持续两个时钟进行,所以就有了((rec_en==1) ||(rec_en_d0==1 ))这个条件。
代码第29到31行,将32bit数据拆分成两个16bit数据。
代码第33行,分两个时钟先后把高低16bit赋值给图像像素picture_data。
代码第36行开始的always模块,对rec_en信号寄存一拍。
至此,我们代码讲解完毕。
41.5下载验证
用FPC排线将ATK-7 RGBLCD模块与开发板连接,然后将网线一端连接电脑网口,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网口连接;将下载器一端连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对应端口连接,最后连接电源线并打开电源开关。

图 41.5.1 达芬奇开发板硬件连接

打开工程,并下载程序,程序下载完成后,由于还没有向DDR3中写入图片数据,所以DDR3中的数据是随机的,此时LCD显示器上显示的像素点颜色是杂乱无章的。接下来我们在上位机中将图片通过网口下载到开发板上的DDR3中。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准备好图片,并制作成bin格式。具体操作如下:
打开工具Img2Lcd,该工具位于开发板所随附的资料“6_软件资料/1_软件/Img2Lcd”目录下,找到“Img2Lcd.exe”并双击打开,如下图所示:

图 41.5.2 Img2Lcd工具使用界面

点击“打开”,导入一幅分辨率为800*480的jpg格式图片,按照上图进行参数设置,可以看到我们输出的图像大小也800*480,确定后是并导出bin文件。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bin文件的保存路径并输入文件名。
到这里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图片转成了bin文件,接下来需要借助网口调试助手将bin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发送的文件较大,需要先对网络适配器属性进行配置。
打开设备管理器,然后在网络适配器中找到网卡并右键选择属性,如下图所示。

图 41.5.3 网络适配器界面

在属性界面中选择“高级”,在属性栏中找到“巨型帧(Jumbo Frame)”,然后在右侧值中选择“9KB MTU”,最后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图 41.5.4 巨型帧设置

默认情况下,以太网的MTU(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最大传输单元)是1500字节。而巨型帧的设置把以太网帧格式的数据段扩展到了9KB,从而在传输大文件时减少了数据帧的个数,减轻了网络设备处理帧头的额外开销,从而提高网络传输性能。
注意有时候可能找不到巨型帧选项,原因是网络适配器驱动软件过于老旧的问题,此时我们只需要更新驱动即可。还是在设备管理器的界面,操作如下:

图 41.5.5更新驱动

        最后我们通过网络调试助手发送图片bin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 41.5.6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bin文件

网络调试助手的设置和前面的以太网通信相关例程一样,在远程主机一栏选择开发板的IP地址和端口号“192.168.1.102 :1234”;然后在发送区设置一栏勾选“启用文件数据源”,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刚刚生成的bin文件;最后点击右下角的“发送”按钮,即可将由图片生成的bin文件通过网线发送到达芬奇开发板。
图片发送完成后液晶屏上显示的图片如下所示,说明基于DDR3的LCD显示实验下载验证成功:

图 41.5.7  LCD液晶屏显示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