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般机械加工在哪找?

楼主(2020-12-04):
        本人电工,机械加工没做过,最近跟人一起做个小设备,也就桌子般大小,钣金的少,机械加工的小东西相对多一点,机械设计的图纸已搞好,就差去生产加工。这两天在百毒找了好几家深圳周边机械加工厂,图纸发过去了 ,要么是直接说做不了,要么是报价缓慢,所以想请教一下大伙,在哪可以做机械加工,或者推荐两家厂家,先谢谢了

网友:
年底了都很忙,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A:
1云工厂
2城市工业区的机加工铺子

推荐第二个,能面对面聊.

网友:
模具城!周边很多机械加工。

网友B:
零件数量少,不好找,铝合金找做测试架的用精调机加工,表面处理,钢结构和需要热处理的,找路边五金店。不锈钢材质的找卖不锈钢料的,一般会帮忙就是贵

网友:
开车到附近兜一下,直接跟实体店沟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零件数量少,不好找,铝合金找做测试架的用精调机加工,表面处理,钢结构和需要热处理的,找路边五金店。不 ...

数量少就不要在意价格。

比如一个小零件,加工费20元,要氧化要100元,因为送去氧化需要人工路费,还要取回来,来回跑4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量少就不要在意价格。

比如一个小零件,加工费20元,要氧化要100元,因为送去氧化需要人工路费,还要 ...

老大,我之前在清溪,找到一个做工装治具的,帮忙做了一些。铝合金的他们自己做,也帮忙做一些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云工厂
2城市工业区的机加工铺子

多谢你的推荐  正在跟云工厂沟通,发现还挺好沟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量少就不要在意价格。

比如一个小零件,加工费20元,要氧化要100元,因为送去氧化需要人工路费,还要 ...

3楼推荐的地方都比较不错,不够还是要抽时间去周围的机械加工厂区溜达溜达 ,走走问问

网友D:
如果机械加工行业来个JLC就好了,不知道目前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机械加工行业来个JLC就好了,不知道目前有没有。

@一下袁老板

网友:
袁老板的3D打印算不算涉及机械加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推荐  正在跟云工厂沟通,发现还挺好沟通的

必须提醒一下,云工厂那边和嘉立创的套路有一点点类似,都是把常规工艺大批量集中做来降低成本,问题是机械行业和电子相比,标准化程度差几个数量级,嘉立创尚且搞不定各种刁钻的非常规工艺,莫说云工厂了.
除非你评估下来你要做的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而且你的机械工程师能力非常到位,各种公差标注十分到位,产品没有复杂的配合要求,亦或者只是做外观件能满足结构验证的需求.

最后就是我和站长都推荐你找周围的机加工铺子面对面谈是有原因的,纸面的东西要做成实体不是那么简单的,同样一个件线割做得,CNC也做得,甚至手工都可以做,但是时间,成本,精度是不一样的.搞设计的人未必懂加工.
祝顺利.

网友:
在中国不管做什么,自己一定要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