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DV12V 降至 DC10V 低價格的解決方案。

楼主(2020-12-05):
眾神大家好

小弟有個需求,想將 DC12V 降到 DC10V,輸出電流僅需 100mA。

請問有甚麼樣便宜的解決方案可使? 或是現成的簡單晶片?

謝謝大神。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二极管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和压差1117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压差这么小,LDO就可以
11117-adj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和压差1117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拜謝大神,有沒有電路可以賞賜參考一下 ?

小弟小白一枚,沒地圖不會走路 .....

感恩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差这么小,LDO就可以
11117-adj

謝謝大神,這就有方向了!

不過還缺電路,正設法肉搜中 .....

楼主:
不過,AMS1117 不都是固定電壓的嗎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過,AMS1117 不都是固定電壓的嗎 ?

后缀ADJ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缀ADJ是可调的

原來如此,拜謝大神。

哈,有這廟可拜真好,眾神明都很靈驗,很讚!

楼主:
另外請教,LM1117 與 AMS1117 ADJ 通用嗎?

網路尋找到的資料,似乎都是 LM1117 的電路。

网友D:
输出精度要求不高,串二极管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精度要求不高,串二极管是最简单的

確實要求精度不高。

求教大神,有沒有線路、零件型號可以參考 ?

謝謝。

网友:
串3个4007就差不多了,如果这都要电路图,你还是趁早转行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確實要求精度不高。

求教大神,有沒有線路、零件型號可以參考 ?

12V-(3x0.7V)=9.9V , 用三个二极管串起来它不香么? 这图不用画了吧?
考虑到PN结,会有一定的温漂,可能随温度会有些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3x0.7V)=9.9V , 用三个二极管串起来它不香么? 这图不用画了吧?
考虑到PN结,会有一定的温漂,可能 ...

管压降不止随温度变化,随电流变化也很大

网友:
电阻串10V稳压管

网友:
追求简单的话,反串一只 2V 的稳压管就行了;稍微稳妥点考虑正串 3*PN 结,再稳妥就上 LDO

网友:
电阻分压+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3x0.7V)=9.9V , 用三个二极管串起来它不香么? 这图不用画了吧?
考虑到PN结,会有一定的温漂,可能 ...

您這說法,小弟看懂了,拜謝大神 !

果然精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