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纸,里面掺入了电线。类似电阻屏

楼主(2020-12-05):
求一种纸,里面掺入了电线。类似电阻屏。 用于感知位置。
哪里有卖?该纸叫什么?

网友A:
薄膜按键?里面有线路?

网友:
没有纸,有布,保暖内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按键?里面有线路?

密度大点。精度3mm面积

网友:
楼主找到了说一下,之前也想找,没有找到

网友:
不是RFID标签贴吧!    金属箔+芯片么?

网友B:
LZ说的估计是RFID标签,而且不是纸,是塑料~

网友:
手机的电阻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估计是RFID标签,而且不是纸,是塑料~

不是,就是纸。
哪里戳烂了或被顶住,就能检测到该位置的相对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