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O控制多个灯

楼主(2020-12-05):
1、现在IO没有高阻态
2、最好可以分立电路搭起来,灯关了以后不再耗电
3、扩展IC也可以,需要3.3V电压驱动,低功耗
4、多个灯可以不用同时亮,状态需要改变,不是固定的闪烁

请教坛内硬件大神

网友:
要看功耗多低,可以用TM1652

网友A:
再加个IC,单线通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IC,单线通讯控制.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呀?功耗低一些的,3.3V以下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呀?功耗低一些的,3.3V以下供电

自己找个单片机写个程序控制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用推荐呀,国产/台系一大把,便宜的2毛钱OTP的芯片还支持半桶水的迷你C语言,贵点的合泰的C开发环境兼容性蛮好点.有OTP有Flash.

网友B:
单线通信,外挂一个IO口的单片机,多少灯都能搞,只要能加元件。

网友C:
什么灯?led的话看看ws2811,ws28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灯?led的话看看ws2811,ws2812

这种灯电压3.3V不够吧,另外低功耗也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线通信,外挂一个IO口的单片机,多少灯都能搞,只要能加元件。

有没有推荐的 低功耗 低成本 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灯?led的话看看ws2811,ws2812

就是贴片的0402的小led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 低功耗 低成本 单片机?

随便找个最便宜的单片机都能搞得定

网友:
推荐ws2811,再其他的单总线也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 低功耗 低成本 单片机?

硬广 OTP 得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 低功耗 低成本 单片机?

国产的,有STC 的,台系机翰,义隆,合泰等,都有IO口的OTP芯片,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D:
DS2408

满足你所有要求

网友E:
几十年前看了一本 PIC12X 的百项应用选集,是原厂出版纸质的一本刊物,那本不厚没有几页,内就有人设计了几个 I/O 点两节那七节显示的 LED,没有增加主动器件。
当时是去别的部门同事那儿桌上随手翻的,而也没看得很清楚。当时仅关注那好几十个 Key 仅用了三个 I/O 来进行识别有兴趣。楼主若有兴趣不妨找看看,或许能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前看了一本 PIC12X 的百项应用选集,是原厂出版纸质的一本刊物,那本不厚没有几页,内就有人设计了几 ...

打赏!  有用

谢谢  这个应该是终极解决方案,不过十几年前的... 我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赏!  有用

谢谢  这个应该是终极解决方案,不过十几年前的... 我去找找 ...

刚想到貌似是当时关于原厂他们举办 PIC 12x 与 PIC 18x 的设计竞赛,将其中参赛入围的一些作品搞成了当时的一个小合集。
外观看起来貌似是纸质的 PIC12x 的 Date Sheet,翻开看后貌似又有点像是介绍其应用的那种 DM,而只记得那么多了,谢谢。

编辑原因:刚说错了!当时貌似也还没有 18x 系列,应该是 PIC 12x 与 PIC 1ˊ6x 的设计竞赛,但全都是老外的作品就是了。

网友:
辉芒微单片机,Flash,价格便宜量有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赏!  有用

谢谢  这个应该是终极解决方案,不过十几年前的... 我去找找 ...

就用坛子里广泛讨论的MS80F0801AS,2毛多点的Flash单片机,休眠电流0.35uA,供电电压1.8~5.5V,8个脚除了一个通信外还有5个可以用来点灯,不加任何器件直接驱动LED可以驱20个。

网友:
加个单片机, 一个串口发, 一个串口收,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2408

满足你所有要求

有用  打赏!

是个好东西  好贵

网友:
用带芯片的灯珠,可以控制无数个。
如果是普通LED,控制一个就够。
电路和软件何必要设计得那么复杂?
我现在做的案子如果IO不够,直接用一个mcu做扩展。程序搞好来很简单。OTP芯片一个不到0.2
没必要把电路搞得太复杂。